[問題求助] 聲寶 LM-32V716 液晶電視無法搜尋完整頻道.求高人指點

楼主(2017-02-07):
開關遙控都正常.但目前不能看
狀況是無法全頻搜尋.搜尋進度有時跳到30.有時34或36
如有高人會此款電視維修請指點一下
我有搬到隔壁別家測試一樣沒辦法.所以應該可以排除天線問題吧

网友A:
天線?  您是接數位接收還是?  我記得類比訊號好像沒有了呢,您要不要先確認一下呢?

网友:
數位應該沒有到 34台吧

网友B:
以後標題請要附上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線?  您是接數位接收還是?  我記得類比訊號好像沒有了呢,您要不要先確認一下呢? ...

有..有接天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後標題請要附上型號

感謝管管幫我修改...多謝提醒我下次會多多注意.辛苦你了

网友C:
您的電視應該沒有支援HD的規格,也就是數位無線電視您只能收看約12個節目頻道(現在有22個),另外您要從檢查一下天線的收訊強度,信號強度不夠也會難搜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的電視應該沒有支援HD的規格,也就是數位無線電視您只能收看約12個節目頻道(現在有22個),另外您要從檢查 ...

SD數位電視現在只剩8台,
華視相關頻道2017/02/03都轉到HD.

网友:
您如果要用這台電視收看無線HD頻道的話,天線要換成可以接收HD的,因為您沒寫所以大家也不曉得您是不是有HD的天線,再來電視應該只能收到無線類比信號,如果一定要看HD頻道,就只能加裝HD無線機上盒,或是換電視了,供您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D數位電視現在只剩8台,
華視相關頻道2017/02/03都轉到HD.

藍眼睛那台號稱HD,但舊機上盒照樣能收視,所以是12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藍眼睛那台號稱HD,但舊機上盒照樣能收視,所以是12台。

對啊.之前就是收12台.突然就跳出要搜尋頻道.因為我不確定是不是天線問題
還搬到隔壁做測試.可是一樣跳一半就停住不動了
因為來的維修人員我聽他講的好像也不是很確定是天線問題還是電視問題
所以才希望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正確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藍眼睛那台號稱HD,但舊機上盒照樣能收視,所以是12台。

我是用第一代(sd)數位機上盒,
現在只剩8台(民視3台,中視3台,台視2台)
台視新聞台:2016/10轉HD
華視其他副台3台:2017/2/3轉HD,
你可以掃瞄看看,
因為我家沒有第四台,
我還在撐看看(sd)數位機上盒,
何時都停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啊.之前就是收12台.突然就跳出要搜尋頻道.因為我不確定是不是天線問題
還搬到隔壁做測試.可是一樣跳一 ...

建議您花個幾百元買壹台DVB-T2機上盒(露天有人賣$650)使用比較快,而且可收看共22台,就算將來數位電視又升級T2後,您還是能收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您花個幾百元買壹台DVB-T2機上盒(露天有人賣$650)使用比較快,而且可收看共22台,就算將來數位電視又 ...

昨天又突然收到了..不過剩下8台可看
請問那種機上盒會挑電視嗎..還是適合所有機型
裝機上盒就不用天線了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又突然收到了..不過剩下8台可看
請問那種機上盒會挑電視嗎..還是適合所有機型
裝機上盒就不用天線了 ...

這台因該還要保固內

你文中所述,你因該也有請維修員至你家中查看,連他在現場多會模擬兩可(除非他也不太了解)

你先備齊Po上你家全部接收無線電視台的配備吧!

你的問題是你要接收無線電視台

我是認為你直接call聲寶詢問吧! 或是你換話題吧! 改成收看無線電視台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因該還要保固內

你文中所述,你因該也有請維修員至你家中查看,連他在現場多會模擬兩可(除非他也不太 ...

這是家裡裝的天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又突然收到了..不過剩下8台可看
請問那種機上盒會挑電視嗎..還是適合所有機型
裝機上盒就不用天線了 ...

天線是不挑機種的,除非是內有含強波器的天線(菱形),需機上盒有送電給天線的功能,如果機上盒的天線端沒有送電到天線,就必須再加裝送電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家裡裝的天線

您家裝的這種天線是不需送電的,所以必須將機上盒送電功能關閉,否則會讓機上盒燒毀切記!切記!但天線的方向要調向發射站的方向,因位魚骨天線接收能力強方向性也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家裡裝的天線

依狀況是機上盒出問題,
機上盒一定要有天線(以前類比的天線也行),
才能收視,
如果要買HD數位電視盒建議買大廠牌,
收視的效果差很多...
(以第一代SD的收視效果建議,
我測試過雜牌的收視影像不好,
參考看看).

楼主:
我是微調天線角度後又可以掃描到全頻了
不過原本的12台變成了8台.這樣算正常了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微調天線角度後又可以掃描到全頻了
不過原本的12台變成了8台.這樣算正常了嗎

原來是訊號不穩,
以前數位機上盒也有這問題(只收到公視),
拆開是電容故障..
我是用第一代(sd)數位機上盒,
現在只剩8台(民視3台,中視3台,台視2台)
台視新聞台:2016/10轉HD
華視其他副台3台:2017/2/3轉HD,
這樣機上盒應該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訊號不穩,
以前數位機上盒也有這問題(只收到公視),
拆開是電容故障..

我這台數位機上盒是內建的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這台數位機上盒是內建的嗎

數位機上盒是內建嗎?
我不清楚,
早期液晶視訊盒都是掛在機器上,
只有支緩無線數位SDTV(播放MPEG2格式),
所以現在無線數位HDTV(播放MPEG4格式),
都收視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位機上盒是內建嗎?
我不清楚,
早期液晶視訊盒都是掛在機器上,

對...我家的也是收不到HD
隔壁跟我一樣天線.但電視比我的新款就收的到HD

网友:
加裝HD數位機上盒就能搞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