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OMROM HEM6111血壓計維修請教

楼主(2017-02-07):
這台是女王大人5年前百貨公司血拼為了湊點數買的,回家隨手一丟也忘了,前幾天意外發現裝上電池試機不能用,小弟只能帶著微笑含著眼淚修下去

症狀為不充氣,跳ERR錯誤碼
外觀

箭頭處1顆螺絲,拆掉後就是卡筍

打開前殼

下電路板

PUMP線旁D4測雙向導通,應該掛了,編號UHA0,完全找不到對應資料

請問前輩這顆的規格, 謝謝

网友:
changold2大 有拆下二極體量嗎?小弟遇過好幾次是其他地方短路造成的

网友:
那個DIODE應該是飛輪用, 有的設計是並聯馬達線圈, 所以量不准
拆馬達單獨上電看有沒有轉
這種簡單, 跑跑PCB一般都容易劃出電路圖

楼主:
多謝前輩指導,原來是快速二極體,小弟還擔心是ZD,現在可以先找顆IN41418來試驗了

紅線是從馬達走線過程,推測二極體因為雙向導通,導致電流洩漏
馬達端點電壓上電測量約0.8V

网友:
小的兩三年前修過一台是馬達掛了.

网友A:
有時馬達會卡住不轉,要調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馬達會卡住不轉,要調整一下。

馬達直上3v,出現令人感動的高速運轉聲
目前正在找料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直上3v,出現令人感動的高速運轉聲
目前正在找料中

主機板上 鈕扣電池旁邊 大概都有 bat54c  特性跟 4148差不多

又可以直接並兩顆 耐電流還大一些

楼主:
原來二極體拆掉,換上1顆殺肉的IN4148

上電後,能充氣了

試了2回OK,組裝完修

如果要買手腕型血壓計,小弟建議一定要跟手臂型一起試用,因為不是人人適用
有人手腕手臂量起來差不多,有人手腕量會偏高30MMHG以上

拆下的二極體順向阻抗8.6K,逆向阻抗開路,BB檔不會叫,這樣是好的還是壞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還好只是一個二極體壞掉

网友:
真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UH ----> KDS4148U

http://www2.kec.co.kr/data/databook/pdf/mkg/eng/M%20KDS4148U.pdf

給噹啃 大按讚
果然 還是穩坐 宇宙無雙最強超級ˊ無敵 智能搜索引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二極體拆掉,換上1顆殺肉的IN4148

末圖  數值 [32]   是心跳? 血壓?
還是因為....跟我一樣遇到女友的媽嗎....看到丈母娘???

网友D:
喵大夫還是用傳統水銀的就好了唄.....這種跟玩具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末圖  數值 [32]   是心跳? 血壓?
還是因為....跟我一樣遇到女友的媽嗎....看到丈母娘??? ...

顯示的是充氣壓力,這台在充氣時就會測血壓心跳,而不是洩氣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喵大夫還是用傳統水銀的就好了唄.....這種跟玩具一樣

動物測血壓很難用水銀的,因為心跳聲聽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動物測血壓很難用水銀的,因為心跳聲聽不清楚

原來是給患者用的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來二極體拆掉,換上1顆殺肉的IN4148

拆下的二極體順向阻抗8.6K,逆向阻抗開路,BB檔不會叫,這樣是好的還是壞的

===========

我測量二極體好壞~我是用傳統指針電表量最容易判斷.

再者你因該也有晶體測試儀吧!用這個也可以測試好壞

另外,若使用手冊有說不能使用或是不建議使用"充電型電池"那就不要使用,用一般乾電池即可

我猜想你可能是因為電池的關係導致那顆二極體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的二極體順向阻抗8.6K,逆向阻抗開路,BB檔不會叫,這樣是好的還是壞的

===========

小弟再用晶體測試儀試試

這台血壓計買來從沒用過,當初買的時候女王大人也沒試用,小弟偏向新品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