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 40吋 40XT-40SP800 垂直線

楼主(2017-02-08):
新手請教.請問在左邊都會出現綠色垂直粗線,是面板壞了嗎?

左邊垂直綠粗線

左邊垂直綠粗線

网友:
先將排線 清潔看看

楼主:
有用橡皮擦,擦主機板連邏輯板的排線金手指.和擦邏輯板連接2條的金手指,這樣.對嗎?

网友:
試試逼螺絲大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5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419
除了逼螺絲大法~
另外印象中有墊「導熱矽膠墊片」的文章~
一時想不到關鍵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用橡皮擦,擦主機板連邏輯板的排線金手指.和擦邏輯板連接2條的金手指,這樣.對嗎?

過年前一個月收到兩台
都是面板故障  拆一台
確定面板脫膠  裝回去
看到還保內到今年一月
報修換回2台今年一月17日出廠
新機
報修過程
打080
問序號保內
給 LINE 傳圖 +客服給的號碼
2天內 約時間處理
約好時間聯強
帶來新機  專業音響運送箱運送
只有電視新的  腳架不換

不會查看有無拆過 只會看是不是面板故障

楼主:
不知好拆嗎?到時再找個時間拆看看了,只是沒拆到那麼裡面過

网友:
這台不難拆,不過再拆時還是要小心

附上服務電話,你可以詢問看看

楼主:
喔.好的.剛查詢已過保.到時再拆看看了.謝謝各位指教

网友:
這台故障率之高~令人懷疑SHARP 面板品質到底怎麼了~~~:L:L

楼主:
剛只拆到背蓋,就看到fpc和位址板,就直接用東西去搓,結果垂直綠影像沒了,變成一堆垂直線,手殘.
有時搓幾下,只是少幾條線或多幾條線,就是無法完全沒垂直線.
這應該無解了吧?

垂直

垂直

楼主:
請問是否還有救回機會呢?在想是否可拆除玻璃面板連接位址板的那條排線.(紅圈處,引用http://bbs.pigoo.com/thread-54635-1-1.html的圖片)
清除位址板或玻璃面板的金手指,會不會改善呢?
還是邏輯板壞了呢? 新手再請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還有救回機會呢?在想是否可拆除玻璃面板連接位址板的那條排線.(紅圈處,引用http://bbs.pigoo.com/t ...

TAB只要拆下就必須要有熱壓機才能處理了,不是用烙鐵就可以搞定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否還有救回機會呢?在想是否可拆除玻璃面板連接位址板的那條排線.(紅圈處,引用http://bbs.pigoo.com/t ...

你多花點時間看本版的維修實例

這類問題如何解決方法很多,也有圖文說明

該怎麼處理維修實例多說的很詳細了,你有看過任何一篇實例有說過這種FPC脫膠後,用清潔可以完修的嗎?

楼主:
嗯.猜想也是要工廠專業的熱壓機才可處理.謝謝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樣型號的電視 狀況跟你一模一樣 ,去了解之後才知道這款電視他的故障原因都是面板壞掉
,是這款電視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同樣型號的電視 狀況跟你一模一樣 ,去了解之後才知道這款電視他的故障原因都是面板壞掉
,是這 ...

嗯.放棄了

网友B(2017-03-10):
這台夏普面板~專壞面板~~一百台有一百台都是壞面板~~全都是脫焊~不知是哪間公司的陰謀~~

网友:
問題多 公司服務好  過保就傷腦筋了  學到 這款通病 謝謝

网友:
這台過保.壞了幾乎不用修了.面板壞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夏普面板~專壞面板~~一百台有一百台都是壞面板~~全都是脫焊~不知是哪間公司的陰謀~~ ...

我特地去資源回收場收了這款的一台回來,測試之後看到都快哭出來了 ,這面板怎那麼爛阿 超級的

网友:
最近三四個月己經叫服務公司來換2台了,還有一台過保暫時收起來,有空再來看看有沒有救,網路上一堆人買的時候都只看價錢和cp值多高,壞了再哇哇叫,那有用,不過現在台灣的便宜的液晶電視都是大陸零件,大陸面板,大家一樣瀾,壞了大部份都沒啥好玩的,看有沒有三四成可以修復,以後這行難混了!

网友:
地雷商品,買的人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只拆到背蓋,就看到fpc和位址板,就直接用東西去搓,結果垂直綠影像沒了,變成一堆垂直線,手殘.
有時搓幾下, ...

請問這個面版的型號是什麼? 以增加知識!

网友:
上次弄一台夏普40" 液晶,,也是TAB不良!

我在測試的過程發現夏普的面板TAB軟排中間有一塊橋接(電路?/IC ?)那個會發燙~
所以我猜夏普面板故障率高,應該也拜那個東西所賜!

我好奇的是幹啥不設計在電路板上而是作在軟排裡?
陰謀?

夏普的RD應該要抓來打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這個面版的型號是什麼? 以增加知識!

已經轉賣了.無法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