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H-P20E-6.5A 熱過載繼電器 詢問素子的問題?

楼主(2017-02-08):
想請問一下,在網路上看到此家的過熱繼電器,
但不懂規格表上的素子數(加熱子數):三素子的意思是什麼?
網路上都沒找到資料,感謝回覆。
網站:http://shop.cpu.com.tw/product/48094/info/

网友:
多了個欠相保護功能?

网友:
三素子是指有三個電熱過載保護,兩素子則只有兩個,中間那個迴路是直接通過的。

三相三線可以使用兩素子,因為從兩條線可以推論出另一條線電流,若是三相四線式就要使用三素子。

三相三線電力電表比流器只有兩顆也是相同道理,只測量兩相電流即可算出三相用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