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X420 開機進win7時會黑頻

楼主(2017-02-08):
MSI CX420MX 用電池開機進win7時會黑頻,要強制開機後,重新開機才能進入,每天都要做一次這動作

插變壓器時就無法進系統使用,畫面直接當住

爬許多文章,看好像是超級電容問題

不知是否下圖中  紅圈圈 這顆影響

想問一下大大們 ,有哪些規格電容需要幾個 能取代這顆

台北哪些地點有再賣 謝謝

网友:
http://www.nec-tokin.com/english/product/pdf_dl/proadlizer_e.pdf

OD108  ---> 2.0V  1000uf

找4顆  2.5V 330uf  取代即可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t=0&o=4&p=6

楼主:
謝謝告知。不知台北那有在賣。 去一趟光華找都沒這規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不知台北那有在賣。 去一趟光華找都沒這規格

4 PC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2057601115

2 PC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5841569299

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 PCS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52057601115

感謝告知

楼主:
請問一下  如果選

鉭質電容Tantalum (SANYO 2R5TPE1500MC )貼片(7473) 2.5V 1500uF ±20%

這種的話 是買2個

這跟4個 330UF 2.5V 哪種效果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如果選

鉭質電容Tantalum (SANYO 2R5TPE1500MC )貼片(7473) 2.5V 1500uF ±20%

1. 2 PCS 施工方便
2. 4 PCS  整體esr較低  電路特性好一點

若要保險 就買以前常用的方案  6.3v 330u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064289368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2 PCS 施工方便
2. 4 PCS  整體esr較低  電路特性好一點

謝謝告知。請問6.3V 330uf需要幾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請問6.3V 330uf需要幾個

4PCS 即可   你要挑戰施工難度也可以裝6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PCS 即可   你要挑戰施工難度也可以裝6個

謝謝告知

再請問一下 圖中紅圈圈 規格是多少的

楼主:
請問一下 下圖中 紅圈圈這鐵片 是否可不用去除

留著接鉭質電容負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2 PCS 施工方便
2. 4 PCS  整體esr較低  電路特性好一點

D大,

我記的一般330uf鉭質電容,以前多是比較厚,有時會頂到鍵盤

後來有出一種又薄&size也小的鉭質電容,那種鉭質電容要怎麼搜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再請問一下 圖中紅圈圈 規格是多少的

顧名思義=330uf

只不過,若你要拆機零件使用,最好用電容表測量一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下圖中 紅圈圈這鐵片 是否可不用去除

留著接鉭質電容負極用

可以.....................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再請問一下 圖中紅圈圈 規格是多少的

POSCAP 330uf   2.5V

楼主:
謝謝告知 不是要拆零件 是打算買同規格的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D大,

我記的一般330uf鉭質電容,以前多是比較厚,有時會頂到鍵盤

以前鉭電  大多是 D case 包裝  特性 esr特別好  ---->但是失效模式中 有一個特性不好 會起火

幫客戶更換 最好不要用到這種早期電容

遇到NEC TOKIN  Proadlizer cap 最好注意一 下 周邊陶瓷電容的多寡
http://www.nec-tokin.com/english/product/proadlizer/feature.html
原本的設計就是取代大量的陶瓷電容

因為Proadlizer 重做施工不易  所以會找 D case大小的電容取代

panasonic  叫 sp cap
sanyo        叫 poscap
NEC TOKIN    neocapacitor
Rubycon       PC-CON

最好去下載catalog來看 低高度的包裝 有好幾種
一般找材料 我是用 xxx uf  x.x V  搜尋
然後看照片  選大小  價格    篩選
最後去比對 型號 跟 型錄 上的資料 有無誤差 再下單

楼主:
更換了4個 跟6個  330uf   2.5V  狀況還是跟原本一樣

不知這狀況還有哪有問題可查

网友C:
可以去bios看一下,intel speedstep 與AHCI Mode是否有切換到disabled,我最近也是在修一台MSI CX420 換電容後一樣進不了系統的,但disabled後就可以進系統了,但我還有另一個問題螢幕出現水波紋(白色時特別明顯),排線也換過了、外顯也正常,打算換面板的濾波電容看看,看有沒有人有處理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換了4個 跟6個  330uf   2.5V  狀況還是跟原本一樣

超級電容的問題,大多是裝電池無法開機,單獨安裝變壓器就可以開機 (狀況時好時壞)

但是你的問題不一樣,你是 "無法進入作業系統" ~ 並不太像是傳統超級電容問題

過濾1:

a.你拆除超級電容時有先用電容表測量原超級電容=? uf
b.你換上鉭質電容後,有用電容表測量= ? uf & 有確實焊好嗎?

***另外先用memtest測試你的RAM是否正常先***

過濾2:

你可以先做個測試,準備WinPE (XP版 及win7以上版本) 光碟 or 拇指碟

a.先用XP版 WinPE開機,看看是否正常無問題

( IF 不正常,主機板NG非超級電容問題)

b.再用 win7版以上的WinPE開機,看看是否正常無問題

=================

(1).IF 上述a,b均不正常,主機板NG,問題很有可能為BGA

(2).IF a 正常, b 異常,主機板NG,問題很有可能為BGA ~

    PS: 除非你將NB改用XP系統,這樣因該可以正常使用

(3).IF a,b 均正常,你的HDD作業系統有問題

网友D:
一般遇到這狀況,大都是作業系統問題,回復系統皆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去bios看一下,intel speedstep 與AHCI Mode是否有切換到disabled,我最近也是在修一台MSI CX420 換電 ...

都是enabled 在bios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級電容的問題,大多是裝電池無法開機,單獨安裝變壓器就可以開機 (狀況時好時壞)

但是你的問題不一樣,你 ...

謝謝告知    記憶體是正常的 其他我在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遇到這狀況,大都是作業系統問題,回復系統皆可正常

我重灌過幾個硬碟都一樣 狀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重灌過幾個硬碟都一樣 狀況

假設已經排除:鉭質電容&焊接不良

(通常會造成更換後3次內開關機正常,之後就會恢復一直異常)

你就往以下方面check

=========

1.你是用"正版" Win7 光碟安裝?

2.用網路上下載的安裝?

3.原NB的 recovery CD or 還原檔?

如果你不是用正版win7光碟一步一步安裝

那我強烈建議你search網路去下載Win7版的winPE

不然一個有問題的安裝source,不管你怎麼換HDD,結果當然一成不變

IF WinPE 正常那問題就是你的周邊driver (顯卡,網卡..等) or 某APP software所造成,當然最嚴重就是"橋"不良 or "顯卡晶片"不良

网友C:
你現在是Enabled, 但我是要請你把bios的intel speedstep 與AHCI Mode切換到Disabled,
我的是切換到Disabled才可以進系統!
參考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現在是Enabled, 但我是要請你把bios的intel speedstep 與AHCI Mode切換到Disabled,
我的是切換到Disable ...

切換 Disabled   會出現籃底白字 閃退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設已經排除:鉭質電容&焊接不良

(通常會造成更換後3次內開關機正常,之後就會恢復一直異常)

用正板的  跟 recovery 都一樣

試過 hd 和 ssd 也是一樣結果

才去動超級電容    沒電容表   但有用三用電表測試過是否有導通  所以沒空焊

沒更換鉭質電容前用電池開機跑系統會自動黑頻  第一次都要強制關機 第2次就正常進系統

更換鉭質電容後變成要強制關機3次後才會進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設已經排除:鉭質電容&焊接不良

(通常會造成更換後3次內開關機正常,之後就會恢復一直異常)

謝謝告知
結果是 獨顯 晶片問題
也無法安裝獨顯驅動
強制裝就會當機
改用內顯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
可以看一下bios裡顯卡設定,把它改成由內顯開機,不要用獨顯,若能開進w7 ,表示獨顯也掛了,這台我們維修通常2者一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