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源 KY-105 紅外線感應開關

楼主(2017-02-08):
社區有許多燈具都是紅外線感應開關,當初購買的是這個台灣製的 國源 KY-105
包裝看起來不錯,又強調超高穩定設計 耐熱防火外殼,所以全部都是裝設這個
不過幾年後幾乎都壞掉了,看起來壞掉的地方都一樣
連塑膠和電路板都已經因為高熱而變色

變色高熱的地方看起來是幾個稽納二極體
想說試著把這些稽納二極體換掉看看是否可以復活?

如果可以加強或更換其他零件,讓高熱的問題改善(不曉得為什麼二極體會熱成這樣?我以為只有晶片才會發熱 加散熱片之類的),讓東西壽命更長那就更棒了
不然爬上爬下,拆裝感覺也是蠻麻煩的。

网友A:
這類AC/DC的設計是靠稽納二極體來穩壓,可以提供的電流本來就不高.
它的保險絲有熔斷? 如果熔斷或許可以救得回來. 換W數大一點的稽納看看可不可以撐久一點.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在公共用電220V?這類容阻降壓有的號稱110V/220V共用,使用在110V或許沒事,220V時會有更多的電量由ZENER二極體吸收掉,長期高熱的結果讓PCB變黑。

如果是用在220V的話,試著減小降壓電容容值試試看,照片上那顆是105K,換474K試試看。

网友:
社區共用的使用頻繁,壽命到了就得更新,用不壞廠商都要跑路嘍!公用的東西少碰為妙!請管委會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類AC/DC的設計是靠稽納二極體來穩壓,可以提供的電流本來就不高.
它的保險絲有熔斷? 如果熔斷或許可以救得 ...

當初的設計是有保險絲,內部還有一個插槽放了一個備用保險絲
但是有趣的是,我拆下來的時候,保險絲是沒有裝的,只剩備用保險絲在旁邊納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在公共用電220V?這類容阻降壓有的號稱110V/220V共用,使用在110V或許沒事,220V時會有更多的電 ...

y大真是厲害,的確是用在220v的,判斷真精準!

网友C:
壽命到了就得更新+1,
社區安全比較重要,
反正有管理費支出,
沒差這小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壽命到了就得更新+1,
社區安全比較重要,
反正有管理費支出,

感謝關心 放心放心,已經都全部換新的了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6225888937

拆下來就是研究好玩的~~想了解原理,長長知識
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使用在公共用電220V?這類容阻降壓有的號稱110V/220V共用,使用在110V或許沒事,220V時會有更多的電 ...

本來的是105K 400V
我去材料行看到有 474K 400V   474K 630V 不曉得有何差別

這兩顆耐壓都超過使用的110 220
請問使用上是不是要購買所使用電壓的2倍以上耐壓?像是用在220V就至少要買到440V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來的是105K 400V
我去材料行看到有 474K 400V   474K 630V 不曉得有何差別

電容耐壓要看後端整流迴路而定,一般電容耐壓標示值是直流,220V AC的峰值約311V,所以用400V是可以的,在空間可以允許下用630V當然更好,如果能找到安規電容更棒,用在電源供應器輸入端的XY濾波安規電容都是標示工作交流電壓值,實際可承受直流電壓都在1K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