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尚朋堂電子鍋 SC-1676 故障碼-E2

楼主(2017-02-09):
尚朋堂電子鍋_SC-1676 故障碼-E2
銘牌

插電等5秒 出現故障碼 E2

一般微電腦電子鍋 故障大都是 溫度保險絲 主體電熱板 繼電器 溫度傳感器(熱敏電阻)
插電後5秒出現故障碼 E2 那就是已有過電到主機板 所以無關溫度保險絲 要5秒才會出現 那表示主機板已動作 偵測到異常了
都還沒按開關就出現 也無關繼電器了 那就從主體電熱板跟溫度傳感器查起
拉出主機板測量 溫度傳感器

按鍵板

主機控制板

測量煮飯溫度傳感器 正常

測量上蓋溫度傳感器 發現異常

只好請出 屠龍刀與痞酷鏟 撬開上蓋

發現故障點 紅圈處

用連接套管跟熱縮套管 連接斷線處

再次測量上蓋溫度傳感器 正常

先試按保溫按鍵 能啟動了 亮綠燈 正常

那就將防熱套管 套回加以保護

組裝後 大家快來看喔 要煮 衛生紙 了

煮完後跳保溫 打開上蓋看 衛生紙 煮熟了沒

好漂亮的 衛生紙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

网友A:
衛生紙不會有螢光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衛生紙不會有螢光劑嗎?

那只是在試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衛生紙不會有螢光劑嗎?

用衛生紙加一點水 能將衛生紙都浸濕 還能看到一些水 那是在做測試 溫度夠不夠 跟 會不會過熱
如果衛生只能全乾又稍稍翹起 底部沒焦黃色 那溫度就剛好

不然每次都用米去煮飯試 那飯不吃撐才怪

网友:
解說很詳細
下次有電鍋壞掉
再自己試試

网友(2017-03-13):
真是萬能 這個也處理完美

网友:
有創意的解決法,佩服你,讚!!!

网友:
黃藍紅綠線早晚會被折斷~~

网友:
厲害厲害
佩服佩服
改天遇到
自己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