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ZIO V50E畫面中間偏暗有橫向黑影

楼主(2017-02-09):
最近剛搬新家,這台電視一陣子沒開了,搬完一打開沒多久突然關機,再來就完全沒過電,自行拆開換了電源板後可正常開機,不過畫面卻中間偏暗有橫向黑影,遙控器也無法控制,請教是否是電源板影響,還是其他問題?

网友:
若您更換的是原型號的電源板.那應該就是背光出問題了
要拆面板才能維修了

楼主:
是原型號的電源板,不過是對岸淘來的,所以有點怕怕的。

网友:
依您敘述.假設電源板沒問題
背光部份要拆到面板..<<<這比較麻煩
無法遙控則須要測量A/D板各供電電壓.R/C接收電壓.開關是否短路等.
這就簡單一點
您可以自行先處理一下

楼主:
遙控的部分已解決,電源板輸出到背光2組電源交換測試,確定為電源板問題,換貨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