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同TAW-A90F 洗衣機如何拆內桶

楼主(2017-02-09):
這台用了快10年,只有3年前用市售洗衣機清潔劑泡過,想說拆開來洗一洗吧

外觀

內桶沒有中央螺絲,中央圓蓋可以單獨轉動,轉動過程好像內部有螺旋斜紋,可以逐漸上升後又下降,不過拔不起來,或許應該說小弟沒那個勇氣硬拔

請問前輩可以指導如何拆嘛

网友:
圓蓋只是一個卡榫,你注意看上方有一個地方凹進去,拿一字從凹處把上蓋挖出來就好

网友:
轉開轉盤十字頭螺絲 …依正常”逆時針”方向轉開,
要有工具,
曾經看過是不是要用逼猴,
問一下雨知大大...

楼主:
中間那個有y字型的子彈頭圓蓋是一體成型的,因為在洗衣行程會上上下下運動,小弟還不敢暴力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那個有y字型的子彈頭圓蓋是一體成型的,因為在洗衣行程會上上下下運動,小弟還不敢暴力處理 ...

"y字型的子彈頭圓蓋"它會浮動,
代表圓形周圍是用卡榫的,
何不用酷網的鏟子凸看看,
中間不拆除,看不到螺絲,
就不能拆了..

网友:
1.中間那個灰色那個打開,用小一字,找看看會有一個小洞,撬開,
2.十字起子,拆螺絲,白色的蓋子就可拿上來,可能會點緊,
3.就會看到38MM螺母,要用長套筒,

网友:
紅圈敲開

紅圈敲開

网友:
http://m.xuite.net/blog/home3360/ecrire/215253111
請參考別人的拆法,你這台也是韓國代工的?
建議您自家的底桶要拆開來,不銹鋼桶身跟塑膠底桶的側壁,
藏有厚厚的汙垢,不拆開來根本洗不到,
上面的連結網址的照片中,沒看到他有拆開來,
從別的分享網站上也是看到專業清洗的也都沒拆開來洗,
一般會拆開來洗都是個人DIY所提供分享的圖文!

楼主:
多謝各位前輩指導,小弟晚上回家拆拆看

网友:
學習了,不知道用傳統板手+鐵鎚來轉螺帽,是否會傷到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