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請分享經驗文 - 適用於近距離的泛光LED頭燈

楼主(2017-02-09):
之前貪便宜買過4組地雷頭燈
材質不耐用
不是塑膠電池盒脆裂,就是燈桶裂化

看過 WISH大 po過一篇開箱文
[wish的新玩具 SkyFire T-36 CREE U2 天火LED頭燈]
不知其他前輩有沒有
LED類似的產品相關使用經驗可分享
煩請有機會的話開示一下
說說手頭上產品的優劣點

另外該篇討論中
牛大問到潛水頭燈
網頁有看過一些
為沒使用過,所以不好說嘴

网友A:
買登山用的把亮度調暗一點或許是個舒服(可以登山應該會適合長時間配戴)耐用的選擇吧

网友:
這燈賣多少?

楼主:
我不是賣家
上圖的潛水頭燈是網路看的
對岸賣的價格約人民幣 20~50間
我們本地網拍看的價格,約台幣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登山用的把亮度調暗一點或許是個舒服(可以登山應該會適合長時間配戴)耐用的選擇吧  ...

對岸製造完
賣到台灣的產品
市價約200~500台幣
都標榜登山耐用
唯獨缺少實際開箱經驗分享文
我較想知道有沒有
光衰 / 防水 / 發燙難戴 / 電池點燈時間 / 材料耐用度 .....等問題

亮度功能約3種
一般亮度 / 強光 / SOS閃爍 模式
不知 J 大 提到的調暗 , 是DIY電路改裝的調暗那種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岸製造完
賣到台灣的產品
市價約200~500台幣

從對岸直接買的話還是買大家比較信任的品牌比較好,雖然淘寶網可以退貨只是幾百的東西退扣運費貨實在不划算
LED燈雖然高效率,但以前有被粗製濫造的USB LED燈燙到起水泡所以發燙的問題有考慮是明智的選擇

因為登山頭燈往往以光強度為主要訴求,在近距離的使用上強度太強反而變成一種困擾,如果產品本身的“一般亮度”就適合不會太亮的話當然是最好,不然DIY一下變成無斷亮度可調也不失為一種樂趣~

或許在登山論壇發問才會有比較多實際使用的用家回答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賣家
上圖的潛水頭燈是網路看的
對岸賣的價格約人民幣 20~50間

因為我也在找~~但實在很少有文
要輕.....不太亮(可能裝一顆3號)
要亮.....不太輕(要散熱+18650電池)

兩者要取中~~

网友:
用過對岸的頭燈多年了,也用很多款式,也有許多一起爬山的朋友使用後的狀況:
1. 長時間使用,電池座負極的彈簧,因溫度或材質不佳而沒有完全的回彈,導致電池接觸不到負極,這碰過好幾起了,這可以自己把彈簧拉回長一點或是自己換個好一點的吧...

2. 燈頭根本沒塗散熱膏,自己買回來補塗一下吧

3. 電池在台灣自己找吧,應該都是虛標或容量不足

4. 頭燈帶連著電線會彈性伸縮拉扯,接電池盒那端,常會因拉扯而斷線,要自己補強一下,讓它能承受拉扯多次

楼主:
謝謝多位前輩經驗分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多位前輩經驗分享

話說.. 牛正在相這一款的說...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3600322039.ht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話說.. 牛正在相這一款的說...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3600322039.htm

牛入手後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使用心得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入手後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使用心得呀 :)

牛是在觀望啦~ 還不會那麼快敗它!!

目前是先拿26650鋰鐵+潛水手電筒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256&pid=7527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 牛正在相這一款的說...
https://world.taobao.com/item/543600322039.htm

牛大 :

泛光版好像蠻理想的
唯獨頭部鬆緊布帶下水可能有問題
潛水使用的話
可能要拿泳鏡綁帶來DIY改造結合

牛大要買時
可否搭順風車跟購
方便的話,再短訊我,告知費用與交款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牛大 :

泛光版好像蠻理想的

的確, 牛也是相中泛光版的!
在水裡面不用照這麼遠, 而且光源集中反而沒用!
但要把它固定在原本的潛水面鏡上, 真的要想想才行!
因為面鏡是矽膠的, 根本就黏不住!

誰想先敗? 請糾個團好了!! 牛也+1

网友:
要輕..要亮...至少裝一顆18650電池,這樣才能驅動LED,主要還是要看機構防水,電路上可做到燈光調整

网友C:
我有親戚在專做LED手電筒公司業務,不知你有沒用過皇家騎士系列,可到沒屋頂搜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親戚在專做LED手電筒公司業務,不知你有沒用過皇家騎士系列,可到沒屋頂搜尋看看 ...

謝謝訊息分享

网友D:
右邊黑色款有防水,記錄經過高山冰天雪地縱走八天七夜,新電池一顆用到下山,經過實測認證。
中間螢光黃有潛水,只經過上下水池清洗優游潛泳用過,還沒掛過。
不過壞掉,不會捨不得,時間到了換了又是新品,200-300左右,文山**買的。
所謂好指什麼? 電池、燈、罩、型、牌、時........感覺自由心證看個人,自己覺得好就好
左邊的客串水雷,保證上岸吃水水飽飽,不過還是安全載你回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確, 牛也是相中泛光版的!
在水裡面不用照這麼遠, 而且光源集中反而沒用!
但要把它固定在原本的潛水面鏡 ...

個人覺得
該泛光頭燈充電孔封蓋可能不大可靠
下水型的設計應該要強固一點才是
就像電池安裝的方式,螺旋密封蓋保護較佳

網海查訊比較下
發現該產品系列除了"揮手感應方式"開關外
有單鍵可無段調光的
也有依不同種類電池設計的型號

下列連結有提到無段調光方式
網頁中的買家評價回文
也間接地提到使用上的優/劣點,和品質問題
有興趣參考看看
https://world.tmall.com/item/542191497018.htm?spm=a1z3o.7695283.0.0.ICPR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邊黑色款有防水,記錄經過高山冰天雪地縱走八天七夜,新電池一顆用到下山,經過實測認證。
中間螢光黃有 ...

W大提到
"所謂好指什麼?
  電池、燈、罩、型、牌、時........感覺自由心證看個人,自己覺得好就好"

確實如W大所言
適所適用,即是好
是小弟一開始常識不足,沒設訂好PO文標題
應該是 " 請分享經驗文 - 適用於近距離的泛光LED頭燈 "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提到
"所謂好指什麼?
  電池、燈、罩、型、牌、時........感覺自由心證看個人,自己覺得好就好"

本版的版主是 ciko.ciko大...
您可以傳送訊息請ciko.ciko大幫忙改文章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