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線路配置相關問題請教

楼主(2017-02-09):
家裡最近有冷氣機需求
請冷氣師父來拉冷媒管和電源線
但發現幾個問題,關於拉的電線規格好像有錯誤,在此請教各位
或是大家有沒什麼心得可以提供的,可以一起討論 謝謝

冷氣機KW是冷氣師傅看房間坪數,幫我選的。

冷氣師父用的線
A. 電源線-大亞 LF 600V 2.0mm2 x 3C   (花線)
B. 控制線-合機 VCTF  1.25mm2 x 4C  (花線)

1. 5KW冷氣機使用 2.0mm2 x 3C  (花線).....這真的有點誇張
我認為至少要2.0mm單芯線或是3.5mm 絞線

2. 5KW控制線1.25mm2 x 4C (花線)符合電工法規嗎?

3. 至於2.8KW與2.0KW 線材使用 大亞LF 600 V 2.0mm2 x 3C (花線)夠用嗎?感覺有偷工減料。

4. 控制線有些說需使用2.0mm2 ,1.25mm2 x 4C 真的可以嗎?

我要求加2個2P 20A無熔絲開關。因為房子建商是使用一組30A無熔絲開關 220V。
我希望個別獨立開關,避免其中一台壓縮機故障時,另外一台無法使用。

配置圖如下

冷氣配置圖

冷氣配置圖

网友A:
1. 冷氣標示的KW數是指冷氣能力並不是耗電量,如EER為4則耗電量為冷氣能力的1/4。

2. 所謂的花線應該是控制電纜吧?只要負載電流在電線規格內應該還好,只是一般人對水電常用的單心線或絞線比較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冷氣標示的KW數是指冷氣能力並不是耗電量,如EER為4則耗電量為冷氣能力的1/4。

2. 所謂的花線應該是控 ...

1. 冷氣的KW值,也應該跟耗電成正比。KW越大耗電越大 ??
2. 一樣2.0mm的線材-絞線和花線,接上兩台瓦特數的家電,使用花線絕對會發熱及變軟。
(用電量大之電器不得採用花線)?!<<一般都是這麼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冷氣的KW值,也應該跟耗電成正比。KW越大耗電越大 ??
2. 一樣2.0mm的線材-絞線和花線,接上兩台瓦特數 ...

是的沒錯,KW值越大耗電量越大,以前面說的ERR值=4為例,5KW冷氣能力的主機耗電量約1.25KW,電源是220V時負載電流約5.7A。

控制電纜不要想像成一般花線,在自動控制上一些大馬力設備也是用控制電纜銜接,只要電線承載能力大於負載就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沒錯,KW值越大耗電量越大,以前面說的ERR值=4為例,5KW冷氣能力的主機耗電量約1.25KW,電源是220V時 ...

控制電纜不要想像成一般花線,在自動控制上一些大馬力設備也是用控制電纜銜接,只要電線承載能力大於負載就沒問題。

確實自動控制上,因為配線方便比較柔軟,盤內大多都使用花線,而且越大的線徑 -絞線與花線價錢,花線反而比較貴。

在控制電纜上,我的疑問是,1.25mm2 真的夠用嗎?,因為冷氣機的規範(變頻式冷氣空調系統工程施工規範)說寫的是2.0mm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電纜不要想像成一般花線,在自動控制上一些大馬力設備也是用控制電纜銜接,只要電線承載能力大於負 ...

1.25平方是接室內機吧?室內機耗電很低。

控制電纜不一定用在盤內,盤外負載如馬達、電熱也常用,所以才會有控制電纜這種東西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平方是接室內機吧?室內機耗電很低。

控制電纜不一定用在盤內,盤外負載如馬達、電熱也常用,所以才 ...

是的 1.25mm2 x 4C是接室內機,冷氣控制線!! 確實耗電不高
主要疑問是,冷氣配置規範寫的是建議 2.0mm2 。

之後結論討論後,客廳改使用3.5mm2 x 3C 線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1.25mm2 x 4C是接室內機,冷氣控制線!! 確實耗電不高
主要疑問是,冷氣配置規範寫的是建議 2.0mm2  ...

既然要改何不改5.5平方3C,我現住的地方建商在每戶後陽台預留兩迴路8平方給空調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改何不改5.5平方3C,我現住的地方建商在每戶後陽台預留兩迴路8平方給空調主機。 ...

A 建商源使用3.5MM2線徑 使用20A無熔絲開關 (接5.0KW室外機 單獨。)
B 建商源使用5.5MM2線徑 使用30A無熔絲開關 (可分接2組室外機。)

客廳接A迴路因此使用3.5MM2線徑,使用到5.5MM2線徑有點多餘,因為源頭不是5.5MM2。

网友:
5KW 指的是變頻冷氣額定輸出吧。那最初的配置就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客戶有要求,又出得起錢,100㎟ 還是什麼金絲銀線超導體的,照樣配給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