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 SR-1667 電磁爐誤插220V炸毀維修

楼主(2017-02-10):
尚朋堂 SR-1667 電磁爐誤插220V炸毀維修

1.故障狀況~輸入電壓110V的電磁爐誤插到220V插座,導致電磁爐內部零件多處炸毀

2.型號~SR-1667

3.拆開上蓋

4.觀查電路板發現電源輸入保險絲(250V/20A)內部炸斷,壓敏電阻炸開

5.拆下電路板翻開背面一看也是災情慘重,銅箔燒毀焦黑一片,高壓橋式整流器
,IGBT拆下測量都擊穿短路了

6.先將PCB及塑膠底殼焦黑碳化物清洗乾淨

7.再將PCB燒毀銅箔以電線補上,高壓橋式整流器,IGBT,保險絲,壓敏電阻更換新品

8.再來是控制小機板供電變壓器(110V)初級線圈也被燒斷,無法整流輸出DC10V/DC19V二組電壓,
先用雙電源供應器測試控制板~是正常的

9.礙於空間有限而且也找不到變壓器,於是採用淘汰筆電變壓器(OUTPUT-19V)+降壓模組小板方案

10.一組DC19V直接拉線供應

11.另一組由DC19V經降壓模組降壓至DC10V供應

12.先不裝線圈盤測試開機功能OK

13.裝上線圈盤測試開機功能OK

14.全部組裝回去煮水測試OK,大功告成

PS~

IGBT
原型號~GT60M101~900V/60A
代用型號~1MBH60D-090A~900V/60A

橋式整流器
原型號~GBJ2506~600V/25A
代用型號~GBJ2508~800V/25A

保險絲
原型號~250V/20A
代用型號~250V/15A

网友:
恭喜完修!要是我就舉雙手投降了

网友:
太強了!這樣都修的好!

网友:
想必花不少時間吧!成功修復可以安心睡覺了!

网友A:
那個不是不鏽鋼鍋嗎?
電磁爐可以用?我的認知錯了嗎 =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不是不鏽鋼鍋嗎?
電磁爐可以用?我的認知錯了嗎 =口=

鐵磁性金屬可用。磁化的鍋具就看效能如何,鋁鍋一般不適用

网友:
太強了!這樣都修的好

网友:
電源小板改裝厲害!

网友:
這也能修,厲害厲害!

用過卡式瓦斯爐之後,發現還蠻方便的,放餐桌吃火鍋什麼的,不會被電線礙手礙腳....
所以,我家電磁爐壞掉後,換保險絲也燒掉,就不修也不買新的。就用約300~400元的卡式爐。

罐裝瓦斯3罐75~100元,平均每罐算30元好了,一台電磁爐約1000元可抵約33罐瓦斯。
卡式爐用了N年, 主要用來加熱餐桌上的火鍋,1年大約只用3罐....

但電磁爐有溫控,保溫的部份比卡式爐好用!

另外, 樓主那個鍋子是不鏽鋼的.

网友(2017-03-13):
完美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