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捕蚊達人LED捕蚊燈GR-M001,LED燈很快就衰減

楼主(2017-02-10):
廠牌: inaday’s 捕蚊達人 LED 捕蚊燈
產品型號:  GR-M001
問題簡述: 六顆LED燈很快就衰減

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新品大約3周就變得很暗(六顆一起變很暗),我自行上網買了LED來換,但是大約2~4周又變暗,LED已經換第三次了。
以前在大潤發買過類似的LED捕蚊燈也是不久就變暗,不過被我拆壞了,才又買一個別牌的,沒想到也一樣。

請問:
Q1.是LED品質的問題嗎?
Q2.還是要改電阻?
先謝了!!!

▼inaday’s 捕蚊達人 LED 捕蚊燈 GR-M001

▼抓了兩個月

▼有放乳液才抓的到

▼開蓋

▼簡單電路

▼簡單電路

▼簡單電路

▼簡單電路

▼LED燈+電阻

▼LED燈+電阻

▼LED燈+電阻

▼網路買的LED (紫光)

网友A:
也許是限流電阻太小了    LED過電流光衰
可以這樣做     :  把電阻加大   同時用更多LED
另外三不五時也可以改一改LED波長

當對某個波長有趨光的蚊子死光光時  就要換個波長了

网友:
先用直流電壓表 量一下 5V+ / 5V-  的 實際電壓吧
或者 量一下限流電阻的 實際電壓  估算電流 是否合理

网友:
LED 限流電組計算

一般白光LED 是3.2V 20mA  但實際還是要看賣家怎說

网友:
建議改電阻。2個月捉不到30隻,這段期間蚊子可能繁衍出上千隻了,
還是用電蚊拍比較實在一點,或是有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

楼主:
我剛查LED賣家標示的:

顏色 切入電壓(V)消耗功率(W) 限流(mA) 發光角度
紫外線(驗鈔燈)LED聚光型 3.2 0.08 25 25~45度

明天再來試試~感謝各位回應

网友:
以前公司有代工過led燈條板,客戶有交代一片板子要插同一代號的,原來都有事先測量分類過了,我也不知道差別在哪裏。

网友:
過流現象,算一下LED耗多少電流,一般廠商為了省成本都會簡單驅動,看圖卻是如此當然壽命就短了
你可以加一塊LED驅動版控制穩定電流這樣就可拉長壽命
PS:若是自己要用且長久不建議改電阻因為只能降電流但是會隨輸入電壓忽高忽低;LED驅動版很多可用,只要知道輸入電壓多少,後端LED是用串接(昇壓)還是並接(降壓),電流不要超過規格值

网友:
網路上找 LM317 穩壓IC 相關電路來改也可以~
IC 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有~
也不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許是限流電阻太小了    LED過電流光衰
可以這樣做     :  把電阻加大   同時用更多LED
另外三不 ...

我量了一下 輸入電壓 電阻值 LED電流..整理一下 不知是否正確

SIMON1016 於 2017-2-10 09:10 PM

先用直流電壓表 量一下 5V+ / 5V-  的 實際電壓吧
或者 量一下限流電阻的 實際電壓  估算電流 是否合理

有測量了 等一下整理 ,不知是否正確

葉坦克 於 2017-2-10 10:37 PM

LED 限流電組計算

一般白光LED 是3.2V 20mA  但實際還是要看賣家怎說

Yes ,賣家給的是3.2V 25mA

單晶片微電腦  發表於 昨天 11:23 PM

建議改電阻。2個月捉不到30隻,這段期間蚊子可能繁衍出上千隻了,
還是用電蚊拍比較實在一點,或是有其他更有效率的方法。

這台是放室內,抓到這些我已經很高興了 哈~
我電蚊拍也有,有三隻

bobbie_168

過流現象,算一下LED耗多少電流,一般廠商為了省成本都會簡單驅動,看圖卻是如此當然壽命就短了
你可以加一塊LED驅動版控制穩定電流這樣就可拉長壽命
PS:若是自己要用且長久不建議改電阻因為只能降電流但是會隨輸入電壓忽高忽低;LED驅動版很多可用,只要知道輸入電壓多少,後端LED是用串接(昇壓)還是並接(降壓),電流不要超過規格值

這個超過我能力,我剛去網拍看好像都是賣手電筒的...而且我這台才299 ~ 哈
感恩~

fireway

網路上找 LM317 穩壓IC 相關電路來改也可以~
IC 一般電子材料行都有~
也不貴~

嘿~超出我能力,我只會換換電容電阻 感恩~

楼主:
今天下午又把捕蚊燈拆開,測一下電流電阻電壓

變壓器輸出電壓 : 實測5.16V, ( 側標載明5V )
機板上5+ ~ 5- 電壓 :   實測4.6V ,(我就不知為什麼了?)
LED通過電流 :  實測56.4mA ,(賣家是給限流25mA)
電阻: 實測81Ω,(灰紅黑金 算出來是82Ω,跟實測差不多)

我根據 LED限流電阻值-線上計算器 ,算出的電阻值是 72Ω,跟現在實際電阻81Ω,好像沒差很多耶!
但是LED通過的電流怎會差這ˋ多? (限流25mA ,實際56.4mA)

所以要請問大家:電阻要改成多大???

▼變壓器輸出電壓

▼機板上5+ ~ 5- 電壓

▼LED通過電流

▼根據 LED限流電阻值-線上計算器 ,算出的電阻值是 72Ω

网友B:
實際電阻81Ω實際56.4mA==> 限流25mA ,電流減半電阻加一倍  取150~180Ω 試試
--------------
等等...
你量電流 怪怪的...  是把電流檔探棒  直接並連在零件LED上嗎?  要串在迴路上才對
4.5V / 82 = 56 mA  (你電流檔探棒 相當於把LED 短路了 )

也可以 量電阻的電壓 / 電阻值 = 電流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又把捕蚊燈拆開,測一下電流電阻電壓

變壓器輸出電壓 : 實測5.16V, ( 側標載明5V ) ...

1. 量變壓器輸出接頭是空載電壓,量板上是有載電壓,此兩電壓值當然不一樣。

2. 計算電流值與實際值不符.....最大的可能是板上所裝LED工作電壓(Vf)不是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實際電阻81Ω實際56.4mA==> 限流25mA ,電流減半電阻加一倍  取150~180Ω 試試
--------------
等等...

您太厲害了 一眼就看出我並聯了,SORRY!

我剛量測電阻兩端電壓: 1.42V ,
電阻的電壓 / 電阻值 = 電流值
1.42V/82Ω=0.0173A=17.3mA

17.3mA < 25mA(限流) ,所以電阻值是OK的?
那...LED會很快衰減的原因是?
不會是回歸到LED品質不好吧?

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太厲害了 一眼就看出我並聯了,SORRY!

我剛量測電阻兩端電壓: 1.42V ,

用 10 mA ~ 150歐姆  試試吧

网友:
網拍買的 LED 品質實在是 @#!#% ....
你可以用一個簡單的電路測一下它的壽命 !!
我之前買了一批用不到 1 星期吧 , 全光衰了 ~ (電流 18mA)
剛開始亮度很好 , 但......一星期後全死 ~
我換一顆新的 , 才發現原來舊的已經暗了好多 !!

网友:
很快光衰

品質跟散熱都可能有關....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 降電流
  1. 改用 LED驅動電路
  2. 改電阻(最簡單)

雖然說規格上 限流25mA,
但應該沒說散熱與耐用度(光衰)問題
很快就光衰了,所以還是先降電流再說...

楼主:
今天已把電阻由 82Ω 換成 150Ω ,亮度似乎暗了1/5~1/4 (沒儀器測亮度,只是目測)

感謝各位指導,一個月後再來看看這次換的LED是否還活著。 (每天固定開 PM0600-AM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