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 M215HTN01 面板零件燒掉 求型號

楼主(2017-02-11):
燒到 看不太出來 請問一下有人知道嗎? 可以用拿一顆代用 謝謝

网友:
看起來中間腳是5v in,下面腳接地,一般應用在AUO面板這裡應是3.3v LDO

网友:
M215HTN01.1 圖片

网友:
M215HTN01.1 圖檔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主IC 也短路 XD ~所以等零件囉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供資訊~主IC 也短路 XD ~所以等零件囉  XD

可愛大消失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