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想做治具 不知道這是否屬於maker

楼主(2017-02-11):
各位先進好

ˋ是這樣的 小弟的老闆最近很無聊從倉庫拿了一張掃描槍 把它拆了 他本來要找裡面的讀頭型號 但是那好像是大陸製的

他想要我量測讀頭距離與鏡面傾斜角度的關係

當然隨便量測試可以交差的 但是小弟想做精準點 於是想做下面這兩種治具 但是有些地方卡住了 想請各位先進指教

1. 角度檯
    如下圖所示

    各位看到如圖的角度檯 小弟想到我只要找到一個鐵盒子 鐵框 或是四方型的鐵製物品

    然後再去買量角器 在量角器90度中間那條線上穿洞 用竹筷子穿過去 再用熱熔膠槍把竹筷子跟量角器接合

    然後再拿一根吸管 用熱熔膠槍將吸管粘在鐵盒子中間的部分 然後將剛剛的量角器與筷子組穿過吸管 這樣就可以讓量角器旋轉了

    然後在鐵盒下方 固定一根針 對準90度角 由此當作0度 用手轉動量角器 當轉到需要的角度時 用磁鐵直接吸在量角器上 這樣磁鐵就會根鐵盒子吸住

    而固定量角器 但重點來了

    量角器的上方 需要設計一個夾子 可以夾住約10cm x 10cm 的壓顆立透明鏡片 厚度約0.8 ~ 1.6mm 左右 還要隨著量角器移動

    能承受這樣壓科立的重量

    請問各位先進 上面這邊 怎樣設計呢???

    又或者是說整體有其他更好的設計方式呢?

2. 距離台
    如下圖所示

    首先盒子也不難找 上面的尺用外面買的布尺 或是長度貼紙條貼住即可

    看圖上這樣的設計 是用一個螺絲旋轉進去調整角度 但因為小弟對這樣的機構不熟 不知道這樣的螺絲叫做什麼名子

    也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廉價的方式達成這樣子的做法

    請問板上的各位先進 怎樣設計比較好呢?

    以上兩種土砲的方式 希望各位不要笑我

    另外 這樣是屬於maler板嗎? 可以貼在maker嗎 ?

    如果可以 將來完成時 我也會貼照片上來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网友:
用自己的方式製作適合的工具,就是MAKER

參考設計,在所難免

网友A:
我會選擇作圖   然後去找出角度與距離的關係

畢氏定理??

网友B:
贊成 2 # 兩津的說法    這是MAKER 可以放這邊

但是我的觀念比較 [死板]  治具這東西
應該是  為大量(或常例)作業     為提高效率改善方便性

[ 一張掃描槍 把它拆了..量測讀頭距離與鏡面傾斜角度.]
你這治具用完了  是準備進倉庫的一次性拋棄型治具嗎

依你的需求   3 # 專炸  作圖即可

除非你覺得 這東西有潛力有自身常用之處有市場  準備發揚光大
打個比喻  以一年沒3次用烙鐵的人
應該用 哪種方式取得烙鐵
賣不如租  租不如借

當然很多時候  爽度確實是不同
-----------------------
先問問  老闆支持你這樣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贊成 2 # 兩津的說法    這是MAKER 可以放這邊

但是我的觀念比較 [死板]  治具這東西

呵 simon大

他會拆這個目的

也想打算進軍這市場

所以他希望了解

對於我本身 量測的數據跟老闆交差這是一回事

如果能從做治具學到更多東西 那我會很高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選擇作圖   然後去找出角度與距離的關係

畢氏定理??

專炸大

是這樣的

如下圖我從網路上撈的資料所示 :

像這種zebra大牌廠商 他們都有barcode掃描內容 以及角度 還有讀頭距離的測試

但是我老板拆的那一隻是大陸做的 也沒有型號跟依據

所以老闆想知道這些資訊

我才會想說做治具出來跑

网友:
我也贊同#2的兩津大的說法,
參考或自己設計,
只要自己做出來都是MAKER..
如果用鐵盒或薄板做出來的,
精度可能就比較難要求..

网友:
同意二樓兩津大~
自己做東西,當然是Maker
期待樓主之後的作品

网友:
如果說今天這個成品它是有"申請專利"

那你只要是"模仿" 或是 ~ 相似度高達8成以上~

並且~你是要量產販售營利的,那你就要考慮被告的風險

如果只是自己做幾個玩玩,沒有量販的話,這些有專利的廠商也就不會有太大的實際動作

楼主:
小弟目前已經想到第一項的做法了
下面一樣是用量角器 但是用兩個 竹筷子一邊一個 量角器鑽孔 然後竹筷子穿過去
量角器與竹筷子的寬度 符合鐵框的寬度
這樣一來 用手就可以撥動量角器
然後兩個量角器要黏一塊木板 木板中間 再用熱溶膠槍 把壓克力的鏡片給焊上去
但是剩下最後一步 量角器轉到適當角度時 必須用強力磁鐵吸住量角氣宇鐵殼 固定柱角度
量角器又必須旋轉
所以必須撐高竹筷子與鐵殼的距離 但是這一步還沒想到要怎樣做
等小弟想到時 在備好材料 完成一組 一定會貼上來給大家看

网友:
這樣的距離應該是雷射讀頭吧?

光罩不太可能那麻遠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