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視訊號是否不必形成電路迴路就可傳遞訊號?

楼主(2017-02-11):
請問各位先進:
(1)電視訊號在電視線(5V2C線)是否不必形成電路迴路就可傳遞訊號?
(2)電視線(5V2C線)中的網狀層導線是否只是作為屏蔽作用,使中心銅線(單芯線)不受外界雜訊干擾? 網狀層導線與電路迴路無關?

我以前一直以為,電視訊號的”電”是從中心銅線傳進來,再由網狀層導線將”電”傳出去。可是今日經過實際實驗,我發現我的想法是錯誤的, 證明如下:
(1)圖1顯示中心銅線尚未插入
(2)圖2顯示中心銅線插入一些些(但此時電視就有影像了)
(3)圖3顯示電視可正常收看

可是圖2兩端的網狀層導線並未接觸到, 電視就可看, 怎麼會這樣? 敬請各位先進釋疑, 謝謝.

圖1

圖1

圖2

圖2

圖3

圖3

网友A:
射頻 RF 信號無綫路就能傳送,只接一條線當然也能收到,但只接外面這編織層的線就不能收到,因為編織層是地線。

編織層地線的作用是屏蔽,讓纜線內部心線的 RF 信號不會輻射出去或是讓外界的雜訊不會干擾進來。
傳導 RF 信號只靠心線,這跟電工原理的兩條線電流回路不同,這裡的 RF 信號是信號而不是電力,只要相關條件符合長距離隔空輻射都是合理的。

只接中心線大部份情況仍可能收到但信號強度會損失一些,有些情況下還會將外皮的地線故意不接,例如因類比第四台接地不良讓傳送的聲音音質不清晰。
F 型接頭故意不接地線還真麻煩,外皮不給他壓緊接頭一下子就會鬆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頻 RF 信號無綫路就能傳送,只接一條線當然也能收到,但只接外面這編織層的線就不能收到,因為編織層是地 ...

感謝[duke83]兄的說明

网友B:
在(2)圖2這種情況...還得試試 第四台最末那幾個頻道畫面品質  有無比接外皮的地線好
即 最高頻域7~8XXMHz  是否有 RF 信號衰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2)圖2這種情況...還得試試 第四台最末那幾個頻道畫面品質  有無比接外皮的地線好
即 最高頻域7~8XXMHz  ...

以前類比電視訊號的時代發現有許多次是因為纜線編織層進水氧化或編織線數不夠造成低頻端例如民視的訊號的衰減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