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滾筒洗衣機WD-12EFD脫水大聲,軸承與油封更換

楼主(2017-02-11):
拆卸過程因手髒所以拆卸步驟沒拍照請見諒
以下名詞不是正規名詞看得懂就好

主角

外觀照

外觀照

型號

WD-12EFD

WD-12EFD

LG滾筒拆卸上蓋先拆掉,然後控制板→前蓋→橡膠圈→外桶前蓋→拆後面軸承上螺絲與磁鐵盤→內桶輕輕敲出來

脫水大聲主要外桶上支撐內桶軸承進水生鏽
外桶靠近內桶端軸承6206Z,靠近馬達端軸承6205Z
此台主要6206Z軸承不良所以只單換此軸承

不良品

不良品

軸承異音大部分就是進水因素而導致生鏽
進水原因有很多可能,油封老化、前者保養不當等其他因素.....

軸心生鏽

軸心生鏽

更換軸承6206Z與油封37 66 9.5 12

軸承與油封

軸承與油封

更換完成

更換完成

避震桿屬於消耗品一定年份後內阻尼一定失效所以一併更換

更換避震桿

更換避震桿

拆到如此當然內外桶與橡膠圈順便清洗

清洗

清洗

後續依序組裝回去就完工

网友A:
奇怪 為什麼會用鐵蓋呢? 不是應該用膠蓋防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為什麼會用鐵蓋呢? 不是應該用膠蓋防水嗎?

你說軸承嗎?原本就有油封保護阿,且膠蓋也不適合大量接觸水

网友B:
不知有沒有哪位前輩可開示一下
該避震桿阻尼失效原因

小弟不才
曾拆開過避震桿
看不出內部失效的奧秘
因為分離後就 "桿+套管"
光滑無瑕,所以參不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有沒有哪位前輩可開示一下
該避震桿阻尼失效原因

詳細與學理我也不會清楚
個人認為阻尼係數就等於緩衝意思
以LG滾筒避震桿來說,桿前端有兩片類似棉布內有阻尼油
在套管內伸縮因兩塊棉布達到緩降功能
正確避震是需要有緩衝,你說光滑是已經阻尼失效
避震本屬於消耗品,跟汽車一樣七八年頂多十年早該換了......
車越開越大聲會捨得換懸吊,滾筒越來越大聲卻會用到壞再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詳細與學理我也不會清楚
個人認為阻尼係數就等於緩衝意思
以LG滾筒避震桿來說,桿前端有兩片類似棉布內有 ...

再請教T大一個問題

您換裝新阻尼器時
有沒有試過推拉新/舊阻尼器
新/舊兩者比較,阻尼力道有差很多嗎 ?
好奇新/舊品之差異量大嗎

网友C:
LG的這些材料那裡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T大一個問題

您換裝新阻尼器時

舊的鬆垮垮已經無緩衝
新的很緊不好拉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T大一個問題

您換裝新阻尼器時

舊的鬆垮垮已經無緩衝
新的很緊不好拉動
力道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的這些材料那裡買的?

掏寶那邊找找就有了喔

网友:
這台滾筒拆到桶子至少要半天,退培林的工具當初我還跑去跟機車行借

网友D:
買過一次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之後,對滾筒洗衣機就敬謝不敏了!! 網路上有人說 就算德國的博士洗衣機也是5年,一般的傳統洗衣機就可以用上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買過一次義大利滾筒洗衣機之後,對滾筒洗衣機就敬謝不敏了!! 網路上有人說 就算德國的博士洗衣機也是5年,一 ...

滾筒與定頻直立式定位不太相同,滾筒本身電子零件多自然故障機率會高一點,要選擇定頻還是變頻?要選擇滾筒式還是直立式?應該取決你所需要的洗衣功能?預算價格?洗衣結果?故障率?(機械式零件越少故障越低,電子式功能越多零件就多,相同問題就如變頻冷氣與定頻冷氣、變頻冰箱與定頻冰箱相同意思,變頻生活會享受多一點功能但就多了一個魔鬼變頻驅動版維修費嚇人,要享受生活便利還是耐用為主這一開始要選擇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滾筒與定頻直立式定位不太相同,滾筒本身電子零件多自然故障機率會高一點,要選擇定頻還是變頻?要選擇滾 ...

用了滾筒洗衣機才知道,滾筒洗衣機的容量很小,我使用的是機械式滾筒換了一個 機械式程式開關也要4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