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NA-110LB 馬達正常運轉但洗滌盤不轉-可脫水

楼主(2017-02-13):
新手發文向各位先進請益,耽誤各位時間

機種:國際牌NA110LB
       礙於老舊洗衣機累積過多垢物,因而今日下午進行清洗工作.清洗完畢後組裝也先通電試運轉乍看一切OK.歸位服役.

因清洗衣物工作皆由太座處理所以對此洗衣機之運作方式不算瞭解,因剛清洗完畢導入清水模擬運作看似沒問題.
清水導入洗衣槽將其餘碎屑污垢再次沖洗乾淨二次後,開始洗衣工作,殊不知正常洗衣進行約莫30分鐘後太座告知有異狀.
故障情況為:
處於洗衣流程中,馬達正反轉運做聲音正常(非啟動電容故障的嗯嗯聲),洗衣槽內膽會隨馬達正逆轉產生後座力現象(稍微扭動)
按下暫停鍵閒置5分鐘再次啟動依然相同情況,進入脫水狀態順利脫水完成.
再次注水進行清洗,此時秤重動作正常(洗滌轉盤正反向運作),注水完成後亦正常進入洗衣功能,水流皆有噴出/轉盤運作正常
洗衣作業進行約一半時又發生上述情況.

因此不免覺得,是不是自行清洗內膽拆解及組裝失誤而導致故障產生

簡述拆解過程
拆上蓋/拆按鍵面板/移動洗衣機上座掀至約80度固定/拆轉盤中心螺絲及取出轉盤/
鬆開38mm螺母後使用逼猴抽出軸心/取出內膽

安裝過程
放內膽,放墊片然後鎖38mm螺母,放入軸心使用逼猴逼入,先逼1-2圈脫離逼猴用力拉扯以確認軸心齒溝是否與驅動齒溝結合.確定已經固定後
繼續上逼猴逼至盡頭,放入旋轉盤使用橡膠榔頭敲入/鎖上轉盤中心螺絲
唯恐洗滌轉盤沒對準齒牙,在發文前有用手撥轉,感覺依然有負載阻力,所以應不是洗滌轉盤內的塑膠齒溝滑牙.

另 在洗滌內膠桶時中心軸一開始沒有用布塞堵..是否滲水造成問題..還請過位先進指正及指教.

楼主:
大家好..
今日續戰..發現洗滌盤(波輪)不轉時往下按壓發現有震動感且可運作.心中直覺不妙,一定是沒裝好主軸
拆開波輪後,驅動軸直接拔起,仔細檢視後發現磨損
這下子問題找到了..那就是我只會逼出主軸卻無法正確裝回去..真是慚愧.
自己猜測--如果可以正確安裝主軸應可繼續使用,以主軸磨損痕跡看來似乎還可使用,
動力驅動端齒溝,以一字起子伸入主軸套內輕觸發現齒溝還明顯存在

我該如何將此驅動軸正確裝入?還請各位先進賜教...謝謝!!

楼主:
經過了3天的奮戰 終於解決..
問題發生歸咎為
1.自身DIY沒有更清楚的了解所有零組件的相對關聯.
2.細部的零件位置變化,在觀察方面沒有詳盡比較導致.
3.誤認為自己可以輕易完成且不出錯.

解決方式:
<<免責聲明>>此方式是以死馬當活馬醫,所以不能保證安全性及耐用度,僅提共參考不負任何責任.

网友A:
請教版主~軸心有順利裝入嗎??我目前也遭遇到這個問題

該如何裝入呢??

懇請賜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版主~軸心有順利裝入嗎??我目前也遭遇到這個問題

該如何裝入呢??

你好..將主軸的驅動盤端倒角.(參照上圖-自行繪製的倒數第三張)..
倒角後的直徑必須小於"定位環"內徑.再將主軸施壓力擠回原來的驅動齒輪處...
但請注意要事先將"定位環"定位至中心處才能將主軸逼入..如何讓定位環移動至適當位置,請敲擊主驅動總成四周外殼即可.

須將驅動總成拆下處理,別妄想依您現在的洗衣機現況裝入,難度極高
將底座四周拆下螺絲
將ㄇ型護板拆下(4枚螺絲)
將驅動總成拆下(4枚螺絲)
卸下皮帶
組裝主軸,請確認主軸是否正確定位,用主軸深入驅動總成的長度來判斷.可參比對最後一張照片的尺寸比例

再依序反向安裝回去

祝順利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將主軸的驅動盤端倒角.(參照上圖-自行繪製的倒數第三張)..
倒角後的直徑必須小於"定位環"內徑.再將 ...

感謝指導~我來試試看!!

网友A:
感謝f-1大大的指導~
已經順利完成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f-1大大的指導~
已經順利完成安裝~

您客氣了..我只是出嘴說說,是你天賦異稟.恭喜你了..但是還要再注意觀察一下.怕固定環扣必沒有完全扣住主驅動軸的溝槽.

僅祝  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