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銀絲燈-串燈100燈10米(如何拆成4份)的電路?

楼主(2017-02-13):
網路買了-->防水銀絲燈-串燈100燈10米(供電DC=12V)
但我要的是拆成四份的個別電路--->25燈+25燈+25燈+25燈=100燈(所以電路要改),但剪開重接之後,不是我想的那樣。
25燈有的燒掉了,有的前端暗,後端亮,後來發覺線路中央有被修改!到底真正的線路為何!要如何改成4份電路?
我只知道末端接成以下
產品如下
https://tw.mall.yahoo.com/item/◤大洋國際電子◢-防水型銀絲燈-100燈-10M-DC12V-暖-p038177360331

网友:
你有試著去問網拍賣你商品的老闆嗎?

這方面我不是很專門,但是依你所提供的資料,只有燈珠及線

老實說滿難去了解&分析

楼主:
廠商只回答,不能如此切!

网友:
你先將亮度條至100%,然後量一下輸出電壓是多少?這樣先了解到底是幾個燈珠串聯,要不就狠一點,找一串長一些正常亮的地方,將第一顆LED的線切斷,看看到底是幾顆滅了,這樣也可以了解到底是幾顆串聯,然後要怎麼做就簡單了。

楼主:
那電路就像下面一樣嗎?

网友:
產品有說明要搭配控制器

网友:
在各燈珠可各別受控制下,已非單純串並聯問題,各燈珠應是受到CPU控制及驅動,已非你的如意算法.

网友:
應該是五樓上面的電路,十幾個燈串聯,需要找出串聯位置才能剪開

网友:
亮度應該是控制器PWM調整的,和切燈無關

楼主:
了解!再試試看!

网友:
經過控制器可以是升壓或降壓驅動,可得知LED是雙數串接
你可以在輸出端用電錶量可得知大概輸出電壓,可計算得知串聯LED數量
一般固定數量不可裁切會用串接方式,量輸出電壓大概都能得知(要設定最大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