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高科技牙刷收納盒

楼主(2017-02-14):
這是今天收到的,高科技牙刷收納盒,LS-767

牙刷收納盒01

牙刷收納盒01

牙刷收納盒02

牙刷收納盒02

這是可以放電動牙刷和兩個刷頭

牙刷收納盒03

牙刷收納盒03

牙刷收納盒04

牙刷收納盒04

有個燈管和兩顆四號電池盒

牙刷收納盒05

牙刷收納盒05

牙刷收納盒06

牙刷收納盒06

有個高壓基板驅動燈管

牙刷收納盒07

牙刷收納盒07

牙刷收納盒08

牙刷收納盒08

牙刷收納盒09

牙刷收納盒09

牙刷收納盒10

牙刷收納盒10

用CD4060震盪驅動高壓吧??

牙刷收納盒11

牙刷收納盒11

牙刷收納盒12

牙刷收納盒12

盒蓋蓋起來,壓到開關就會亮

牙刷收納盒13

牙刷收納盒13

燈亮起來是藍光,但不知道是不是紫外線
燈亮時,會有一股淡淡的臭氧,
還有臭氧殺菌功能!!

牙刷收納盒14

牙刷收納盒14

网友:
有可能翠利用紫外線來殺菌。

网友A:
看規格跟電路應該是沒有臭氧觸發設備;
那淡淡的殺菌功能可能是PP材質外殼被烘烤所產生的異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規格跟電路應該是沒有臭氧觸發設備;
那淡淡的殺菌功能可能是PP材質外殼被烘烤所產生的異香...

那個味道確實是臭氧的味道,
可能是高壓產生的臭氧!!

我是用5V USB充電器電源測試,
可能是電壓太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個味道確實是臭氧的味道,
可能是高壓產生的臭氧!!

應該不是高壓產生的臭氧,而是紫外燈管產生臭氧的

UVC 是 200-280nm,直接殺菌用的,被這個波長的光射到菌就會死掉
比 UVC 還短的 185nm 可以使空氣中的 O2 變成 O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不是高壓產生的臭氧,而是紫外燈管產生臭氧的

UVC 是 200-280nm,直接殺菌用的,被這個波長的光射到 ...

如何知道這個紫外燈管的UVC 是多少的?
發藍光的會是甚麼紫外燈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知道這個紫外燈管的UVC 是多少的?
發藍光的會是甚麼紫外燈管?

仔細找找燈管有沒有標示

一般通常是 254nm
紫外光燈管不管哪個波段,肉眼看都是有藍光的
400nm附近人眼可見是藍光,再短人也看不到

一般一般來說UVC燈管的光譜應該很乾淨的,理論上人看不到可見的藍光,但實際上就是有啊~~XD

所以沒辦法光靠人眼就判斷出是哪一種
最好的解法就是找燈管上有沒有標示 或者是整組產品的型號,找出所宣稱的效果,反推採用了哪一種燈管

====

剛了估了一下,找不到,關於產品的介紹就這樣,推測應該是普通的UVC,而不是185的臭氧紫外燈管
雖然是普通燈管,但還是可能會產生臭氧,只是效果不如專用的管

网友:
这个灯光还是少看为妙!吃过亏的建言。

网友:
說不定看的見的只是光波的諧波而已?
這拿來當光固化的燈管應該會是最便宜的選擇了

网友:
SONICARE 電動牙刷的旅行盒下去 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