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XS-6616 DVR硬碟錄像機檢測不到硬碟

楼主(2017-02-14):
裝了硬碟,機顯示沒有裝硬碟,試過另一隻碟或更換數據線都這樣,裝了碟會聽到轉動聲,不知主板那裡壞了,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先檢查硬碟的電源電壓是否合乎標準~~+12、5V有無太低
SATA介面電路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硬碟的電源電壓是否合乎標準~~+12、5V有無太低
SATA介面電路是否異常

謝謝指教
已檢查電源有12V 5V
SATA怎樣查?

网友B:
***請你後發問題時,請詳細敘述,總是天外飛來一筆,讓人很難有動力回文***

1.這台是china在地產品,並且有三年保固,先確認是否過保固

2.這種有內建硬碟式DVR,該disk多是有另外加密並且有該廠商的程式在裡面
   你無法自行加裝或是更換"新硬碟",換了一定不能用.

3.你發問題時儘量越詳細越好,以這帖來說:

   a.你到底是該機使用上完全沒問題,只是抓不到硬碟?
   b.還是開機就顯示no disk 無法使用呢?

這類產品算"封閉式"產品,不同廠商多有自己的"暗樁"在裡面

我認為問題在韌體或是disk os& software,這必須該家廠商才有辦法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你後發問題時,請詳細敘述,總是天外飛來一筆,讓人很難有動力回文***

1.這台是china在地產品,並且有三 ...

你好
機可以開機,硬碟是可以更換的,裝了硬碟,機抓不到碟,機顯示沒裝硬碟,用外置USB硬碟都一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機可以開機,硬碟是可以更換的,裝了硬碟,機抓不到碟,機顯示沒裝硬碟,用外置USB硬碟都一樣

硬碟當然是可以換,但是我不認為廠商沒有做安全保護,可以讓你放入"未經廠商安裝過的硬碟"正常使用

而且硬碟容量大小也會有限制.

你原本的硬碟何在呢 ? 還是這台是回收的已無內附硬碟?

网友:
是不是海思CPU的那板?大概該放棄了
或問問代理, 不過這種都是短線的代理, 看來也不好找
或打電話去深振南山, 不過那公司不知道還存活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碟當然是可以換,但是我不認為廠商沒有做安全保護,可以讓你放入"未經廠商安裝過的硬碟"正常使用

而且 ...

謝謝已解決
原來機用500G硬碟能抓到
之前用250G機不能抓到

网友:
這就代表廠商為了自身利益設了暗樁讓你無法自己換裝硬碟擴充容量

网友:
額外建議DVR主機的POWER更換一顆看看!
我自己有遇到是POWER有電但是老化安培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