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數位機上盒 DST-S100T

楼主(2017-02-14):
SONY 數位機上盒 DST-S100T 一台
可正常觀看,附電源線

新北市新店區可自取面交
PG $20起標

网友:
我要了 25酷幣

网友:
免費收視高畫質無線數位電視SDTV,
目前只能收視8台..

网友A:
懷疑這能看"台視"中視"華視嗎?
我有一台也是非HD的數位機盒
好幾台都不能看
尤其是一般三台都不能看都直接跳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懷疑這能看"台視"中視"華視嗎?
我有一台也是非HD的數位機盒
好幾台都不能看

可以,這台只要是SD頻道就可以看。
重新掃描頻道試試看。

以前我也有兩台DST-100T, 確定台、中、華 三台9個SD頻道都收得到,在HD開播前後賣掉了。

网友:
這台很耐用,MIT 外殼是金屬,我也有一台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懷疑這能看"台視"中視"華視嗎?
我有一台也是非HD的數位機盒
好幾台都不能看

現在只剩8台(民視3台,中視3台,台視2台)
台視新聞台:2016/12/16轉HD
華視其他副台3台:2017/2/3轉HD

"台視" "中視" "華視" 這三台的主台,
都無法收看,
因為都轉成無線HD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