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電子鍋JIV-B100-不來電

楼主(2017-02-14):
痞酷網第一篇發文,  敬請諸位前輩多多指教。
話說我的JIV-B100, 在農曆過年前幾天忽然罷工了, 插頭送電沒反應、面板LED不亮、 按按鍵也沒反應….已反覆拆解了幾次並更換零件, 但還是未見起色。研讀論壇上多篇類似文章, 但能想、能用的招數也已用盡......我把的案例po上來, 盼諸位高手先進能給於指導, 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以下是我的幾次維修記錄:
1.        第一次維修, 直覺"沒通電"是簡單的電源維修, 所以拆開內部檢查, 發現15A的保險絲熔斷, 而且玻璃管上還有電漿….。當時也沒想太多, 想說換上了保險絲就應該好, 誰知道插頭一插, 保險絲馬上就閃爆。
2.        第二次維修, 仔細一看橋式整流D15XB60的腳位間, 竟然有一支烤焦的德國蟑螂。再量了橋式整流, 果然直流腳與交流腳已經貫通。(原來毀掉這隻”日本虎”的竟是這隻德國蟑螂…..) 訂了零件等了幾天終於取得, 立馬換上新零件……原以為災難就應該告一段落了, 結果保險絲又爆了一次。
3.        第三次, 又訂購新零件等了幾天, 換上新的保險絲及橋式整流及IGBT CT60AM, 這次真的爆怕了, 先仔細的量了電源測的兩端, 電阻值都有好幾K, 想說應該不會再爆了吧!? 送電後, 果然保險絲沒爆了~ 但, 這不是我的目的, 重要的是電子鍋面板LED燈仍舊沒亮, 按按鍵沒有嗶聲(但若裝3V電池會有嗶聲), 但仍舊是不來電….
4.        第四次, 檢查是否有其他外傷, 發現7Pin 的FPC的排線好像有折到, 電錶量了一下, 1,2,3腳竟斷線…. 先用焊接線把這3pin接通, 但再送電還是一樣面板LED燈沒亮…

接下來要還不知道要從哪裡下手…有可能是TA8316S這顆IC嗎? …
希望各位先進能隔空替我抓把藥, 指點迷津…..看這台電子鍋可否起死回生….感恩^^

主電路板-後

主電路板-後

主電路板-前

主電路板-前

次控板1-前

次控板1-前

次控板2-前

次控板2-前

次控板2-後

次控板2-後

次控板1-後

次控板1-後

网友A:
你那些接線你有查一下接往何處有何作用 ??
很多電子鍋會檢測內鍋是不是存在 , 若不在位則面板會不顯示 !!

這類似電磁爐的架構 , 那顆 ic 我記得是控制 IGBT 的 , 先不用懷疑它 !!

网友B:
請您裝上記憶電池(不是CR2032就是1616),看看面板還有沒有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接線你有查一下接往何處有何作用 ??
很多電子鍋會檢測內鍋是不是存在 , 若不在位則面板會不顯示 !!

謝謝jeanshyen大大指教, 補上相關接線說明:
主電力控制板:
H: 黃白, 接電鍋主加熱線圈, 電表量電阻值約0歐姆
AC IN: 藍藍, 接操作面板(AC是由這裡輸出給操作面板的嗎?)
DC IN: 黃白, 接操作面板(DC是由這裡輸出操作面板的嗎?)
LI, L2:  白藍, 接AC 110電源線, 至插頭間沒斷路
TEMP FUSE: 紅黃, 溫度保險絲, 電表量電阻值約0歐姆

操作&LCD控制板:
H2: 紅紅, 保溫線圈, 電阻值512歐
AC IN:  藍藍, 接主電力控制板(AC 端由此接入?)
DC IN: 黃白, 接主電力控制板 (DC 端由此接入?)
C:  黃黃, KADA H, 接電鍋上緣, 電阻值245歐, 不清楚這組是什麼? 感溫器嗎?
F:  紅黑, 20V DC風扇, DC風扇拆卸測試正常
T:  紅白, 熱敏電阻, 電鍋正下方, 電阻值66K歐

新問題:
1. 操作&LCD控制板可能沒DC電源, 因為裝水銀電池按鈕會有聲響…他的來源是主電力控制板嗎?
2. 操作&LCD控制板可能已有DC電源, 為何還要接AC電源??

主電力控制板

主電力控制板

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您裝上記憶電池(不是CR2032就是1616),看看面板還有沒有顯示

裝上3v電池會有顯示, 按按鍵會有聲響; 且按按鍵的同時LCD字體顯示會變淺...

网友:
引用 楼主:
裝上3v電池會有顯示, 按按鍵會有聲響; 且按按鍵的同時LCD字體顯示會變淺... ...

1.表示您的mcu應該沒事
2.請您上電後測控制電路板輸入電源電壓
3.請您看dc-in板上2顆長方形7隻腳的ic型號,沒問題的話那2顆是整流穩壓ic,依datasheet測輸出入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eanshyen大大指教, 補上相關接線說明:
主電力控制板:
H: 黃白, 接電鍋主加熱線圈, 電表量電阻值約0 ...

你先參考這份文件 !!

應該有 Pan Sensor 你查看看 !!!

那些 AC IN , DC IN 你有測電壓正常嗎 ???

p.s : 你的 [型號] 正確嗎 ???

楼主:
感謝Jeanshyen & Changold2 兩位大大撥空指教。今日再摸索更新如下:
1.        量測”主電力控制板”電壓輸出:  <1> AC IN 113V無誤, <2>DC IN是19.6V無誤。再量測接收端(操控板)電路板上也有接受到相同電壓…所以兩種輸出的AC 及DC應該都OK。
2.        參考”電子鍋技術手冊”, 文中型號PAN SENSOR 是在鍋心的正下, 我的印象很多電子鍋都是在這裡沒錯….但是這台電子鍋的正下的紅白線零件, 是接”操作&LCD控制板” T, 應該是SENSOR沒錯, 但有阻值66K歐, 從鍋內按壓動此感測塊, 阻值沒有變動, 所以應不似接點開關之類的SENSOR。…..或者有沒有可能是我量測的已是故障的SENSOR??  PAN SENSOR應該不會用溫度SENSOR來監測, 那PAN SENSOR在哪??
3.        R29MF1有兩顆IC, 找datasheet看應該是SSR, 然後他的輸入電源側腳位1-2, 送電後量測是DC2.24V…, 不知電壓夠不夠驅動其他組件? 這裡從datasheet我就不會看了><….再核對它控制的腳位6-8, 一顆是接保溫線圈H2, 另一顆是接C, 核對參考PDF這會不是lid heater? 看電鍋座上緣有兩片弧形的陽極鋁片, 難道是靠這兩片加熱上蓋???...
4.        至於這台電子鍋產品型號, 應該是JIV-B100沒錯啦 ^^

R29MF1 datasheet

R29MF1 datasheet

R29MF1 datasheet2

R29MF1 datasheet2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eanshyen & Changold2 兩位大大撥空指教。今日再摸索更新如下:
1.        量測”主電力控制板”電壓輸出:   A ...

我上次修的是象印的 , 它的 pan Sensor 是在側邊 , 主要用來檢測內鍋的 , 好像是用按壓方式 , 是一個開關
跟手冊上的東西是一樣的  , 也許你的用的是不一樣的方式 !!

[求助]象印(ZOJIRUSHI) IH 壓力 電子鍋 NP-FB10 請教
http://bbs.pigoo.com/thread-62045-1-1.html

最後那張圖 , 右下有2 白線接線那個就是 !!

但主要是這一定要有動作 , 就是要檢測到內鍋 , 才能有後續動作 (操作)  , 這是防止有人忘了放內鍋就去操作
電鍋 , 所以這是必要的 !!

中心那個可以拆下來嗎 ???

還有你可以看一下板子上線路怎麼跑 !!

你這型號很奇怪 !!
一般後面那幾碼 , 不是 A10U  , A15U  or B10U , B15U  的 表是幾人份的 !!
就找不到你這型號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Jeanshyen & Changold2 兩位大大撥空指教。今日再摸索更新如下:
1.        量測”主電力控制板”電壓輸出:   A ...

你的電鍋是日本本地使用,日規電壓為100V

而你的市電高達113V AC , 電壓太高了 ~ 所以長期過壓使用,當然會快速陣亡 NG

買台灣本地的虎牌既有保固又耐用,一台能比日貨貴多少呢?

去一趟日本,還要扛回來,並且是完全沒保固,我就不太理解~為啥還這麼多人,拼命的到日本買電器產品回台灣使用

若真的愛用日貨到無可救藥(去日本玩就是控制不了),請再花一筆錢台約 NT:13XX~15XX , 購買一個 110V轉100V的變壓器使用 (2000W) ,給電鍋或是水波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鍋是日本本地使用,日規電壓為100V

而你的市電高達113V AC , 電壓太高了 ~ 所以長期過壓使用,當然 ...

ultraman大大謝謝指教, 其實這電子鍋是丈母娘的愛心, 可不是我去扛回來的.. ^^
當初也是直覺100V電器要使用變壓器, 後來自己拖著拖著也沒去買變壓器, 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 拿來插110V試看看, 哪知吃著香噴噴的米飯, 不知不覺也過了十幾個年頭.....
我保證若還有人送我這類電器, 我一定會去買變壓器。哈哈~

网友A:
突然想起來了 , 這個沒放內鍋還是可以操作的 , 不過會出現 錯誤 碼 ~ 好像是 H04  吧 !! (象印的)
不能操作的是一般型的電子鍋才對 !!  (象印的)
是我搞錯了 ~
上次修那個有遇到不能操作 , 是主電力板 (控制板) 那個白色小 pin 的忘了接上 !!!
就是你說斷線那個 , 或許是這個問題 !! 你的插線是雙面還是單面你要看一下哦 !!

网友D:
楼大的维修方法欠妥。对于未知原因的保险管损坏应当尤其注意。保险是“炸”断的,必须查明下游短路处,解决短路问题再上保险管测试,测试时最好在市电入口串接60W灯泡(白炽灯)作保护。盲目上保险管会使故障扩大化。说实话,修开关电源,最怕的是冷不丁的“炸”,相信所有涉及此事之人都有同感,Surprise是家常便饭。像楼大这么做的事,老鸟都不敢的。
再则,修理这类故障,首先是电源,再是控制电路,先简后繁入手。期间做些电路的了解和必要的测试,否则如盲人摸象,拚运气和感觉是不行的。祝早日完修吧!

网友:
由樓主您的修理過程,請您先檢查主控顯示電路板的電源供應,電壓是否在合理範圍內

先確定電腦板電源是從7pin排線來的還是從紐扣電池電路板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起來了 , 這個沒放內鍋還是可以操作的 , 不過會出現 錯誤 碼 ~ 好像是 H04  吧 !! (象印的)
不能 ...

Jeanshyen大大, 我又把鍋底的彈簧sensor再拆一次, 把sensor放在燈泡旁阻值從60k降到40k, 所以應該熱敏電阻無誤。真希望它是壞的^^, 所以這鍋底sensor部分應該ok。繼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大的维修方法欠妥。对于未知原因的保险管损坏应当尤其注意。保险是“炸”断的,必须查明下游短路处,解决 ...

fix2010大大, 你所言極是...., 簡單說就是搶快及偷懶, 忽略了"先賢先烈"常常提醒的基本功...結果真的是把故障擴大化, 真是後悔莫及@@
累積這幾天各位先進大大的經驗及心得, 我也高度懷疑是送給LCD MCU那部份的電源有問題....讓我繼續再研究研究...

楼主:
今日再追查直流輸入至LCD控制版的電壓, 從主電力控制板傳出來的是DC 19.6V, 但經過IC103後腳位電壓第1腳為2.6V, 第2腳為0V, 第3腳為19.6V, 有幾點詭異之處:
1. 此IC有覺得燙人的溫度, 已可聞到淡淡的電子零件味道...直覺是否有問題?
2. 不管是否把溫度SENSOR斷路否, 其各腳位輸出值都沒變...第1腳為2.6V, 第2腳為0V, 第3腳為19.6V,
3. 量上ˋ面銲接10PIN排線, 第3及4PIN有可能是MCU/LCD的電源, 但只有2.6V DC, 不知這電壓是正常嗎?
4. IC103這個SMD IC上面印A6 27, 查不到是哪顆IC? 這是穩壓IC嗎? 輸出電壓是幾V?5,3.3V...
5. IC 103的腳位, 1是輸出電壓? 2是控制腳, 3是輸入電壓嗎?
以上疑問, 各位先進大大有無指教? 感謝

IC 103 A627

IC 103 A627

A627

A627

网友:
您要不要試試反推法,由mcu型號查手冊,上面應該有驅動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再追查直流輸入至LCD控制版的電壓, 從主電力控制板傳出來的是DC 19.6V, 但經過IC103後腳位電壓第1腳為2 ...

A6 有可能是  ----> S-80742AL-A6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80742AL-A6-X.html

比對一下 印字 字型是否有差異
https://world.tmall.com/item/430 ... .7700714.0.0.cCt5Dl

若是這棵  他已經ng了  輸入電壓過大造成損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再追查直流輸入至LCD控制版的電壓, 從主電力控制板傳出來的是DC 19.6V, 但經過IC103後腳位電壓第1腳為2 ...

那個電路上都有測試點 , 不過沒有原廠的電路圖 , 也不知正確數值 , 但可做為量測點的參考 !!

另外你這用的是 110v 的電源是吧 !! 所以那個 ic 的輸入電壓是高了 ,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壞 !!

但還是建議使用 100v 的電壓會比較妥當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再追查直流輸入至LCD控制版的電壓, 從主電力控制板傳出來的是DC 19.6V, 但經過IC103後腳位電壓第1腳為2 ...

KTV1606 大,你可以看看图中所“C”的那颗电解电容的耐压啊,可以判断一下“2.6V”电压那头的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想 MCU電路板的供電電壓是否2.6V? 或者說IC103這顆輸出2.6V是否正常…
1.        changold2大提到由MCU datasheet反查輸入電壓, 但有遇到瓶頸, 就是 MCU mark 不是很清楚, 且依據幾個有限的字母或符號 TIGER IV-B1 143 2004102…., 沒半法搜尋到進一步的資料。所以此方法就因此擱著。
2.        duncan大提到的另一個線索, IC103可能是S-80742AL-A6 4.2V的穩壓IC,  這頓時讓我又有了希望^^…… 但比對了S-80742AL的datasheet,發現了兩個問題: a.他的SOT89中間腳是正極, 但電路板的零件是負極才對.. b. 他的輸入電壓是15V但是電路板DC是19.6V, 所以希望之火幾乎又滅了, 我的”剛火”電子鍋離我更遠了…..
3.        再仔細找看SOT89的IC103 mark A6… 發現Panasonic有顆AN78L06的SOT89IC也mark A6(這會不會有亂槍打鳥之嫌, 但先不管了….), 他的腳位極性及輸入電壓可達35V這都符合#2的基本條件!!! 眼睛忽然又亮了起來。這顆Panasonic 的IC又具有短路及過溫度保護功能, 這似乎更吻合目標假設了…. 現在唯一的希望就剩下這招了….
4.        fix2010大提到的IC103輸出端的電容器電壓反推法, 記得這顆好像是100Uf 10V (不知有沒記錯, 回家再確認一次), 可是若是搭配6V的穩壓IC輸出, 這顆電壓規格會不會稍稍偏低 (這部份就不是我的專業了), 若這樣上面#3的假設還能成立嗎? 好像希望之火又像風中殘燭 ….
5.        雖jeanshyen大判斷此IC可能OK, 但直覺這顆有味道燙人的零件有問題, 且我也只剩下這顆嫌疑零件可換了, 姑且一試…..
目前又訂了零件要回來更換這顆會燙的IC103, 真希望、拜託兇手就是你, 否則還真的就真的沒轍了^^……等零件回來更換過再來向各位先進報告後續。希望爭氣點更新的是捷報, 才不會辜負各位, 哈哈哈….

Tiger IV-B1 MCU

Tiger IV-B1 MCU

AN78L06

AN78L06

S80742AL

S80742A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幾天一直在想 MCU電路板的供電電壓是否2.6V? 或者說IC103這顆輸出2.6V是否正常…
1.        changold2大提到由M ...

這個 MUC 通常是客制品 , 要找要資料可能沒那麼容易 ~ 除非有內部維修文件釋出 !!!

那 ic 溫度高跟你的 AC 電壓有關 , 原本是 100v 你使用 110v 所以輸入電壓過高 , 但不表示會立即損瓌
不過長期下來是不利的 !!!

希望我的推斷是錯的 !! 既然你訂了就換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 MUC 通常是客制品 , 要找要資料可能沒那麼容易 ~ 除非有內部維修文件釋出 !!!

那 ic 溫度高跟你的 A ...

話說訂購的幾個零件前天放假前寄到了, 當晚馬上就給他換了IC103 mark A6這顆, 但…..新換上AN78L06整體電路後還是沒動作, 看來還是jeanshyen大大判斷的沒錯。。。。
換上新IC後電路板還是明顯的溫度異常, IC的輸出端還是2.6V左右, 把輸出端的電路板割斷, 量空載電壓是6.09V…直覺電路是不應該有這麼大的壓降...既然換新零件沒變化, 所以又換上原來的IC103-A6, 量空載電壓也是6.08V… 所以可能就是IC103-A6負載端有哪個零件壞掉, 才會造成6.09V成2.6V的壓降, 造成此零件的異常升溫??
IC103輸出端, 除了1顆10Uf/10V的電容, 接著就由排線連接至MCU的控制板, 接了一顆DD1三腳的零件, MCU的板子比主電力板的零件更複雜, 看來修復難度是越來越高了…. 是MCU板子出問題嗎?…

MCU board

MCU boar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話說訂購的幾個零件前天放假前寄到了, 當晚馬上就給他換了IC103 mark A6這顆, 但…..新換上AN78L06整體電 ...

DD1 是什麼元件 ?? 有編號嗎 ??

拆下來測看看 ??

不上電測一下對地阻抗 !!

如果是 mcu 打穿那就沒救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1 是什麼元件 ?? 有編號嗎 ??

拆下來測看看 ??

jeanshyen大大, DD1這顆印MO, 我查了相關特徵SOT323的二極體, 極可能是雙向開關二極體LM1MA142WA, ….把他拆下, 幾個腳位似乎沒有貫穿問題…導通向的阻質也很大幾個M….對這個零件不熟悉, 不知道這樣量測足以判定NG否?
另外跟IC103輸出端有關的一個IC3-10393, 這個會有嫌疑嗎?...
似乎一些可疑的零件都查過了, 會不會MCU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大, DD1這顆印MO, 我查了相關特徵SOT323的二極體, 極可能是雙向開關二極體LM1MA142WA, ….把 ...

這顆 LM1MA142WA看板上印刷 DD1 應該是你查的資料 沒錯  , 就用 2 極檔測 ,  數位表 (紅) 3 , (黑) 1 ,
(紅) 3 , (黑) 2 , 會有順向的壓降  ,  探筆互換勻不通   , 另一顆 是 BA10393F 雙個比較器 .

你可以拆下 LM1MA142WA這顆 , 然後測一下板上的電路 , 就是  pin 2  是一個迴路  , 對地阻值 ,
pin 1 同樣的方法測試 , 看問題是出在哪邊先找出來 !!

网友E:
建議可用斷路法去查,[6V後端]開始斷路看看是誰把電壓降低,大概就可以知道是誰作怪~~~

楼主:
jeanshyen大, DD1拆下ˋ來1-2腳位順向是0.6V, 逆向0V, 2-3腳位順向也是0.6V, 逆向0V, 1-3腳位也無導通, 看來零件無恙...
量拆下ˋ來DD1後電路板阻值1-2是0歐, 2-3是1M歐, 會不會是1-2這端迴路有問題?
秉持先進所講的順藤摸瓜....繼續往DD2摸下去....再把DD2拆下ˋ來, 零件1-2腳位順向是0.53V, 逆向0V, 2-3腳位順向也是0.53V, 逆向0V, 1-3腳位也無導通, 看來零件又是無恙, 真......失望  再量電路板阻值1-2也是0歐, 2-3是34M歐, 1-2這端迴路還有問題?接下來是10393這顆比較器IC, 雖然腳位不算多, 但這幾天下來, 已突然驚覺明察秋毫的眼力已不復存在, 焊接功力已大不如昔, 連SOT32這顆零件又拆又焊已經有點吃力, 哈哈修東西變成對歲月的感觸....
找時間再來研究10393, 哈哈, 多謝諸位的加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議可用斷路法去查,[6V後端]開始斷路看看是誰把電壓降低,大概就可以知道是誰作怪~~~ ...

chlu大大, 你的建議不錯..我目前也只剩這招可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jeanshyen大, DD1拆下ˋ來1-2腳位順向是0.6V, 逆向0V, 2-3腳位順向也是0.6V, 逆向0V, 1-3腳位也無導通, 看 ...

你的腳位是否有錯 ?? (3)-(1) , (3) -(2)  才對吧 !!

1.  正常的情形 , 你的電子鍋不上電時 , 那個 LCD 應該有時間顯示 !! (電池正常)
     此時可以 調整 時間 對吧 !!

[重要的是電子鍋面板LED燈仍舊沒亮, 按按鍵沒有嗶聲(但若裝3V電池會有嗶聲), 但仍舊是不來電….]

你的電子鍋目前這個也不正常  ?? 這就有點奇怪了 !!

看你的電路 , 那個 DD1 的 1 pin 連著 bat +  對吧 !!  那按鍵應該也會有反應才對 !!
你可以查電池的這一路 , 應該是會通到 mcu 的 vcc  及 LC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腳位是否有錯 ?? (3)-(1) , (3) -(2)  才對吧 !!

1.  正常的情形 , 你的電子鍋不上電時 , 那個 LCD ...

不好意思, DD1腳位我的標示錯了, 第3腳是共用腳, 這零件應該沒故障!?...  DD1分別控制1-3及2-3 兩組迴路…在未送AC電源時, 若我裝上3V鈕扣電池, 此時LCD的螢幕會有顯示(時間00:00) 。DD1的1-3回路與電池的3V並接, 照理說就算不裝電池, DD1送AC電後應該也有IC103提供的6V提供給LCD….我再找時間來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DD1腳位我的標示錯了, 第3腳是共用腳, 這零件應該沒故障!?...  DD1分別控制1-3及2-3 兩組迴路 ...

我的想法是 1-3  pin 這一迴路並接電池 , 那供電就不應該大於 3v  才對 !!
當另一迴路有電時表示 AC 供電 , 所以 LCD 沒顯示應是正常 !!! (你可以把另一迴路斷開試看看)
看起來你的  MCU 應該是正常的 !!

問題可能不在這兒 , 我想可能是有某個裝置未備妥 , 所以被禁止操作了 !!!
那主板的可能性高 , 往這方面找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