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更換水龍頭,落水孔拉桿的問題

楼主(2017-02-14):
洗手臺的水龍頭要更換,但是網路上看的水龍頭都沒有落水孔拉桿,買了之後可能落水孔要拿掉
家中的水龍頭是落水孔拉桿跟水龍頭在一起的,請問這該怎麼處理?
買的到嘛?還是有其他方式可以處理落水孔的問題

网友:
如你買的混合龍頭沒拉桿,那可更換面盆落水頭,買按壓式的落水頭

网友:
買原旋轉式水龍頭(橡皮止迫)可能較困難,幾乎淘汰。
如果是買入下圖倒是很多,現大多改為搖臂式且內部為陶瓷(開關部分)操作、控水容易,同上有附排水拉桿(排水塞蓋如需更換需另購),同上規格相容

這種單槍雙孔附拉桿市面上蠻多的(以面盆而言是單槍三孔)水電材料行都有現貨,不考慮品牌,去年幫朋友買還是陶瓷心、純銅製外觀電鍍,約1000上下
新型的是單槍單孔,至於排水孔蓋按壓式,當然面盆也要都跟著換
特殊規格就不言說了
GOOGLE搜尋一堆排排站(單槍雙孔附拉桿),做生意搶第一。人客來座n_167|

以上參考

网友A:
如果用按壓式的落水孔一定要記得到買替換的橡膠密封墊圈,前幾個禮拜家中的按壓式落水孔因為橡膠老化按下去就卡住再也按不上來,花了好久才從打鐵街賣墊圈的店買到合適的

楼主:
完修,直接去大賣場買台製附拉桿的水龍頭共兩千一百多,其中一組是有附蓮蓬頭的,因為總共拆了兩組水龍頭和一組淋浴龍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按壓式的落水孔一定要記得到買替換的橡膠密封墊圈,前幾個禮拜家中的按壓式落水孔因為橡膠老化按下去 ...

嗯嗯 所以我後來還是直接跑大賣場找有附拉桿的,就是怕按壓式的老化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