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話來電顯示有問題,請問要如何處理?

楼主(2017-02-14):
最近買了一台無線電話機
接上後發現來電顯示[手機打入時只顯示後六碼(如圖一),市話打入時只顯示後四碼,]
將電話機拿到鄰居測試則可完整顯示來電號碼(如圖二),
確定電話機沒問題

一度以為市內電話線路有問題,向中華電信報修,經服務人員拿一電話機測試,發現能正常顯示來電號碼,
也證明市內電話線路沒問題

一邊證明電話機沒問題, 另一邊證明市內電話線路沒問題, 實際上卻有問題, 請問要如何處理?

購買的電話也經過換另一台新品還是一樣 不能正常顯示來電號碼

网友A:
有沒可能對方烺顯示關掉了!

网友B:
家裡的電話迴路是不是有接ADSL, 把電話機直接插到 Splitter 上的 PHONE 那端邊試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裡的電話迴路是不是有接ADSL, 把電話機直接插到 Splitter 上的 PHONE 那端邊試看看

手冊 的 [ 開始使用 ]  有 說道  :
           *如果申請 DSL/ADSL 服務 , 則需要 DSL/ADSL 濾波器 ( 未隨附 ) ...

Splitter 上的 PHONE  ;;;  就是[DSL/ADSL 濾波器] 出口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可能對方烺顯示關掉了!

沒有,都是自己撥號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裡的電話迴路是不是有接ADSL, 把電話機直接插到 Splitter 上的 PHONE 那端邊試看看

沒接ADSL

网友B:
詢問一下中華電信是怎麼測的? 是用您的話機嗎(看似同款)? 安裝在什麼位置?

過去遇過來電顯示不良的大都是信號無不佳所致 (寬頻信號干擾, 分機接太多衰減干擾, 電話線路受潮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詢問一下中華電信是怎麼測的? 是用您的話機嗎(看似同款)? 接在什麼位置?

過去遇過來電顯示不良的大都是 ...

中華電信是用他帶來的的一般話機, 接在我的話機拆線下來的位置

原文有誤 已改正為
將電話機拿到鄰居測試則可完整顯示來電號碼(如圖二),

网友C:
電話孔有無氧化,
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話孔有無氧化,
檢查看看..

電話孔無氧化,全新配線

楼主:
這是配線箱配線情況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配線箱配線情況照片

外線是哪一條? 能不能把白色小盒子跟右上電信端子台拍個近照看看.
那個白色小盒子有點像 Splitter, 但怎會把ADSL跟室內電話線兩個輸出串起來??(這樣不就把分離的訊號又混起來了)
還是那只是接線盒??

大大可否先試看看把那條短白線拔開後, 看看電話能不能正常顯示來電.
不然直接將無線話機分別單獨接到白色小盒子的兩個端口看看能否正常顯示來電.

网友:
鄰居的正常,
何不拍照與隔壁對照看看有何不同..
參考參考..

楼主:
那個白色小盒子只是接線盒而已,方便申裝ADSL時配線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白色小盒子只是接線盒而已,方便申裝ADSL時配線使用

一邊證明電話機沒問題, 另一邊證明市內電話線路沒問題, 實際上卻有問題;
那只能推猜原因是來自干擾或訊號衰減...

白色小接線盒是不是直接接到外線?
能否試著直接將無線話機接到外線上, 看看能否正常顯示來電.
(先釐清是屋內裝潢線路的干擾或衰減造成, 還是外線進來就不匹配!)

网友D:
這.....你應該問Panasonic才對....還把中華電信招來....

大多就只是相關的IC相容性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白色小盒子只是接線盒而已,方便申裝ADSL時配線使用

照理說ADSL退租拆機時會收回分岐器材對,既然用不到了就拆掉吧,讓外線直通進來。
那個分岐器不只是接線盒功能,裡面有濾波電路。

或是也可以將電話接在外線進來的最前端測試,原本往室內的線要拆掉喔,這樣觀察看看有沒有不同。

网友:
all666大...

Mobile01那有人指出是中華電信的問題...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1939842&p=2

您要再與中華電信確認看看?

關於來電顯示(Caller ID)規格, 可以參考 Albert 的筆記本
http://albert-oma.blogspot.tw/2013/08/blog-post.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華電信是用他帶來的的一般話機, 接在我的話機拆線下來的位置

原文有誤 已改正為

去鄰居還是朋友家借一支來電顯示電話回來試,看是線路還是電話的問題

楼主:
那白色盒子只是接線盒,裡面沒有濾波器,上面藍白線接外線到盒子上adsl端,橙白線接盒子上市內電話線端到內線配線端

楼主:
左邊白色線只是將外線和內線接通而已

楼主:
申裝adsl時,才拿掉白色線,另裝含濾波器分歧盒,如左邊加紅色線所示

楼主:
接線盒照片

网友B:
如 17# ysc大所提的, 將電話接在外線進來的最前端測試 (要斷開原本往室內的線), 這樣先釐清是否為屋內裝潢線路造成的不良; 如果狀況依舊, 那就要再找中華電信調校了.

18# 牛大也有提到Mobile01有人討論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68&t=1939842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7&t=25056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 17# ysc大所提的, 將電話接在外線進來的最前端測試 (要斷開原本往室內的線), 這樣先釐清是否為屋內裝潢 ...

了解!   今天晚上再試試!!

楼主:
經過測試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測試結果還是一樣

是你買的這支有問題還是其他同樣品項也會有問題?

問過國際牌沒?

楼主:
同樣品項換過一台也是有問題

网友E:
相容性問題會不會換另一種機型或品牌電話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相容性問題會不會換另一種機型或品牌電話機就好了

可是他在鄰居家卻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過測試結果還是一樣

上面標示1跟2
如果外線進來不經過1直接跟2相連 情形是不是一樣
去大賣場買各一般接線盒回來試試看 情形是不是一樣

楼主:
找出一台舊電話,換上新電池,接上電話線,來電顯示正常,勉強繼續使用了,新電話就退給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你應該問Panasonic才對....還把中華電信招來....

大多就只是相關的IC相容性問題...

問過Panasonic, 他們懶得處理,只是叫我退貨

网友:
那就退吧~~~~如果賣方願意讓你退就好辦了

相容性問題ㄚ..

楼主:
已完成退貨

很納悶,如果只是相關的IC相容性問題...,為什麼只是在我家不能正常顯示,在鄰居就OK?
也曾懷疑無線網路干擾,將其關機也是沒用,就只有繼續使用舊話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成退貨

很納悶,如果只是相關的IC相容性問題...,為什麼只是在我家不能正常顯示,在鄰居就OK?

有可能府上局線交換機跟鄰居不同,送出訊號不一定相同,尤其號碼前幾碼不同時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