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行分析

楼主(2017-02-14):
下圖圖中波形與電路圖,請問版上的前輩們,

電路圖上的CH1&CH2的電容0.1uF&電阻510R我上網查是被動高通濾波器,
波形上黃色是濾波前,藍色是濾波後,
但怎麼分析看不懂分析耶。
請版上的前輩指導,
感謝

波形分析

波形分析

网友A:
喔喔圖來了

RC濾波器   高頻會被衰減   因為電容要充電   高頻時間不夠  能量被電阻給限制住    低頻時間夠所以還在
再把電阻或是電容加大  低頻也會沒了

网友:
其實R26 27 不應該用0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喔圖來了

RC濾波器   高頻會被衰減   因為電容要充電   高頻時間不夠  能量被電阻給限制住    低頻時 ...

請問一下"專炸元件"前輩,為何說電阻電容加大連低頻也沒了,一個電阻與電容可以同時濾高頻與低頻,我上網查要濾低頻,RC元件叫交換才能濾低頻,再請前輩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專炸元件"前輩,為何說電阻電容加大連低頻也沒了,一個電阻與電容可以同時濾高頻與低頻,我上網 ...

LPF 電阻電容越大可以信號越趨於直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專炸元件"前輩,為何說電阻電容加大連低頻也沒了,一個電阻與電容可以同時濾高頻與低頻,我上網 ...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i2OcaFz6VBke6M:

网友:
"電容0.1uF&電阻510R"是被動低通濾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LPF 電阻電容越大可以信號越趨於直流

感謝"專炸元件"前輩解惑,感謝。
另外請問前輩另一個問題,
我在網上查高通應該是上圖低通濾波器的RC對調,
為何RC串起來也是高通,
是RC串起來與低通的RC對調都可以稱為高通濾波器,
是這樣嗎?
再請前輩解惑。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前輩解惑,感謝。
另外請問前輩另一個問題,
我在網上查高通應該是上圖低通濾波器的RC對調 ...

看不懂   LPF 跟 HPF 電路差別在與電容跟接地
實際應用還有很多變種跟搭配   我那個是極簡化圖  適合教學用

网友:
大部份人對波形的概念是從時域學起,就是你從示波器看到的東西,但在頻域上你看到的波形是由單個或多數不同頻率的弦波組成,可由傅立葉分析得出,可從下面連結了解 http://blog.xuite.net/lapuda.chen/PaulBlog/221866406

再來是對容抗的了解,電容的阻抗在一般條件下可用公式 1/(2 *pi * f * c)得到,當 f (頻率)或 c (容值)越大,容抗越小,你把這個值當電阻,跟其它串並接的電阻做分壓來分析就可以想像出訊號輸入到輸出的變化。

依你提供的電路是輸入訊號接一個電阻及串接一個電容到地,而輸出只取電容上的分壓,電容頻率越高容抗越小,若與電阻配合適當,得到的分壓就小,就形成衰減,不同頻率有不同的衰減,再組合起來就成了輸出的波形,方波的上下緣有高頻的多次諧波,所以濾高頻時會衰減一些,所以像積分的波形,也就是時域所看到像電容充放電的樣子。

電子電路可由不同的理論分析,個人僅提供另一個觀點,看能不能有所幫助,若會想的更複雜就跳過不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