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in One 電腦 拔插電源多次才能啟動?

楼主(2017-02-14):
All in One  MSI AP1920 MS-A912
每次開機需要拔插電源多次才能開機?但開機後使用一切正常!
已更換輸入變壓器.(無法開機時.螢幕顯示沒信號.電源開關電源燈不亮.但風扇有運轉.無啟動的"嗶聲")
確認是主機版的問題.主機版電容無明顯凸出或流漿.請問大大是主板哪裡的零件問題呢?

网友:
根據以往的個人經驗,是電源板的電容有的快掛了 !

楼主:
我也這樣覺得.但是大概是哪部分的電容呢?

网友:
檢查電源板上的電容及電壓!問題出在那!
簡單的說,外接的變壓器提供的電壓還需變壓才可供給內部電路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這樣覺得.但是大概是哪部分的電容呢?

輸入變壓器 接進來的 電容 ... 一個個查下去

楼主:
已經將主機板所有的液態/固態電容全部換新.只是拔插次數少一點.故障依然會發生?有大大知道嗎?

网友:
不知你的電腦日期時間正常嗎 ??

网友:
有沒有可能是CPU快掛掉的前兆?
之前Toshiba NB有遇過不能開機, 時好時壞,
原本以為是NEC超級電容老化的問題,
請人修壞後換一塊PCB狀況一樣,
最後才知道是CPU的問題.

楼主:
主板的電池已經更新過了.液態/固態電容全部換新.變壓器也更新了.bios韌體也更新過了(每個版本都試過了).
還是拿它沒轍.
有哪位高手大大知道原因嗎?

楼主:
重複開關電源一旦可以開機後.進入系統操作一切正常.只是每次開機都要一直開關電源多次覺得很煩!CPU的問題!我想應該不太可能.如有問題!進入系統應該也不太正常才對!
本來覺得應該是電容充放電的問題!只是換了全部電容還是沒解決!

网友:
問你日期時間正不正常 , 目的不是要問你那個電池是否有電 !!

楼主:
請問橘色sata線旁長筒型白鐵色的零件.請問也是電容嗎?用手觸碰時.電腦會有重開機的作動!

楼主:
回應樓上大大的問題!主機板日期時間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橘色sata線旁長筒型白鐵色的零件.請問也是電容嗎?用手觸碰時.電腦會有重開機的作動! ...

不代表你主板上的編號 因為沒圖片
這一顆編號Y1的晶振嗎
還是Y6這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應樓上大大的問題!主機板日期時間正常.

[長筒型白鐵色的零件]
我要說的就是它 ~
應該是晶振 ~
不過通常會伴隨著時間不準的問題 !!
或許你沒注意到 !

楼主:
年月日都正常.只有時間會跟正常時間差幾分鐘!
我說的應該是晶振那顆.所有主機板都有那顆.長筒型白鐵色的零件筒身還用一根鐵線束住.
但是!今天測試碰觸兩三次有重開機的現象.再來就沒作動了.
如果是印刷電路出了問題.那就真的沒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代表你主板上的編號 因為沒圖片
這一顆編號Y1的晶振嗎

圖片在上方

网友A:
你照的那個不清楚 不需要照整張我只要你說的零件附近的圖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照的那個不清楚 不需要照整張我只要你說的零件附近的圖就好

在電池線下方那顆長白鐵色桶狀橫躺的那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電池線下方那顆長白鐵色桶狀橫躺的那個!

你大概不懂得如何求助
求助人要有個念想,,, 站在被求助人立場觀點希望得到什麼資訊

如本例  已經懷疑到[ 那顆長白鐵色桶狀橫躺的那個! ]
你就該將 將那部分 局部重新拍照  方便辨識 該區相關情況

獅子魚 是 希望你將19# 圖片  局部重新拍照  較清晰些容易辨識  以利更進一步判斷

楼主:
很抱歉!是我不懂意思!明拆開後在重新po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年月日都正常.只有時間會跟正常時間差幾分鐘!
我說的應該是晶振那顆.所有主機板都有那顆.長筒型白鐵色的零 ...

換了它再說 !!
個人遇過 2 次都是這個問題 !!
也是找了好久 !!
不小心碰到才發現的 !!

p.s 廢棄的主機板上都有 , 很容易取得的

网友:
綜合以上大大說的 我猜想可能晶振出問題
獅子魚大大是要你重拍清楚一點 試碰觸兩三次有重開機的現象的地方
我大概眼力不好上面的圖片看不到機板上面的字
jeanshyen 大大建議你先拆舊版子的晶振試試

目前是菜鳥正在學習中

楼主:
已拍照片.黑色箭頭處!碰觸會有1-2次重開機現象!

楼主:
奇怪!照片掛不上來

楼主:
第二張照片

网友:
你就先照上面兩位大大所講先更換32.768K晶振跟旁邊兩顆0402貼片電容 18PF 50V 精度±5%(可先不換)

楼主:
報告更換晶振結果.狀況並沒有任何改變.連續換了兩顆晶振.!花好多時間.結果卻.....真不甘心!

网友:
我好像有這塊主板
開機正常不過好像無法掛原廠顯示驅動
因為面板破掉我是用外接螢幕(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我到公司在找找如果還在
看要不要拿去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更換晶振結果.狀況並沒有任何改變.連續換了兩顆晶振.!花好多時間.結果卻.....真不甘心! ...

有個小技巧提供給你 1.不接變壓器-並將CMOS電池拆除.等10秒鐘.(這就是Clear-RTC.南橋會回到初始狀態)
                               2.開機觸發.有很多機器-在這時候都會開機.儲存bios後若回到你之前的狀態.就先更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