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收音機拆下中周變壓器,請問如何判斷好壞?

楼主(2017-02-14):
我發現這個中周的鐵殼有點凹下去,所以覺得他是壞的,可是用三用電表量,腳位上又都有電阻,真奇怪。

可是換上新品後,聲音原本很小聲,瞬間變很大,應該間皆證明他壞掉。

請問正確判斷中周是否故障的方式跟途徑應該如何呢?

网友:
中周變壓器要調的,嚴格來說是調整磁蕊位置,你這台是超外差式的饗音機吧!

楼主:
可能吧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種收音機

网友:
技術版區  需要附圖    下次發文請注意

另外中周變壓器跟其他射頻相關接收 發射電路製作與調整 較為麻煩 爾且有門檻 要有設備或是儀器才能做  建議交由專業店家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