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SB電源供應器額定電流改造 型號:01-EUC512

楼主(2017-02-15):
各位大大
現階段因為3C產品的氾濫
所以USB電源供應器的使用量也急遽增加
小弟手邊有撿來的USB電源供應器
但是使用起來都因為額定電流過小(只有0.1A左右)
不曉得是否有機會改造,將額定電流拉到0.5A~1A呢??
不知道是否有板上大大有過這樣的改造經驗
懇請指導~~

网友A:
這顆是5V 1A的啊.....

网友:
改造加大電流是沒辦法的,受限的因素很多,
不如買一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5V 1A的啊.....

雖然都是寫1000mA
但是實際上的電流都只有200mA左右而已

网友B:
拍賣關鍵字打  降壓模組  ,都是超過1A,只是好像輸入是5~35V,要找110V輸入的比較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都是寫1000mA
但是實際上的電流都只有200mA左右而已

線材粗細跟充電線接口定義也會有差

网友C:
貼牌充電頭品質太差的話,在 1A 負載下電壓會掉到 4.5V 或更低~

有的手機充電時測到電壓過低就自動限流在 500mA 或是更低,反而充電變的不快。

想改造的話,也要先拆出來把電路圖弄出來,才能知道從那下手去修改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雖然都是寫1000mA
但是實際上的電流都只有200mA左右而已

如果標稱額定值屬實,一般都是你的充電線不夠勇佔較大因素!
若不是就把充電器拆開來看看USB的中間2Pin(D+ & D-)有沒有短路,如果沒有就把它短路起來,再充手機量一下電流看看有沒有增加,不過你的充電線要用好一點的(避免負荷過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雖然都是寫1000mA
但是實際上的電流都只有200mA左右而已

您是如何測量最大電流只有200mA?

网友D:
這個標示明顯有問題 ?? 1000mah  ??

又不是電池供電怎麼會用  毫安/小時呢 ??

1A 用了一小時後就沒電了 ??

還是說這個有充電功能 ??

网友:
降壓當18650充電器可能會比較適合。
我手上有顆Moto手機充電器,輸出最高也才950mA。
maH...內含鋰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拍賣關鍵字打  降壓模組  ,都是超過1A,只是好像輸入是5~35V,要找110V輸入的比較少。 ...

降壓模組直接接110V交流的不多吧?5~35V應該是直流電規格,萬一直接接市電肯定爆

网友:
體積太小,散熱不佳,建議要改還是從大一點的開始吧,不過大一點的挑電流高一些的就好,也省得改的麻煩,當然如果想要玩玩DIY的過程就是另一回事啦

网友F:
這個商品型號搜尋一下違反商品檢驗規定,你要改不如換一個檢驗合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降壓模組直接接110V交流的不多吧?5~35V應該是直流電規格,萬一直接接市電肯定爆 ...

你可以用筆電或是螢幕的電源供應器當輸入,買降壓模組有USB輸出的還可以直接使用,只是他固定在5V,我是買升壓模組,因為我是這樣做..

不但可以在家使用,外出緊急時買3號電池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牌充電頭品質太差的話,在 1A 負載下電壓會掉到 4.5V 或更低~

有的手機充電時測到電壓過低就自動限流在 ...

目前在充手機時就是都會充不進去
充電的燈就會依閃一滅伴隨著手機的震動
所以才想要改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是如何測量最大電流只有200mA?

有usb量測的電子產品
藍色外殼
一端插入電源供應器後,產品上會再有另一個usb孔可以插手機
上面會顯示電壓跟電流交互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標示明顯有問題 ?? 1000mah  ??

又不是電池供電怎麼會用  毫安/小時呢 ??

粗心大意了
感謝大大指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商品型號搜尋一下違反商品檢驗規定,你要改不如換一個檢驗合格的

哇!!連這個都可以查出來嗎
要去哪邊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筆電或是螢幕的電源供應器當輸入,買降壓模組有USB輸出的還可以直接使用,只是他固定在5V,我是 ...

阿三哥真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充手機時就是都會充不進去
充電的燈就會依閃一滅伴隨著手機的震動
所以才想要改造看看 ...

個人經驗:
  那就是手機進到 AC 充電模式,但是負載電壓/電流不足,所以有可能是手機在進入不斷切換模式或是變壓器跳電保護循環中…
  網拍找一下別人拿出來賣的手機配件(例如:SONY EP800 [1.5A])說不一定還比較便宜又有品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usb量測的電子產品
藍色外殼
一端插入電源供應器後,產品上會再有另一個usb孔可以插手機

測量手機充電電流無法證實該變壓器的最大供電能力,充電時要吸取多大電流是由手機這端決定的。

手機要吸取多大電流有很多機制,如檢測電壓是否下降,電壓下降就會減少充電電流,有負載時電壓下降除了變壓器供電能力之外,充電線也是個因素,線太細壓降大會讓手機誤判變壓器供電能力。

另一個是辨識機制,手機會根據USB D+、D-偏壓狀況來辨識供電能力,不同廠牌手機偏壓辨識方式不盡相同,原廠變壓器最沒問題。

真的要測這個變壓器供電能力,要拿5歐姆、10歐姆 5W以上電阻當負載來測量,接上去看還能不能維持5V穩定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充手機時就是都會充不進去
充電的燈就會依閃一滅伴隨著手機的震動
所以才想要改造看看 ...

手機充電充不進去,
我是認為手機電池有問題,
可能不是這變壓器問題..
何不換一個變壓器充看看,
其實這種變壓器內部很不可靠,
兒子買一顆用沒多久就盒分離,
我修護它時發現它的電線用得很細,
我都把它換新電線,
而且絕緣做得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在充手機時就是都會充不進去
充電的燈就會依閃一滅伴隨著手機的震動
所以才想要改造看看 ...

手機充電充不進去,
我是認為手機電池有問題,
可能不是這變壓器問題..
何不換一個變壓器衝看看,
其實這種變壓器內部很不可靠,
兒子買一顆用沒多久就盒分離,
我修護它時發現它的電線用得很細,
我都把它換新電線,
而且絕緣做得不好..

网友:
版主請幫我刪除一帖,
剛剛回覆卻不會跳完成訊息..

网友:
我寧願用大顆的變壓器去降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usb量測的電子產品
藍色外殼
一端插入電源供應器後,產品上會再有另一個usb孔可以插手機

有點懷疑是你這個測試器隔絕了D+和D-短路偵測,所以手機認為是連接PC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連這個都可以查出來嗎
要去哪邊查呢??

經濟部標準局商品安全資訊網
http://safety.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457085726370.pdf

网友:
這種旅充頭,小弟都拿去接led燈或是其他點子產品
基本上輸出電流不高,穩定度與絕緣都做得很差
也不用想說要怎麼修改,體質本來就不ˋ好了

如果有閒置的電源供應器,可以買"降壓模組"回來改
或是直接買品質好一點的"旅充頭"
可以直接輸出到5v2a的旅充頭不用花到200元

至少充手機可以充的安心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