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ASUS F80Q 筆記型電腦無法充電

楼主(2017-02-15):
各位先進好:

淺水許久第一次發言還請多指教,小弟接手了一台筆電,主要故障原因為:無法充電,接上變壓器後充電燈無亮起 (更換過變壓器狀況亦同)

燒毀元件

燒毀元件

拆機後發現機板 DC JACK 座附近一顆元件有燒毀跡象

量測電壓

量測電壓

有稍微清潔後這顆燒毀的零件後 (沒有焊下來) 電壓進來了,也可充電了

量測電壓

量測電壓

請問是否可知道這顆零件型號,或直接將此零件拿掉直接導通使用呢?謝謝...

网友A:
這顆是SCHOTTKY BARRIER DIODE二極體.依據我的認知是保護作用.當外來電壓大於二極體穩壓值的時候.此蕭特基二極體會處於導通狀態.將一部份的電壓導入接地.讓輸入端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範圍.如下圖

這是元件資料

可以不裝.但會失去保護作用
歡迎指正與補充.讓大家瞭解更多

网友:
SOD123 SS054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SCHOTTKY BARRIER DIODE二極體.依據我的認知是保護作用.當外來電壓大於二極體穩壓值的時候.此蕭特基 ...

這麼看來,很有可能原使用者不慎使用其他變壓器 >>19V  DC

導致那顆二極體NG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顆是SCHOTTKY BARRIER DIODE二極體.依據我的認知是保護作用.當外來電壓大於二極體穩壓值的時候.此蕭特基 ...

蕭特基二極體並沒有崩潰的功能, 一般穩壓是採用稽納二極體.
蕭特基二極體在這邊的功用一般是用來防止輸入電源正負反接.

歡迎大家指正與補充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答

為了保險起見,小弟將原本 USER 的變壓器量測,電壓目前已達到  19.98- 19.99V 之間跳動

不知是否因為超出了 19V 所導致該元件燒毀,雖說一般筆電 20V 也是可以開機,但經過以上先進告知該元件

可能是保護的零件一環,我看暫時還是不要接上 USER 本身的變壓器

目前使用電源供應器供電是 OK , 開機沒問題的 !

不知道是不是這顆變壓器電壓過高導致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解答

User變壓器 100% NG

主因:電壓跳動

另外,Asus 的19V DC變壓器,正常一定在 19.2V DC以下,user的變壓器電壓確實太高(可能是副廠變壓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看來,很有可能原使用者不慎使用其他變壓器 >>19V  DC

沒錯.我也是這樣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蕭特基二極體並沒有崩潰的功能, 一般穩壓是採用稽納二極體.
蕭特基二極體在這邊的功用一般是用來防止輸入 ...

非常同意.真的別小看這個二極體.學問真的很多.讚喔.希望有會員朋友能更進一步的解說..期待中

楼主:
沒有想到這小小的一顆玩意兒能有這麼大的學問 ~
感謝各位先進提供寶貴的資料 ~ 該顆變壓器會再請 USER 另購一顆 ~

USER 的變壓器我猜應該是山寨的

華碩 一般所搭配的ˊ電源線大多是 i-sheng 品牌的

這條真的很細 ~ 且也沒有品牌 (USER說店家就這樣拿給他了/一組)

AC這條電源線已經跟變壓器上那條差不多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