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CD/DVD/藍光 清潔片 ~ 效果好嗎?

楼主(2017-02-15):
目前市售的 CD/DVD/藍光 清潔片 ~ 大致分2大類

1. (乾式) : 光碟片有多組柔軟刷毛,直接將清潔片放入,清完就會退出

2.(濕式): 光碟片上面有一處 o r多處,平面布織布材質,需在上面滴上產品所附的清潔藥水
             再放入光碟機,清洗完就會退出

=======================

Q1:我對(乾式)比較有疑慮,他因該是直接用刷毛去快速掃雷射讀寫頭,我是認為因該會對雷射頭表面會有一定的物理性破壞

Q2濕式)是利用藥水"揮發"的氣體去清潔雷射讀寫頭,基本上不會碰到雷射讀寫頭,感覺因該是比較安全才對
      但是他的問題在於"藥水"放久就沒啥效用

以上兩種,不知其他人有何見解!!!!

===============================

截一段,china有良心的提醒乾式的問題:

注:本清洗碟是對CD.VCD.DVD機及汽車音響平時使用起保養作用,對於碟機已經存在卡碟或不讀碟等並不能起維修作用!

CD、VCD、DVD影碟機電腦光驅清潔,乾濕兩用正版清潔碟

採用先進導電纖維雙毛刷裝置,能有效地除去激光鏡面上的灰塵和靜電,迅速恢復清晰視聽效果.令音質更清晰,畫面更傳真.

碟機在使用一段時間後,由於空氣的灰塵及微粒會使機器的鐳射光頭產生污垢,嚴重影響讀取信號,產生影像不清,聲音失真,甚至可能損壞播放器。粵海一族清潔碟專為解決以上問題而設,令您的播放機發揮效果,得到的視聽享受。

除清洗之外本碟裡面有聲音測試功能,音樂欣賞由低音到高音,由遠到近,由左到右 等聲音聲道測試

貼心提示:貼心提示:清洗碟上刷毛是批量生產,難免會有粘貼不牢固的,請在使用前檢查清洗碟刷毛牢固性後再使用(發貨前我們會仔細的檢查),如有發現不牢固的,請聯繫我們為你更換,以免把刷毛刮掉,特別是《吸入式》的汽車音響光驅!

网友:
應該可以買相機用的清潔劑來處理.
乾式只對純灰塵有效,如果沾到的是含油脂或是含鹽分的東西就不見得可以完全清掉.

网友:
建議不要使用市售的雷射頭清潔片,無法讀取大都不是表面不潔而是雷射二極體衰老或鏡片組內部潮濕。
雷射頭為非接觸式不是以前那種接觸式磁頭會沾黏磁粉不需要特別清潔。

乾式清潔片有刷毛高速旋轉下會刮壞雷射頭的塑膠鏡片。
濕式清潔片除了也可能刮壞雷射頭外,清潔藥水揮發時還會讓鏡片組內部潮濕。
正確的清潔方式只能用細棉花棒沾少量無水酒精來清潔。

雷射鏡片組表面有真空鍍膜不要常常清洗,沒事亂洗只會縮短壽命不會讓讀取變得更好。
就像單眼相機的鏡頭一樣不能常常送去清洗的道理一樣。

最好是不要理會雷射頭清潔這回事,除非雷射頭不在正常機器內長時間暴露在外界落塵環境下。
以前保養過一些專業用好幾萬元的 CD Player 都是這樣處理的,機器用到會挑片時不是換雷射頭就是整台換掉。
這些專業 CD Player 都是 24 小時在超只要能用上一年就算夠本,有些機型就是特別耐超能用三年算是奇蹟了。
也買過一套好幾萬的專用測試調整設備,將衰老的雷射頭偏壓功率調回來再用也撐不久,試過幾次後以後不會再這樣子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