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老外DIY - 壓接電瓶線影片

楼主(2017-02-15):
蠻有趣的
參考看看
影片連結網址 : How to make Battery Cables For Auto, Marine & Solar

网友:
依我的個性會先將線頭繞絲  繞剝好皮的OK線  然後再覆錫  鍍上一層錫  之後加熱端子   焊錫絲好幾條捲起來用  然後就定位   一氣呵成   最後在清理一下溢出來的助焊劑就好

网友:
用六角壓接好像也不錯,貼合程度比傳統壓接要緊密 也比較不會壓壞線體結構;補錫的話 這個我之前在電工法規裡有看過 說配線盤的壓接是不能補錫的 好像是怕大電流造成高溫導致錫融化短路的樣子...

但2/0=66mm²線徑 ,要用油壓才可能壓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