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品牌的2呎LED燈管-電源故障

楼主(2017-02-15):
2呎LED燈管,插電時只會閃一下,拆開時發現IC 802MS旁邊的R3電阻燒毀,
而阻值也看不到了,想問大大們這顆電阻的阻值會是多少?  感謝

※ 15串7併共105顆LED

网友:
U1那顆IC先查出來吧
在跑一下線路
應該就能推算阻值出來了

楼主:
換上2.2K電阻燒了,再換6.8K會燙,可能IC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