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 CHIMEI DTL-637S200 液晶電視電源燈不亮(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7-02-16):
奇美 CHIMEI DTL-637S200 液晶電視電源燈不亮(無電源)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電源待機紅燈不亮無法開機

2.型號~CHIMEI DTL-637S200

3.內部照

4.電源板

5.電源板檢測為待機迴路電解電容失效造成無待機電源輸出
  -->全板更新日系電解電容 * 16

6.主機板

7.高壓板

8.面板型號

9.完修測試

网友A:
只有換電容,撿到軟滴,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換電容,撿到軟滴,恭喜完修。

軟歸軟
但是機體又大又重,搬上搬下的,差點閃到腰。

网友:
引用 楼主:
軟歸軟
但是機體又大又重,搬上搬下的,差點閃到腰。

現在做維修多得兼搬運工~~~

网友:
軟的搬運工  多搬幾台應該也不會累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