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VECTECH SD80 高週波烙鐵故障

楼主(2017-02-16):
手頭上有一台不良的高週波烙鐵VECTECH SD80,
接上AC 110V,開啟開關,顯示器出現字體一秒後保險絲就燒毀,
因D4導通所以先拆除掉了,
變壓器量測後是有正常輸出14V及36V給控制板及溫控板的,
目測機板無明顯外傷,
不知道有沒有版友有修過類似的情形。

正面

正面

正面

底部

底部

底部

其他角度

補充內容 (2017-2-16 03:28 PM):
IRF360沒接的情況下,保險絲也是燒了。
拆除Z1,保險絲就沒燒了,但橋式未將交流40V整成直流。

補充內容 (2017-2-17 10:27 AM):
是1N4742不良了,已拆除,並將輸入電壓以7812替代,謝謝各位

補充內容 (2017-2-17 03:45 PM):
將舊機板線路稍作修正為新的機板線路(7812穩壓)
負載後,7812前端12V變成6V~9V浮動電壓,後端輸出也跟著不穩定,
升溫曲線每秒5~10度,變成1-2度,NG

网友:
esa00578大要不要先檢查高溫區的零件看是否有損壞

网友A:
保險絲燒毀,表示有元件短路,用電錶歐姆檔先作原件短路量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燒毀,表示有元件短路,用電錶歐姆檔先作原件短路量測.

嗯嗯,除了這個二極體是導通的,尚未量測到其他元件短路,
二極體接到的2N3904  2N3906,數值皆與良品相同,

网友:
電解電容 跟 無極性電容 ~ 看起來就很有問題

网友:
你這台很偷料難怪會故障。

從對岸找來圖片比對
橋式整流的二極體從 3A 縮小成 1A,右下部分的 12V 穩壓從穩壓 IC 簡略成 Zener Diode。

參考的線路圖

有線路圖就很容易猜出會燒保險絲的零件,圖中間那顆 IRFP360 功率 MOS 你量過好壞了嗎?不在 PCB 上用引線接到其他地方了。

想看更清楚的圖與說明請看此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73-1-1.html
對岸大量仿製都是一樣的東東。

网友B:
那顆JAMICON大電容底部PCBA看起來怎麼黑嘛嘛的,漏油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顆JAMICON大電容底部PCBA看起來怎麼黑嘛嘛的,漏油了嗎?

我也覺得大電容底部好像要分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JAMICON大電容底部PCBA看起來怎麼黑嘛嘛的,漏油了嗎?

大電容底部黑嘛嘛的,是廠商的固定劑,
其他的元件上也有,這一顆電容有換過了,
這一片板子是97年左右購買的板子上的,
這三年內購買的80D,才是穩壓IC版的。
--------------------------------------------------
IRF360沒接的情況下,保險絲也是燒了。

网友C:
大的電解電容底部好像爆漿了,旁邊白色的水泥電阻PCB板上也有焦痕,都應先量一下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的電解電容底部好像爆漿了,旁邊白色的水泥電阻PCB板上也有焦痕,都應先量一下下 !

lijm 大你好
電解電容是替換其他板子上的,一片是用白色的膠固定,
一片是用類似螺絲固定劑固定,所以看起來髒髒的,
電阻下確實黑黑有燒掉的痕跡,但量測比對為510Ω串聯兩個,還蠻正常的。

楼主:
謝謝各位,因個人技能不足,沒有量出為1N4742不良,只驗證了是否單向導通未短路,修改穩壓電路後,目前已可正常升溫,但因穩壓做在後端,4011電源腳吃了20V以上的電,有試過將穩壓做於整流後端,但卻無法升溫,就先這樣用了,感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因個人技能不足,沒有量出為1N4742不良,只驗證了是否單向導通未短路,修改穩壓電路後,目前已可 ...

12V Zener 消耗功率為 ((36V x 1.414) - 12V ) / 1000 Ohm x 12V = 0.467W
使用並聯式穩壓的 1W Zener 當然長時間使用會掛掉,太過節省成本的作法當然不可靠。
改成串連式的 7812 才是正確做法,但還是要調整限流功率電阻的數值讓 7812 的輸入電壓不要過高或過低,看我貼的線路圖上此電阻為 10K 1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 Zener 消耗功率為 ((36V x 1.414) - 12V ) / 1000 Ohm x 12V = 0.467W
使用並聯式穩壓的 1W Zener  ...

duke大你好:
依照電路圖,將橋式後接上10kΩ再接7812穩壓,烙鐵保險絲不燒毀但無法升溫。
結果我把7812接到我圖中的位置,且電阻延用原設計,兩顆510Ω串聯,
4011第14支腳及3904輸入皆為40V,功能才正常,
應該用久了就出問題了,以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duke大你好:
依照電路圖,將橋式後接上10kΩ再接7812穩壓,烙鐵保險絲不燒毀但無法升溫。
結果我把7812 ...

CD4011 Vdd 上到 40V 你還敢用,沒有馬上燒毀算你命夠硬!

你的板子與線路圖實際上有些差距 10K 不見得合用,但 7812 還是要用圖上的接法才對。
以原接法來說你要先測量 7812 輸入與輸出的電壓,才能知道限流壓降電阻的數值是否合宜。
這個過程中暫時不會工作沒關係只要不再燒保險絲或其他零件,看線路這個 7812 不需供應多少電流約是 mA 等級的。
你要先去查一下 4011 與 7812 的最大耐壓再來計算與修改。

看到你用 10K 與 7812 無法工作的真實原因,因為你的板子左邊那顆電感 T1 上沒有多繞六圈的供電繞組與 5819 二極體與濾波電容。
此時 10K 只是作為啟動用,啟動後改由六圈繞組供應 7812 與 4011 的電源。

你可以完全按照線路圖自己加裝上去所有的零件,或是將 10K 電阻阻值降低許多直到電路會工作。
還是去買一顆 2W 的 Zener 換回去,這樣什麼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4011 Vdd 上到 40V 你還敢用,沒有馬上燒毀算你命夠硬!

你的板子與線路圖實際上有些差距 10K 不見得 ...

是呀,其實我也用得怕怕的,CD4011的電壓,我昨天查是只到20V,LM7812則是35V,
我給的電壓都高於這兩個輸入的電壓限制,真的是沒有馬上燒毀就很不錯了,
現在試起來,當我依線路圖將橋式後串10KΩ,會變成12V,經過CD4011只剩10V,
不知是否是10V讓CD4011未驅動,還需再確認,謝謝。
---------------------------------------------------------------------------------------------------------------
新的電源板,手頭上也有,在7812前端也是12V,穩壓後10V可驅動,
看來真的要再確認其他線路的影響了
--------------------------------------------------------------------------------------------------------------
將電源部份,大略修改為電路圖,由前端10KΩ降壓後給7812做穩壓,有繞線六圈並接上1N5819,
送電後,7812變成浮動5-12V,後端為5-10跳動,升溫速度由原本每秒5-10度,變成只剩下每秒1-2度,
電壓跳動幅度過大,且在持續升溫時特別明顯,當溫度跳至設定最高溫時,電壓跳動才漸漸穩定,
不知道是不是負載超過造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呀,其實我也用得怕怕的,CD4011的電壓,我昨天查是只到20V,LM7812則是35V,
我給的電壓都高於這兩個 ...

7812 的輸入要有 15V 以上輸出才能穩定為 12V 這是基本觀念。
感應線圈有極性方向,調換一下再試試吧。

給個圖看看吧,才知道已經改成什麼樣子了。
沒關係慢慢玩玩壞了還能買到整片新板子,剛看了一下不含運費只要台幣三百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7812 的輸入要有 15V 以上輸出才能穩定為 12V 這是基本觀念。
感應線圈有極性方向,調換一下再試試吧。

已經焊來焊去,焊得不堪入目了,
未加前板,7812輸入約16V,7812輸出12V,加上前板後電壓變跳動的,
後來發現我所使用的10K電阻,是1/2W的,不知是否也會造成這種情形。

1.10K電阻

10k電阻

10k電阻

2.

3.輸入端接上5819

1N5819

1N5819

4.PCB鑽孔斷開線路,與繞線相接

鎖孔連接5819及繞線

鎖孔連接5819及繞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經焊來焊去,焊得不堪入目了,
未加前板,7812輸入約16V,7812輸出12V,加上前板後電壓變跳動的,
後來 ...

不知道現在已經是能使用的狀態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現在已經是能使用的狀態了嗎?

因穩壓部份接回,就像我敘述的,電壓跳動,
因此,在升溫的部份,約只有+2度的龜速爬升,
正常的SD80,升溫會有+10度或以上。
而我一開始7812在後端的方式,可正常使用,
但因電壓值都在標準值上,可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
才想要修正為橋式後10K後的7812線路,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穩壓部份接回,就像我敘述的,電壓跳動,
因此,在升溫的部份,約只有+2度的龜速爬升,
正常的SD80,升 ...

你那些電容全查了嗎 ??
感覺你那電路耗電流太大 , 你提升了電壓(將7812接後端) , 就可以正常運作 !!
這是不正常的 , 你要你検查這路上的元件 , 也沒多少個 , 一個個的查吧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經焊來焊去,焊得不堪入目了,
未加前板,7812輸入約16V,7812輸出12V,加上前板後電壓變跳動的,
後來 ...

六圈繞組與 5819 那邊圖片看不清楚,你要再確定線路有無接錯。

也可以先不管六圈繞組與 5819,先直接用原電阻兩個 510 串連與 7812 供電,這樣應該是能正常動作除非其他地方零件還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六圈繞組與 5819 那邊圖片看不清楚,你要再確定線路有無接錯。

也可以先不管六圈繞組與 5819,先直接用 ...

DUKE83大:
一開始我就是這樣弄的,直接橋式後過兩個510Ω,再接7812,
此時烙鐵筆,就不會升溫了。
因為工作還是不正常,因此還在對照線路,焊焊零件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DUKE83大:
一開始我就是這樣弄的,直接橋式後過兩個510Ω,再接7812,
此時烙鐵筆,就不會升溫了。

這個情況下 7812 的輸入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情況下 7812 的輸入電壓是多少?

7812輸入電壓有35V左右,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7812輸入電壓有35V左右,謝謝。

所以你現在 4011 的電源為 12V 時不會工作,升到 40V 就會工作?

网友:
可能是 C2 或 4011 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現在 4011 的電源為 12V 時不會工作,升到 40V 就會工作?

現在有幾個試驗結果
1.電阻裝上510Ω串聯,輸入給7812,此時不會工作,溫度停留在23℃。
2.電阻裝上10KΩ,輸入給7812,此時不會工作,溫度停留在23℃。
3.第一次修改14#,4011第8.9腳為穩壓後,第14腳為40V,可正常升溫,每秒約5-10度,但可能撐不久
4.依線路圖,補上1N5819,繞線接地,可昇溫,未加上前板,7812前端為15V,後端為12V,但加上前板負載後,前後電壓會跳動,升溫每秒約1-2度,目前是這樣使用。
我會再買一顆1W的10K電阻試試,因我也不知道是否為W數不足,造成的異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在有幾個試驗結果
1.電阻裝上510Ω串聯,輸入給7812,此時不會工作,溫度停留在23℃。
2.電阻裝上10KΩ ...

懷疑你的板子與參考線路圖的差異很大,請先畫出原先 12V Zener 部分的線路再與參考線路去做比對。
要修改線路一定要原電路能夠正常工作才改的出來,請先裝好  12V Zener 再看能否正常工作。

4011 的第 8 腳是 400KHz 的控制震盪腳,有震盪才會加熱,使用光耦合與控制前板連接。
沒有去推算此控制腳是 Hi 還是 Lo 會讓 IC 震盪並開始加熱,可以自己試試後會更了解其工作原理。
可以不裝前控制板只要先讓此電源板先上電,再用電表二極體檔去觸發光耦合讓其工作,注意此時沒有溫度控制不合適加熱過久。

電阻瓦數不會影響正常工作只會影響能工作多久而不會燒壞。

网友:
其實你可以切斷內部12V並用外部供電12V連進 4011與光耦做實驗來看在數位系統電路是否有問題~
這也是一種簡單的二分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懷疑你的板子與參考線路圖的差異很大,請先畫出原先 12V Zener 部分的線路再與參考線路去做比對。
要修改 ...

真是太不細心了,修改後還有一個電阻的數值不對,我的竟然是10K的電阻,
雖然不知是不是主因,更換完再回報,謝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是太不細心了,修改後還有一個電阻的數值不對,我的竟然是10K的電阻,
雖然不知是不是主因,更換完再回 ...

將10kΩ改成10Ω,升溫一樣是間隔2℃,
差異原本只是升溫慢,
現在是,主機設定400℃,烙鐵升至380℃後會開始降溫,
看來還是先改回4742的方式先擋擋,謝謝各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將10kΩ改成10Ω,升溫一樣是間隔2℃,
差異原本只是升溫慢,
現在是,主機設定400℃,烙鐵升至380℃後會 ...

也有可能改回 1N4742 後還無法正常工作,要不要多買一顆 CD4011,不要忘了你曾經給他送電 40V。

网友F:
10k應該是對的~
BJT 輸入串連電阻,不可能為 10歐,10歐的話,電阻上的電流為 12V - 0.7V = 10.3V , I = 10.3V / 10歐 = 1A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k應該是對的~
BJT 輸入串連電阻,不可能為 10歐,10歐的話,電阻上的電流為 12V - 0.7V = 10.3V , I = 10 ...

12V - 0.7V = 10.3V
哈哈,你是照顧小寶貝太累了而沒睡飽嗎?

當CD4011的輸出為Hi時,若Rb=10Ω,可以省略,但是不要把Re(1K)給忘了,那電晶體的Ib如下:

Ib = (12V-0.7V)/1K = ?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 - 0.7V = 10.3V
哈哈,你是照顧小寶貝太累了而沒睡飽嗎?

不用算的那麼精確,CD 4011 B 系列的最大輸出電流不到 10mA,所以 RB 電阻是 10K 還是 10R 都沒什麼太大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12V - 0.7V = 10.3V
哈哈,你是照顧小寶貝太累了而沒睡飽嗎?

其實我好像算錯,不只是這個電壓,應該套用的公式也錯了~
不小心忘了加push pull 後面的電阻計算~
請各位看官跳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改回 1N4742 後還無法正常工作,要不要多買一顆 CD4011,不要忘了你曾經給他送電 40V。 ...

改回1N4742,升溫正常,升溫速率約5-10度,1N4742  量測穩定12v,無跳動情形。

補充內容 (2017-2-24 01:42 PM):
目前先以1N4742使用,等有空再繼續研究,謝謝各位的建議,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