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C TC B250 手機的充電器輸出電流不足

楼主(2017-02-16):
HTC TC B250 手機的充電器, 5V, 1A, 據說沒用一年就開始無法充電, 已經丟棄一旁很久了. 順手拿來, 想練習一下開關電源修復.

充電實驗 4.92V @ 0.64A, 正常. 需求電流到了 0.75A 左右就自動斷電, 然後馬上重啟, 周而復始, 確實是不能充電了, 當然也沒有1A輸出的能力

IC看不出來是哪一顆, 隱約看好像寫DAP021, 但是查不到網路有DATASHEET. 廠牌也不明.

HTC TC 250B

HTC TC 250B

電解電容都換了, 輸出的整流管也換了, 故障依然.

跑了PCB畫了輸出段的電路圖, 再三確認他的穩壓設計, 發現 AS431 (TL431等同) 的光藕連結的方式很不同, 居然是用 RC 串聯接 AS431的 REF 端給光藕控制穩壓的. 後來再次參考AS431的DATASHEET, 原來自己少畫了一根線從光藕二極管連到AS431的K, 所以自己畫的圖有錯誤,不完整.

HTC TC 250B

HTC TC 250B

用可調電源供應器, 接到USB輸出口的5V電源軌, 電壓調整從4V 到 6.3V, 測試光藕的電壓, 還有AS431 REF 端的電壓, 好像可以穩定2.5V, 所以猜測AS431大概沒有問題. 暫時沒有AS431或其他零件可以換了, 所以不明白問題成因和或者它的設計的原理.

雖然這不值錢, 純粹學習的工具而已, 懇請各大給指點一下.

网友:
從編號看來, 那顆 DAP021AB 的 IC 應該是台達訂製的客供品, 很難找到規格書.

看其 Logo 與封裝及走線應該是類似 Power Integrations 的 LinkSwitch Family, 參考看看:
有opto的
https://ac-dc.power.com/products/product-archive/linkswitch-xt/
https://ac-dc.power.com/products ... ily/linkswitch-xt2/

网友:
應該少畫了下圖紅線:

0.6A以下可以穩壓,431這部分應該沒問題,電流大了會重複關閉啟動,一次側限流出問題可能性較大,把一次側電路畫出來應該不難找出問題,如果限流電阻是內建在晶片的,那就比較困難。

网友:
限流保護,說的那顆IC或許是OP,找低電阻组值非常很小(一般控制電流都是如此用),也可以試著換掉其他附近阻值電流會跟著變動

楼主:
參考了樓上提供的資訊, 看來是 LINKSWITCH 系列的產品, 不過就真的沒有對應的DATASHEET
所以又慢慢描了PCB.

HTC TC B250 DAP021 IC PRIMARY

HTC TC B250 DAP021 IC PRIMARY

再來翻譯成電路圖, 發現了一個零件編號為 ZD32, 看來是穩壓二機管, 所以測一下他的端點電壓和電流的關係, 不插負載0.8V, 插了500mA恆流負載約4V, 再升高640mA則4.14V. 看來C33是BYPASS端點的穩定電容, 看來只要高過某個電壓這個充電器就會重啟, 沒有零件替換, 所以依然在推敲為何這樣故障.

HTC TC B250 DAP021 IC PRIMARY-SCHEMATIC

HTC TC B250 DAP021 IC PRIMARY-SCHEMATIC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參考了樓上提供的資訊, 看來是 LINKSWITCH 系列的產品, 不過就真的沒有對應的DATASHEET
所以又慢慢描了PCB. ...

紅圈電路不太合理怪怪的,是否線路再跑跑看?

個人猜測電流被限制住問題出在主控IC,這種類型一次側限流是做在IC裡面,也就是利用輸出極DS間的壓降來檢知電流。
這顆IC不容易拿到,要不然交換試試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參考了樓上提供的資訊, 看來是 LINKSWITCH 系列的產品, 不過就真的沒有對應的DATASHEET
所以又慢慢描了PCB. ...

應該要類似於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電路不太合理怪怪的,是否線路再跑跑看?

Y大你好
最近忙, 抽空再次比對PCB, 零件和接線應該沒錯, 但是翻譯電路圖時, C32 應該接在D32, 而不是D31, 除此以外, 那部分的電路就沒其他問題.
一直不理解她的設計概念. 或許是無負載待機的特別用意
還沒有實驗得到結果

网友B:
引用....C32 應該接在D32, 而不是D31,....

改圖如下

設計概念.
1. R33  無負載待機 ByPass
2. ZD32     OVP overvoltage prot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C32 應該接在D32, 而不是D31,....

改圖如下

那是有可能ZD32導通過早讓電流上不去1A...
S大的意思是有這個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有可能ZD32導通過早讓電流上不去1A...
S大的意思是有這個可能?

ZD32拆掉測試不就有答案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ZD32拆掉測試不就有答案了嗎

這種閉環系統設計的穩壓器
沒有專門的工具還是不敢貿然拆來改
而且手邊也沒有零件可以換
想想看要如何設計再來驗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閉環系統設計的穩壓器
沒有專門的工具還是不敢貿然拆來改
而且手邊也沒有零件可以換

我跟 maxcar  看法一樣  所以沒續
------------------------------------------------
閉環系統設計的穩壓器    基本上  你沒去動 那主環節  FB_PIN  就沒事

而BP_PIN   屬於附加的  平常不影響系統
先設定 負載小於0.75A
關機  除去   BP_PIN 迴路  (R33 / ZD32 分批除去驗證)  ; C33要留
再開機觀測  試試負載能不能大於0.75A  以及  BP_PIN 電壓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 maxcar  看法一樣  所以沒續

閉環系統設計的 ...

S大, 謝謝你的提示, 暫時沒有拆焊工具, 所以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 測試了 BP 的電壓和另外兩個有疑問的地方. 沒有工具, 就作了一個簡單的4級的 DUMMY LOAD, 確定 BP 的電壓是 6.2V, 負載到0.64A 都正常, 再上去一級就是 0.9A, 就完全關閉, 所以確定在0.7-0.9A之間會保護 SHUT DOWN.

BP 測量的數據大約看到 ZD2 的一些關係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setup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setup

DUMMY LOAD 就這樣的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dummy load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dummy load

BP 測量的數據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result

HTC TC B250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result

网友B:
引用 楼主:
S大, 謝謝你的提示, 暫時沒有拆焊工具, 所以做了一個簡單的實驗, 測試了 BP 的電壓和另外兩個有疑問的地方 ...

D31/R34 無電容  DC檔量其脈衝AC電壓  數值只能感覺有變化
ZD 不好拆  就拆R34_200歐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31/R34 無電容  DC檔量其脈衝AC電壓  數值只能感覺有變化
ZD 不好拆  就拆R34_200歐姆吧... ...

S大, 你說的沒錯, 用DMM就只看到平均值, 所以猜想他的滿載狀態那Vbp 應該要維持6.2V才對
Vd31 和 Vd32 峰值應該是一致的, 又看看 上面大大給LNK3604 參考, 終於有些眉目大致明白了BP的用途和他的設計原理
假日實驗看看大概會有些進展

LNK3604-ref

LNK3604-ref

楼主:
有了一定的方向, 假日開工, 用簡陋的工具, 試圖看看這個電源初級超壓保護的設計
電路圖一樣的, 依照上面各大的提示, 估計 D31 和 D32 有關的電路是影響過壓保護的
所以就用借來的電源供應器, 單獨給 VD31 和 VD32 兩個負極分別上電, (一定在二極體的負極, 不然變壓器給短路了, 看電路圖就明白了), 然後測量 Vbp 的電壓, 因為電源供應器有輸出電流的顯示, 因此也有了電流的讀數
整理好的實驗數據, 說明VD31的那一路確實是偵測最高電壓的用途, 大約18VDC到20VDC之間, Vbp 就超出了6.2V
而VD32那一路, 12VDC到20VDC的注入電壓, Vbp 始終維持在6.2V
看來嘗試切斷 VD31 那通路, 應該可以比較安心地確定是否可解決問題.

HTC TC B250 power adaptor

HTC TC B250 power adaptor

結果並沒有如願, 把R34 的 200 ohm 電阻移除了, 等於 VD31 那個通路斷開了, 可是問題依然, 所以並不是這個地方出問題.

网友:
1. D31  這組迴路  排除嫌疑

2. 如果還懷疑  BP , 那就剩 D32/R31(12K)  ,
    那麼 就不拆的情況量一下R31 阻值,  甚至直接拿個30~47K 並上 , 看看負載電流有木有提前5V/0.65A斷電...
    有變化 那麼反向操作  加大R31 12K --->15~18K  也可以玩玩

3. 都沒事  就排除BP嫌疑, 看看 兩個 4.7 uF 400V 電容 是不是變低了

4. 另外兩個 4.7 uF 400V 電容 那FB1是SMT的,
    有ˊ時這類SMT 的FB1是成受不了  開機電容瞬時充電電流   久了FB1零件本體 接點出現剝離造成  接點阻值上升

网友:
報告~

我感覺 ZD32的方向畫反了。
個人的見解為,BP只是另一組的Vcc,主要是給mosfet 工作用的。
BP應該不參與電流檢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一定的方向, 假日開工, 用簡陋的工具, 試圖看看這個電源初級超壓保護的設計
電路圖一樣的, 依照上面各 ...

這種內包 Mosfet 控制器的電流檢測本來就不若一般外掛一顆電流檢測電阻的做法, 可調整的空間受限很多.
個人遇過這類型使用整合控制器的變壓器輸出電流不足, 主因是內建 MOS 衰退內阻變大所致;
在沒辦法單換 MOS 的情況下把 IC 換新後就又生龍活虎了.

這顆台達訂製的找不到 Datasheet, 若參照 PI 的 LinkSwitch-XT 與 LinkSwitch-XT2 又有不同的說明

XT2 (LNK3604)

似乎改變 BP 的電容值 0.1uF~1uF 來調整.
也許再把電容縮小一點點會有所變化.

XT (LNK364)

文中沒有特別指出 Ilimit 的調整方法, 不知藏匿在什麼地方(或是本身的設定成不可調)
畢竟其規格本來就依輸出功率大小分成LNK362-364三個型號.

网友:
上次我的T12電源壞掉,研究了一下我那台的類似的參考電路圖~
這種另一組線圈同步產生出來的,再經過diode半波整流的,都是偏向為產生 Vdd用的~
從樓主的對映圖看來,也比較像這樣:

個人感覺,應該它不參與電流的檢測。

楼主:
經過比較長的等待時間, 為了一滴醬油就買了一隻雞, 目的就是看看醬油的味道好不好. 那一滴醬油就比作是 HTC B250 的手機充電器, 買新的就五六百元, 舊的是不值幾個錢. 而那隻雞, 很明顯就是一盤滿滿的 0.1UF 小芝麻大小的電容, 真要用的話, DIY恐怕一輩子也用不了4000顆的, 真的是腦袋瓜有問題呀...?

喜歡的東西, 不能用這個邏輯來判定, 而且買幾顆運費也不便宜, 所以就買了一盤. 先來試試看, 換了再說, 結果好了, 供電電流上到 1A 真的也不再跳保護, 一旦超過1.2A 開始就不行了. 那證明 Vbp 的設定電容 C33 出了問題, 樓上LAZY大大的分析命中了.

算是學到了一點東西, 上個圖看看手術前後的C33. 舊的大約0.7UF拆了, 換成0.1UF. 還那些芝麻大小的東西, 用普通一般的焊槍很不容易....焊得很醜, 不過可以動了, 就這樣醜了...再借了一個電話充電看看, 到了1A, 成了,保護沒跳脫. 完成這次學習旅程.

HCT B250 5V adaptor-C33 replaced 0.1uf

HCT B250 5V adaptor-C33 replaced 0.1uf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過比較長的等待時間, 為了一滴醬油就買了一隻雞, 目的就是看看醬油的味道好不好. 那一滴醬油就比作是 HTC ...

下次如果只是要幾塊雞丁肉試試醬油味道,出聲一下嘛,
我想眾痞友含我本人翻一翻寄平信支援個幾顆應該不困難,沒必要再去殺生,又宰了一隻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經過比較長的等待時間, 為了一滴醬油就買了一隻雞, 目的就是看看醬油的味道好不好. 那一滴醬油就比作是 HTC ...

恭喜修復完成,其實可以不必為了吃塊豬肉而殺一頭豬,材料行晶片電阻、電容有零售,大約10個一排吧,或是用傳統DIP積層電容來代替也可以,畢竟這種容量的積層電容很容易拿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修復完成,其實可以不必為了吃塊豬肉而殺一頭豬,材料行晶片電阻、電容有零售,大約10個一排吧,或是 ...

Y大, 修復完成是一眾前輩不吝指點的成果.
零售寄來的運費跟買盤算一樣, 所以當作交點學費罷了
DIP的焊好了會卡住外殼, 所以沒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次如果只是要幾塊雞丁肉試試醬油味道,出聲一下嘛,
我想眾痞友含我本人翻一翻寄平信支援個幾顆應該不困 ...

感謝喔
日後有機會再來舉手

网友B:
收獲當然大了,下次就有談論資本,,
[肖年欸,我當年親自用醬油滷了一鍋天下無雙的雞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獲當然大了,下次就有談論資本,,
[肖年欸,我當年親自用醬油滷了一鍋天下無雙的雞肉]。

S大, 当然跟你學到一些了,是有收获的,这个现在看的懂了, 留着过二三十年备用,
翻译如下,

[少年人呀, 想当年只用一滴酱油就卤了一锅天下无双的鸡肉]

只用一滴, 只用一滴, 只用一滴, 这个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