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關 sony aps-243 電源版腳位問題?

楼主(2017-02-16):
各位大大好:小弟最近想改一片公版,身旁剛好有多一片 sony  aps-243 電源版,但有部份腳位功能不是很清楚故想請哪為知道的大大可以說明教導一下小弟,謝謝

請問 BL-ERR 是什麼功能? ERG12V和AU12V有何差異?若要直接啟動的話是把 (STBY3.3+ POWER ON + AC-OFF-DET )全接在一起可以啟動但背光的24V我該如何接呢?請問是把 DIMMER 和 BL-ON 接在公版(TSUMV59XU )的BLO腳位這樣就可以了嗎?還是 BL-ON 接TSUMV59XU的BLO 而 DIMMER接ADJ呢?謝謝

网友A:
BL-ERR  背光錯誤時的控制腳(用不到)

這片麻煩的地方是待機只有3.3v,公板待機要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L-ERR  背光錯誤時的控制腳(用不到)

這片麻煩的地方是待機只有3.3v,公板待機要用5v ...

大大您好:能否請教一個問題,我把電源板直接啟動後,24V拉到高壓板然後高壓板上的BL on-off是接在公板上還是把電源板上的BL-ON接在公板上呢?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能否請教一個問題,我把電源板直接啟動後,24V拉到高壓板然後高壓板上的BL on-off是接在公板上 ...

直接接公板就可以,電源板上的ON-OFF只是從右邊接到左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接公板就可以,電源板上的ON-OFF只是從右邊接到左邊

感謝大大的回覆,有空的時候趕快來試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