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關於螺絲起子頭

楼主(2017-02-17):
各位先進們好 小弟又來問一些奇怪的問題了

由於小弟的螺絲起子是31合一的那一種

就是頭可以替換的 已經有好幾個不見了

有去拿其他廠牌來合看看 發現好像都是公規的OD 隨便都可以合

但是問題來了 哪裡有零買這種頭 我想把缺的買齊 不想買一整組

這問題應該又是個奇怪的問題

請大大們見諒

网友:
據我NN年的經驗

這種東西因為價格"極低", 一組不到NT:100元

沒有店家有在單獨零賣,多事一整組賣

网友:
沒有的樣子   只有6.35mm的起子頭可以買
6.35mm也有出精密的

我多合一跟6.35的都有
多合一不知道是什麼規格   後來就現在是一組雜牌有缺螺絲跟一組比較好的起子組再用   起碼起子柄用起來比較爽   塑膠做的我用到裂開來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ˊ了

网友:
一般是沒有零賣的,
乾脆舊的當備品,
買一組新的,
用完好好收,
就不會掉東缺西的..

网友:
31合一 在露天賣約43~60元...但運費要50~60元,
我是在淘寶9.9元人民幣包郵+順道集貨...

因為單價太低了, 就像樓上講的...買一組新的,舊的當備品即可
只零買, 自己的油錢,店家的店租和計算的工錢....可能都不止這些成本了!

网友:
好的起子崩螺絲 . 壞的起子崩起子

楼主:
經過大家的說明 我了解了 我再去買一組好了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