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Tube-mini u808及U206 USB DAC的問題想請益

楼主(2017-02-17):
這是朋友送的一組DAC及真空管擴大機,
擴大機的型號:UTube-mini u808
DAC的型號:U206 USB DAC
想請教版上的大大們,我想降低此擴大機的底躁的話,除了在電源方面要下功夫之外,
在擴大機跟DAC上有能改良的地方麻?
像是更換日制電容或是在焊接新電容的錫條使用含銀之類的方式,或是更換解碼晶片組之類的
如果要更換電容的話,是可以大於原本的電容數值麻?(電容上有V跟u值,我去爬文看到有大大說,V值要一樣,u值可以高過於原本的沒關係,
當然也是不能差太多啦),因為這是好朋友送我的東西,所以我想問得清楚一點,免得自己搞壞這兩台...
然後擴大機上紅色那條應該是接地,他直接鎖在機身上,這樣是沒關係的麻?
還是有比較好的方式?
(今日主角如下)
擴大機正面

UTube-mini u808擴大機

UTube-mini u808擴大機

背面

U206 USB DAC

U206 USB DAC

DAC正面

U206 USB DAC背面

U206 USB DAC背面

背面

UTube-mini u808背面

UTube-mini u808背面

如果有缺少什麼還請大大指教,我會速度補上
在這邊先謝謝大神們了

网友A:
底躁   想真正的改善   或是想要小  首先先要低溫

再來   我對於底躁的看法
我是一個可以在特定條件下可以接受底躁的人
     我的條件是
1  底躁的頻率不要是60HZ
2  系統增益太高了  放大倍率一高  難免會有些規格要放寬  例如說唱針放大器
3  系統有高溫元件或是  例如說真空管

對於DAC  我的看法是這樣
DAC算是高度進化的先進積體電路了    能夠把它做到爛掉  真行
增益控制好    溫度不要太高溫    如果你的喇叭/耳機真的靈敏度超好 加上在聽時真得很安靜(三經半夜 連改裝車都沒有/高樓大廈 鄰居沒%%%或是吵架   )

底躁  一個是來自於電子流動  這個考驗設計底子     另外一個則是放大的躁聲   多級放大器要注意  高增益的放大器  或是放大系統也要多注意

网友A:
在我眼裡這兩塊電路可以更好的地方
沒有   沒有   沒有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真的不值得開錢換

請把錢 存下來   先買耳機   之後再來想放大器
耳機一換   感覺立刻就不同     不要搞換零件   除非是換DAC IC  或是OPA   就是換積體電路  或是整機電容 電阻全換

不要搞小動作
要換就換影響力最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我眼裡這兩塊電路可以更好的地方
沒有   沒有   沒有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

同意元件大的說法,這台可以來磨練磨練自己對於電路的了解,但換更好的零件完全不值得

网友:
先把前面2顆OPA,ne5532換掉試試(應該是前級吧,請各位大師再指正一下)
2607、2111kp等等,自已試找喜歡的聲音
聲音會好很多哦,我常這樣換,最簡單提昇音質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躁   想真正的改善   或是想要小  首先先要低溫

再來   我對於底躁的看法

非常感謝大大的指點,因為這是朋友的禮物,有特別的意義,才想說看看有沒有改善的辦法,
這個真空管擴大機(D類),溫度真的有點熱,我也不知道底躁頻率怎麼確認是多少HZ
我只知道如果戴上耳機如果沒有撥放音樂的話,那就會聽到那種很噪音,轉到最小依然會聽到
唱針放大器?多級放大器? 我見識淺薄,請大大再解釋一下這兩個是指?
在這裡還是在一次感謝您的ˋˋˋ指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我眼裡這兩塊電路可以更好的地方
沒有   沒有   沒有
因為很重要  所以要說三次        ...

這概念我確實有,只是我想問的原因,大大你知道的,
因為知道搞這些小的地方不如直接換一台耳擴+好的耳機
感謝您(第三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元件大的說法,這台可以來磨練磨練自己對於電路的了解,但換更好的零件完全不值得 ...

我的確也想理解一下這電路板上的功能跟一些意思~
因為動手改良這個我覺得很有趣
只是爬文爬很多比不上一個專家用一篇回覆的講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的指點,因為這是朋友的禮物,有特別的意義,才想說看看有沒有改善的辦法,
這個真空管擴大 ...

有示波器的話
配合手機和APP, 給個SIN訊號看看是不是真的D類
A類才有改的機會D類就不能動了, 要動不簡單
畫個電路圖看看
不過類似這真空管就基本看來就是幌子, 除了一個燈泡好看以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oSt5HWRvv4

网友D:
底噪?用哪種電源供應器?
常見的小型輕量化交換式電源雜訊很高是又大又重的類比變壓器電源的幾十倍大。
可以先用 6V ~ 7V 最純淨的電池來供電看底噪是否來至外部電源。

這個電路板上就有兩組 DC to DC 電源迴路想要低底噪會很難處理。
可能的方式是加上電源 LC 濾波線路,或電源變壓回路包上鐵皮來隔離,電路板上零件的擺放位置也很有關。
想一想當初原設計者為何不將底噪處理好?可能是設計功力或產品定位的問題。
看其規格 SN 比標示為 110dB 以上,這點要打上一個大問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話
配合手機和APP, 給個SIN訊號看看是不是真的D類
A類才有改的機會D類就不能動了, 要動不簡單

就是影片中的這一台....,示波器這個我沒有...
所以這台的真空管其實是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噪?用哪種電源供應器?
常見的小型輕量化交換式電源雜訊很高是又大又重的類比變壓器電源的幾十倍大。
可 ...

電源是用廠商附的,感覺不重也不大,上面是寫AC/DC ADAPTOR
輸入功率:AC100~240V (50/60Hz)
輸出功率C6V --2A
照大大這樣講 感覺是一個大工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源是用廠商附的,感覺不重也不大,上面是寫AC/DC ADAPTOR
輸入功率:AC100~240V (50/60Hz)
輸出功率C6 ...

這是高雜訊的交換式電源沒錯,你知道這個時代一個又重又大的類比穩壓電源要花上多少錢。
不要以為只要有真空管就是好耳擴,查了一下這隻大陸管才賣人民幣三元,隨便一個電晶體耳擴都不會有那麼高的底噪。
沒看過用真空管做的 D 類放大器,這是 A 類放大器,如果真是 D 類用交換式電源還比較沒關係。

所以不用花心思在這台上頭折騰,能接受就用不能接受就再送給下一位。
也可以搭配一隻比較低感度的耳機或中高頻響應比較低的,這樣就比較聽不出底噪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高雜訊的交換式電源沒錯,你知道這個時代一個又重又大的類比穩壓電源要花上多少錢。
不要以為只要有 ...

謝謝大大 我明白了 我會試試看換別的耳機
因為是朋友的禮物 才想看能不能改
感謝您~~

网友E:
先跑一下線路
看耳機輸出端是由真空管還是運算放大器輸出

一般耳擴,可以降低底噪的方法
1.改善電源品質
更換低esr的電容.提高電容值等
2.降低增益
3.直接在輸出端串接電阻

這台要改的話,體積限制是一大難題
電源的話可以自己去找變壓器做簡單的
整流加穩壓
至於溫度.......無解
除非不裝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跑一下線路
看耳機輸出端是由真空管還是運算放大器輸出

我有趣BIOS開啟主機板CPU的一個類似降低干擾的功能(要超頻就不能開這個功能)
在輸出串接的電阻的話,用哪種會比較合適?
電源方面我有去爬文,看了一下午還是覺得不太懂,
大致上有從家中電源的改善到更換穩壓器之類的方式,
只是這樣意思我需要先改良電腦主機的電源,還是先改良或更換擴大機的交換式變壓器,
下午我有拆開來看,我沒有看到上面有安裝我在爬文的時候所提到的濾波的措施(市電似乎是直接進入變壓器,
再出來才有幾顆濾波電容跟其他組件..

网友F:
無損音檔--->USB DAC--->真空管--->耳機
先試試是不是來源--->USB DAC出問題,一段一段測試看看
不想太花錢太麻煩的話,DIY或露天"高阻抗轉接頭"OR"高阻線"
L-PAD的電路參考看看:
http://www.sengpielaudio.com/calculator-Lpad.htm
或拿一個可調音的耳機延長線(電阻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影片中的這一台....,示波器這個我沒有...
所以這台的真空管其實是擺好看的? ...

影片中老外完整畫出來的線路圖和分析測量
那是燈泡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趣BIOS開啟主機板CPU的一個類似降低干擾的功能(要超頻就不能開這個功能)
在輸出串接的電阻的話,用哪 ...

電腦 BIOS 那個選項是降低高頻 EMI 干擾跟聲音的底噪沒有關係。

選用好一點的音效卡並使用數位同軸輸出或光纖介面,DAC 就是要這時候用,3.5mm 的類比耳機孔訊號會被電腦電源與主機板干擾產生底噪。
或是改用 USB 的外接音效介面,一個 200 元的音效介面 3.5mm 的類比耳機孔噪音就比內建音效卡要好上許多。
USB DAC 就是能當純 DAC 用也能當外接音效介面使用所以不怕電腦的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損音檔--->USB DAC--->真空管--->耳機
先試試是不是來源--->USB DAC出問題,一段一段測試看看
不想太花錢 ...

我這樣看下來應該就是電源那部份了
廠商附贈的變壓器真的很鳥
昨天拆開來看 超級簡陋
高亢轉接頭我現在才知道
那個我其實看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片中老外完整畫出來的線路圖和分析測量
那是燈泡而已

那這個燈泡能不能不裝? 沒用處不如拔掉還省電一點
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腦 BIOS 那個選項是降低高頻 EMI 干擾跟聲音的底噪沒有關係。

選用好一點的音效卡並使用數位同軸輸出 ...

我一直都是用USB輸出到USB DAC,再輸出到這台耳擴,
最後就是到耳機了,我看問題就是在電源跟耳擴上了。
電源方面的改良,目前我是不太敢亂動,我怕弄壞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這個燈泡能不能不裝? 沒用處不如拔掉還省電一點
只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拔  ...

哈, 這樣說吧
在聲音放大的過程裡面, 那兩個燈泡可以說是對聲音是有害無益的, 不用可能會更好
在真空管的運用角度看來, 那兩個燈泡就是懷舊和復古的目的, 是有看頭的, 起碼是4瓦的燈泡在白白燒熱, 不過真的浪費能源.
真正在給你聽聲音的是那兩個小小8個腳的IC, NE5532
但是如果你把燈泡給拔掉的話, 就沒不響了, 除非自己搭一根線, 把輸入訊號接到NE5532
總體看來, 這是一件給一般人趕時髦懷舊真空管的類藝術品, 不過不失, 真的愛聽真空管的話是不太選的
就當成藝術品吧, 或者是當成可拆散被修修改改的玩具也不錯, 就是50美元太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 這樣說吧
在聲音放大的過程裡面, 那兩個燈泡可以說是對聲音是有害無益的, 不用可能會更好
在真空管的 ...

前面有大大提到可以換這個IC,我有去查了一下可ˋ是同一款IC好像還有細分兩種的樣子...
請問如果要換的話,我應該選哪個勒?
另外大大能告訴一下 如果要耳機輸出端串接電阻 那電阻要選怎樣的比較好一點?
電源的部分,變壓器能加上鐵片絕緣,會有改善麻?
因為我拆開來看,變壓器是只有用黃色的膠帶貼起來而已,看網路上好像有人這樣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 這樣說吧
在聲音放大的過程裡面, 那兩個燈泡可以說是對聲音是有害無益的, 不用可能會更好
在真空管的 ...

感謝您提供的影片解答了心中的疑惑,電路板上都沒有看到高電壓這真空管要怎麼工作?
原來講好聽的是當電壓隨偶器來用,又看到用示波器的波型輸出的信號明顯比輸入訊號要毛躁,這應該就是最大的雜訊來源吧!

不建議改,真把真空管拆掉就沒有看頭了,拿來當擺設品看爽應該還是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您提供的影片解答了心中的疑惑,電路板上都沒有看到高電壓這真空管要怎麼工作?
原來講好聽的是當電 ...

各種無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