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TEANA J32 HMI 主機28330-JN76A (無TOBE)

楼主(2017-02-17):
車上的中控主機,使用至今5,6年左右,但近來持續於天氣較冷時,重新啟動電門時,
會出現主機重置的狀態,主機內的設定與時間會被重置,
看來似乎是電源相關元件不穩定造成,不知是否大大可提供一些檢修意見,謝謝。

网友A:
板上的電容有沒有都查過了??
穿黑衣服的電容, 有四顆的衣服都因為過熱而縮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上的電容有沒有都查過了??
穿黑衣服的電容, 有四顆的衣服都因為過熱而縮水了? ...

目前就先外觀檢視電容有無爆開狀況。所以是否還是和電容有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就先外觀檢視電容有無爆開狀況。所以是否還是和電容有關呢?

七~八成的痞友會建議由電容查起!
您板上的電容外膜縮水, 牛猜測和高溫有關,
在高溫下工作久了, 對電容的容值多少有影響,

換電容並不麻煩, 費用也不高, 建議樓主能動手換換看...
九成的痞友會建議您動手修看看 , 就算修不好, 也能學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