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省電燈泡維修

楼主(2017-02-17):
因為有好幾個牌子,無法在標題註明
最近沒甚麼東西好修,只好到社區回收室檢些燈泡來玩,
修到自已用不完,只好分贈親朋好友,把最近修的整理一下,
大家參考參考!!

拆殼注意
拆殼要抓螺旋頭,不要抓燈管,容易破管
拆殼沿著燈殼圓周慢慢翹,不要單邊翹,殼容易破裂

主要故障
1. 燈管燈絲斷路(正常是2~10Ω)
2. 保險絲或低阻值保險電阻(0.15~10Ω)斷路,要查整流DIODE,最好全換再上保險絲
3. 電晶體NG: 板上量
  3-1. BE間阻值(透過T1導通)若小於R3+R6 / R4+R7,表示電晶體即已燒毀;若斷路,則R3、R4、R6、R7其一燒燬,
        一般電晶體燒毀會連帶R3、R4、R6、R7其一燒燬。
  3-2. BC間 二極體檔順偏
  3-3. EC間 有保護二極體者順偏,無者高阻抗
  3-4. CB間 or CE間低阻抗,一般也是電晶體已燒毀  "
4. 高壓麥拉電容C8(一般容值為2.2~4.7nf / 1K~1.25KV,有些用6.8nf/630V串聯2顆,有些會並PTC) 擊穿低阻值
5. 電解電容C2A、C2B爆(凸頂會閃爍,一般不同W數容值為4.7~33uf / 400V )
6. 時亮時不亮:焊點錫裂,全板補焊
7. 以上(1~6)及電路上的電阻(圖上藍字量值)、電容若量起來都沒短路或變大,直接換DIAC(少有故障,只碰過2顆)
8. PTC常溫阻值約700~1.xKΩ,加熱後變高,一般故障都是熱裂,不影響點亮

fosc = 1 / 2π√L1*C7+C8

网友A:
那個... 燈泡可以將下面的接頭卸掉, 會比較好修啦!

修得好的燈泡就繼續上電服役...
修不好的... 牛都是留下外殼, 改成LED來用!!

网友B:
請問benson大,完修率有多高?

自從被小一字起子插到手後,LED省電燈泡都全部放著不管...
加上過年前因為改裝PSU模組線上的刺破型SATA插頭,(又是)用一字起子壓進端子,
手滑插到大姆指...整個噴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 燈泡可以將下面的接頭卸掉, 會比較好修啦!

牛大,
步驟1我有做,一般這樣就可以拆燈組及拉出PCBA了.
燈管壞的,就留下來等電路壞太多零件的替壞.
電路壞太多零件的就殺肉修壞較少零件的.
改裝LED太累了,LED撿來修比較快,
燈珠壞一顆的就直接短路,非隔離的比較好修,隔離的PWM IC不好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benson大,完修率有多高?

自從被小一字起子插到手後,LED省電燈泡都全部放著不管...

Peter大,
完修率約60~70%左右.
一字起"兔"的方向不要朝向著自已的身體,安全擺第一,
留著青山(手指)在,不怕沒材燒(沒東西修),哈哈哈!!

网友C:
" 拆殼注意

  拆殼沿著燈殼圓周慢慢翹,不要單邊翹,殼容易破裂 "

小弟資質駑鈍
有機會的話
可否請開板大惠賜一兩張示意照
概說一下 "翹燈殼" 的手法
略試拆殼,失敗收場
可能我自己的 手法與工具 沒搭配好

另手邊有方形的燈殼
不知拆殼手法是否一併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拆殼注意

  拆殼沿著燈殼圓周慢慢翹,不要單邊翹,殼容易破裂 "

eric大,
這種多角型的我還沒有撿過,不過看你的圖片之結構,拆法應該跟圓形的大同小異.
拆殼的方式論壇上很多可以參考,譬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87%88%E6%B3%A1

一來我沒水管鉗,二來我不想破壞螺旋頭結構,所以我都是土方法先用小一字起翹你圖右箭頭處,沿著圓周先翹出小縫隙,再用大一字起插入縫隙,利用扭轉力量將它分離.
記得要拉PCBA出來時,先把頂端錫或鐵片(美工刀翹)弄掉.

网友D:
修省電燈泡最大的困擾是拆開外殼,我的方法是底部焊點先除焊,在用大管鉗夾在上下接縫處,試著夾著不同位置有些位置輕輕一夾就會有大裂縫出來,再拿大一字起子沿著縫隙逐步撬開,熟練後幾秒鐘就完成也不會傷手。

半年前我也修好了一批約三四十顆,可修率約五成,只要是燈絲燒斷就沒輒了。
原本修好的燈泡想分送親友做測試,自己先換了幾顆來看看,結果很讓人失望。
再故障率超高的,再拆開查原因不是燈絲又燒斷或是其他零件又壞了。
電子零件全都密封在不透氣的空間中高溫的環境讓壽命變得很短,今天換了某個先壞的零件改天還會再壞快壞的零件。

老爸說過他在日據時代與國民政府遷台做小孩時的零用錢就是去翻垃圾桶撿壞掉的鎢絲燈泡。
以前的鎢絲燈泡許多都是透明玻璃,那種鎢絲只斷一邊垂下來的就能修。
修理時先通電再用手指去彈燈泡,多彈幾次就會讓鎢絲再接觸到因產生火花而再次黏合。
這種修過的燈泡拿去市場賣賣的便宜還是有人買,但是壽命就是差很多,當時物資缺乏人工便宜這還算划算。

現在是真的很閒才能做這件事,以時間來算修理工資根本不划算,全新的太便宜了。
不過自己修理過一回各種廠牌型號後根據用料與故障點來看,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沒碰到那種便宜又大碗的事。
以後要省換燈泡的工我還是會乖乖的買某個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省電燈泡最大的困擾是拆開外殼,我的方法是底部焊點先除焊,在用大管鉗夾在上下接縫處,試著夾著不同位置 ...

Duke大果然有經驗,所以後期我都挑外殼看起來比較白,燈管沒有很黑頭的修,電路板炭化或麥拉電容黑化的通通都殺肉,焊點最好都補焊過,這樣可以撐比較久.
其實殼翹破了只要能固定住燈組也是有好處的,剛好當散熱,不同廠牌湊起來的時候若稍鬆,我就用防焊高溫膠帶黏貼.
下班回去沒事也是看電視,找些事情來做較不無聊,修好還可以做些人情,修好我都試用個1~2天,送出去有10幾顆囉,不用錢的大家加減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大,
這種多角型的我還沒有撿過,不過看你的圖片之結構,拆法應該跟圓形的大同小異.
拆殼的方式論壇上很 ...

之前沒注意到

這兩篇與其副篇連結文
尤其下列帶出來的這篇
資料真的很詳細
細部電路也很多可參考
Compact Fluorescent Lamp (CFL)

相關資料
參考完多練習一下手感
應該會很有幫助的

网友:
家裡壞掉的省電燈泡很多,
改天來拆拆看..

网友E:
大大,你也太神了吧
連省電燈泡都修理
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你也太神了吧
連省電燈泡都修理
厲害

1.產品用環保,地球永不老
2.產品買環保,處理少煩惱
3.寶島做環保,青山綠水常圍繞
4.青山常在,綠水常流
5.今日環保,明日有保
6.大家做環保,子孫才有保
7.舉手做環保,青山綠水才有保
8.環保再環保,大家才有保
9.你我做環保,大家皆有保
10.環保你我他,大家笑哈哈
11.產品重環保,銷路一定好
12.環保心,人健康
13.環保章,自然情,人康健,子孫福
14.環保心,子孫情
15.消費重環保,地球才有保
16.綠色消費,環境永續
17.清淨生產,綠色消費
18.一片綠色心,清新好環境
19.綠色環保,你我有保
20.綠色環保,子孫有保
21.人手環保,人命有保
22.環保標章,綠色消費
23.環保有勁,生活有趣
24.環保有勁,生命有趣
25.隨手環保,財源穩保
26.勤於環保,你我不老
27.綠色大地,生命永續
28.環養綠色大地,保育永續生命
29.青山環養大地,大地保育生命

以上皆為口號,實踐才是真理  ----->

這也是說笑的,
真正原因是: 可以省一些荷包,萬物皆漲,唯薪資不漲,無奈啊!!!

网友:
家裡這種燈泡壞了都直接回收掉了,看來下次可以集結一下,也來試試修一下。

网友:
回收做環保, 回收再利用 會更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ke大果然有經驗,所以後期我都挑外殼看起來比較白,燈管沒有很黑頭的修,電路板炭化或麥拉電容黑化的通通 ...

我的飛利浦檯燈3U燈泡也時亮時不亮,拆開來修。
兩顆電解電容是松下電容,飛利浦原廠附贈的燈泡用料有比較好。
去年買的一顆螺旋省電燈泡,不到一年就掛了,電解電容是台製的。
幾顆麥拉電容是被熱燻黃了,容值沒問題; 焊點有錫裂的痕跡,重新補過,目前在看看情形。

補充內容 (2017-3-16 02:27 PM):
目前1hr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飛利浦檯燈3U燈泡也時亮時不亮,拆開來修。
兩顆電解電容是松下電容,飛利浦原廠附贈的燈泡用料有比 ...

P牌早期跟高檔貨,用料真的沒話說,低檔貨的,也是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