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瀏覽facebook網頁出現影片時.成綠色畫面.就會當機

楼主(2017-02-18):
於facebook網頁瀏覽出現影片時當機
Cpu:i5-2500 3.3GHZ x64
RAM:16384MB
OS:windows 7
Intnet Exeplorer 11
當瀏覽facebook網頁出現影片時.成綠色畫面.就會當住不動.
需點復原網頁或重新整理.才可繼續瀏覽.但已非原畫面.很困惱.
請問原因為何?如何解決?感謝!

网友:
先掃毒  修護IE 試試看
有時要找出問題程式點 還不如先備份C槽資料後 重灌作業程式 還可能比較快

楼主:
感謝sa2086回文.IE修護無效.重灌耗時.

网友:
1. 把 flash player 更新或者解除試試看。
2. 試試看搜尋 "IE11 html5 影片" 的解釋說明查看看問題。

网友:
1.強烈建議你先scan virus , IE的問題,從來就不是重灌IE會復原的

2.改用google 或是  火狐瀏覽器使用

网友A:
在IE的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那一頁

把圖形加速
使用軟體呈現,而不使用GPU呈現 這項勾起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IE的網際網路選項
進階那一頁

把圖形加速
使用軟體呈現,而不使用GPU呈現 這項勾起來.

改善甚多.偶而還有會停住.繼續找尋解決.謝回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a2086回文.IE修護無效.重灌耗時.

win7 重灌才20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