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電冰箱SR-37RMB冷藏格溫度高

楼主(2017-02-18):
一星期前,電冰箱不知從那裏漏出大量水來,但電冰箱底盤一點水都沒有,而蒸發盤內卻剩有半盤水。自此壓縮泵不停運作。

1) 調過除霜定時器,已能定時開關,但冷藏格溫度高,室温23度,冷藏格約15-17度
2) 冷藏格恆溫器於調至最小時,除霜定時器與L綠內阻接近0
3) 冰箱門未見漏氣
4) 冰格風扇正常運作,冰格亦可結冰
5) 電流由供電時約3.9A,瞬間下跌至約0.8A,規格1A

應該如何修理呢?

線路圖

線路圖

网友A:
通常這要調整冷凍室的風門

讓冷凍室的冷氣能下到冷藏室

看一下風門是不是開太小或是堵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這要調整冷凍室的風門

讓冷凍室的冷氣能下到冷藏室

謝謝,先檢查清楚下風門是否堵住了!

网友:
補充一下
還要注意 冷藏室回到冷凍庫的通道 有沒結冰堵住 回風

网友:
運轉電流才0.8A
會不會漏冷媒~
要拆開看蒸發器結霜情況~

若不是~
應該是排水管道不通~
所以水才會積著~
結果就結冰了~堵住往下的風孔~
先通一下排水管~

另外一種是溫控不靈敏了~
導致下方冷藏溫度到零下~
排水管道就結冰~

楼主:
謝謝各位的意見,昨晚先將冰徹底溶解,檢查過風扇,除霜加熱器內阻,往下的風孔,排水管口被冷排堵住,未能檢查。但溶解過程有大量水流出,經過一晚運作,似乎已正常,還須多觀察數天。估計如下:

除霜定時器卡機,導至不停制冷,往下的風孔被冰封,故此冷藏室温度升高。

再謝謝各位寶貴意見,已記下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