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出錯的單位換算

楼主(2017-02-18):
前一陣子有購買一些銀幣和銀條.
在看的時候發現1盎司到google查到的是28.35公克.
導致算起來怎麼買1公斤的銀條似乎比買100盎司的銀條每單位價位更低.
結果是同樣盎司(oz)用在貴金屬的時候不等於28.35公克.
而是31.1035公克,叫金衡盎司.
這也是特別到維基百科去看才發現有這樣的分別.
非公制單位有時真的是需要多多研究才會知道.

网友A:
盎司有分 "金衡"  和 "常衡", 1金衡盎司=31.1035克, 1常衡盎司=28.35克
兩, 也有分 "公兩" 和 "台兩", 1公兩=100克, 1台兩=37.5克
在台灣, 金的單位又細切成 兩/錢/分/釐

Sloane大玩的是銀, 牛玩的是金..
一樣都是.. 繳了學費就會學到東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盎司有分 "金衡"  和 "常衡", 1金衡盎司=31.1035克, 1常衡盎司=28.35克
兩, 也有分 "公兩" 和 "台兩", 1公 ...

是沒繳到學費,只是一度因為換算問題產生錯誤認知.
同時也發現公制單位真的很有意義,謹慎的定義可以避免掉類似oz這種同一單位在不同時候代表不同重量.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火星氣候探測者號
NASA 1999 當年火星氣候探測者號上的飛行系統軟體使用公制單位牛頓計算推進器動力,
而地面人員輸入的方向校正量和推進器參數則使用英制單位磅力,
導致探測器進入大氣層的高度有誤,最終瓦解碎裂。
-------------
歷史上應該就 NASA繳的學費榮登榜首
-------------
電子計量單位還好 但是電子產品這種事也沒少見
常見的悲劇就是  JST/JWT connector 混用
jst 2.54 mm connector  搭上 jwt 2.50mm wire to board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火星氣候探測者號
NASA 1999 當年火星氣候探測者號上的飛行系統軟體使用公 ...

老實說...  JST/JWT 混用.... 牛常常這樣惡搞的說...

一般, 牛與RD的對話是這樣子的...
"去去去... 快去解Bug... 線插好了..."
"啊... Debug而已, 能插得進去會動就先用了啦~"
"不行, 我再幫忙Re-work, 直接焊線啦~"
"快去... 趕快去... 客戶馬上要Con-Call給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