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KDL-32V4000 液晶電視 - 油畫維修

楼主(2017-02-18):
因為不是自行修復
PO文技術含量不高
純參考板上前輩維修經驗文後
送到專業維修工作者處理
所以放到此板
純故紀錄固障處置過程

老機器父親不想丟掉換新機
機器品牌 與 型號 : sony KDL-32V4000
雖然標籤註明是2008年製
但實際買來,送電使用只看了約莫6年

只好先吸收板上前輩經驗
看能不能撿到軟的小問題自行修復
稍作資訊消化與比對
判別故障現象因該是 "油畫問題"

問題指向晶片AS15-HG

想說有沒有可能是裂錫/冷焊/脫焊....等,軟柿子可檢。
拆開機殼順便朝聖一下內部長怎樣

於是將它周邊接腳都用烙鐵與焊錫跑過一遍 (晶片AS15-HG)
想說有沒有機會撿到軟的

裝回復原

結果
事情不是天真的我想的那麼簡單
還是一樣的畫面效果

因為非專業也沒設備
這下
只好交給專業的去處理
上網搜了一下離家附近區域維修業
電聯說明後送修
半天時間告知取件
還真的回到可接受的畫面
不過只看了6年就須送修或換新
這真的蠻讓人失望的
家中還有部超過30多歲的12' CRT電視都還能正常工作欸
要不是時代進步,周邊都不支援了,小畫面CRT其實也蠻可愛的

网友A:
會焊接,怎不自己換掉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焊接,怎不自己換掉試試!!

興趣歸興趣
拿過烙鐵焊接過
沒把握可低成本完修
非專業維修工作者
不是天天拿烙鐵的高手
更沒暢通零件來源
時間也趕(拆開就擺3天了,一直被家人白眼說沒電是可看)
於是求助專業較直接了當又可靠
若是我自己用的電視,當然可以慢慢惡搞試試看

最主要的一點是 :
查過這棵IC資料發現
AS15-HG晶片底面有大面積焊接接地銅箔
普通烙鐵應該沒擇 (要熱風槍+助焊膏+...等硬體工具配合)
這較特殊的工具我沒有
所以只能請口袋小朋友出走幫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興趣歸興趣
拿過烙鐵焊接過
沒把握可低成本完修

家中其實準備一支熱風槍是有其需求的

參考:
http://bdk.stanleyblackanddecker.com.tw/products/nid/261

上圖僅參考大小及瓦數而已 (現有很多數位溫控且價位也不貴),熱風槍買這種才夠力,不要買那種便宜幾百元小小的且功率連1000W多不到

台灣基本可調溫價位: NT:1500 上下, China(數位溫控板) 基本上約於NT:600~700 (淘寶直接購買)

China賣的本身很多還附贈風嘴

買這種風槍好處有很多,除可以拆SMD元件外 (拆元件請採用電路板"背吹")

另外如:拆除金屬表面標籤貼紙,除膠(環氧樹酯..等硬膠),壁紙,美術&cosplay (用海綿墊去製作武器&盔甲...等) ,修復塑膠外殼發白現象....等,用途非常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中其實準備一支熱風槍是有其需求的

參考:

大大圖示這類不是工業用
拿來拆IC,可能要練一下
小聲問一下,真的有前輩用這修電路板 ?
如果有,我要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圖示這類不是工業用
拿來拆IC,可能要練一下
小聲問一下,真的有前輩用這修電路板 ?

不要懷疑,我就是用類似這種工業熱風槍拆焊大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懷疑,我就是用類似這種工業熱風槍拆焊大顆ic.

benson 大
可否有照片秀一下熱風槍風嘴

网友B:
引用 楼主:
benson 大
可否有照片秀一下熱風槍風嘴

會用這種風槍,多是沒用額外的風嘴

拆 AS15 是一下就下來 (用背吹,不要正面吹IC)

但是你要注意周圍要貼好耐熱膠帶,以免你拆完AS15旁邊零件一起跟著下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enson 大
可否有照片秀一下熱風槍風嘴

就跟樓上超人大講的差不多,溫控靠感覺用距離+時間去調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用這種風槍,多是沒用額外的風嘴

謝謝經驗分享

再問一個問題
您提到 "貼耐熱膠帶"
一樣貼在 "背吹" 那面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樓上超人大講的差不多,溫控靠感覺用距離去調整.

謝謝經驗分享

有機會的話
需要多次嘗試自我修練了
(雖然自己來的機會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經驗分享

再問一個問題

耐熱膠帶是貼在你要拆IC的周圍零件上

熱風槍往IC的正下方(也就是電路板背面)用畫圈圈方式吹

PS: 若電路板背面亦有零件,那就得考慮評估是否要用背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