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X550V BIOS 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7-02-19):
ASUS  X550V

版號 X550CC  REV 2.0

不啟動 懷疑 BIOS

電流 0.89A

网友A:
先幫你修改一個不行在幫你找原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幫你修改一個不行在幫你找原廠的

感謝---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幫你修改一個不行在幫你找原廠的

請教 獅大 你是修該哪 可以看出 BIOS 的問題

已可開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 獅大 你是修該哪 可以看出 BIOS 的問題

已可開機

修改ME部分
我以前有發過教學
華碩的比較麻煩要找原廠的ME
用原本壞掉的BIOS來修改是比較快的不用擔心序號跟MAC不見
因為同一塊板子有分獨顯跟集成 顯存幾顆 內存是內建還是獨立 BIOS也不同
用原來的BIOS改就不用理上面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ME部分
我以前有發過教學
華碩的比較麻煩要找原廠的ME

沒找到這個教學--不知在哪--想看看

楼主:
想再請教 -- 那為何 ME 資料會自己變更或流失還真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再請教 -- 那為何 ME 資料會自己變更或流失

IME: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vPro 必備的5個硬體組件
個人電腦的硬體要有5個條件才能稱為 vPro 平臺,第一是處理器要支援虛擬技術,第二則是要具備 Intel ME 的北橋晶片,第三是南橋晶片要支援 Intel AMT(主動管理技術),第四是能透過 AMT 寫入的 Flash ROM,最後網路晶片要支援 OOB(Out Of Band),能載入2祖 IP Address。上述條件缺一不可.

vPro 平臺會應用到處理器的 Intel VT (Virtualization Technology,虛擬技術),AMT 可控制利用 VT 安裝的嵌入式作業系統。

vPro 平臺中,最重要的就是 Intel ME (Management Engine),這類似另一個 BIOS,北橋晶片要具備 Intel ME 才能應用 vPro 平臺,只要支援 AMT 技術的軟體,就能控制 Intel ME,而達成遠端管理。

vPro平臺中另外一重要的技術是 Intel AMT (Active Management Technology,主動管理技術),只要軟體支援 AMT,就能透過網晚路管理 vPro 個人電腦。

AMT 執行後的資料,需要儲存在 Flash 中,而 Flash 還要儲存 BIOS、Intel ME 及網路晶片韌體及資料、和軟體開發商提供 API 程式,這也讓原本只需要8MB的 Flash ROM,擴充到 16MB。特別的是,記憶體中增加能儲存 NVRAM,可寫入軟體開發商的程式,應用程式可利用 AMT 技術存取 Flash 中的資料,不需要儲存在電腦中。

vPro 電腦需要具備 2組 IP Address 及支援 OOB (Out of Band),Intel 82566DN GbE 則同時具備上述功能。它會專門提供 IP Address 給 AMT 使用,管理系統就是透過此 IP Address 與 vPro 電腦溝通,不影響使用操作,而且就算關機下,也能取得 IP Address

1. Intel ME 類似主機板上另一個 BIOS。

2. ME 設定主要提供管理員調整電源管理、遠端韌體更新權限等,變更 ME 設定完成後,系統需重新開機後才會套用新設定。

3. ME 目前掌管了系統開機大權,包含開機時部份的 power sequence / clock / HW-STRAP 而 ME 基本上就是一個內含在 PCH內的 Controller

當你按下 Power button 時,剛開始 ME 會先使用一 PCH 內含的 ROM 來啟動(這組 ROM 是外界無法 touch 的),接著套用一個  HW Default 去驅動 CLOCK 來讓系統開機,CLOCK 出來後,ME 會先去讀取存放在 SPI Flash 裡的 Descriptor,也就是 SPI Flash 的前 4KB, 先驗証 Descriptor 裡的 signature 是否等於 0FF0A55Ah,若不同的話,則不會執行 ME Firmware! 若值正確,會接著套用 Descriptor 裡的 hw strap 值並執行 ME Firmware,然後才開始 LOAD SPI Flash 裡的 BIOS Area,當 BIOS 開機到 MRC,時會分配 memory 給 ME UMA 使用…

ME上還有不同的AP,Intel AMT就算是ME AP的一種

4.
4.1 CALPELLA 的 clock 有 2 種模式,一種是採用舊的 clock gen 來給 platform 供給 clock,另一種是完全由 PCH 來提供 platform 上的 clock

4.2 我說的 hw strap 可能有點不妥,但有不少的 hw config 是存放在 descriptor 裡,開機時由 ME 來取用,比方說 PCH 上的 PCI Express lane 的設定,是否做 lane reversal,lane的組態設定/ PCIE lane 是否為借道給 on board LAN 的PHY來使用…等

4.3 原本不少需要透過 HW 機制來完成的動作,現階段改由 ME 來完成

Source : IME

至於ME資料受損 詳細情形我也不是很清楚

應該跟不正常的開關機 或更新BIOS失敗
還是有其他原因
可請版上知道的大大解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E: Intel Management Engine
vPro 必備的5個硬體組件
個人電腦的硬體要有5個條件才能稱為 vPro 平臺, ...

感謝 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