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最簡單的DIY焊接工具(110V或220V改裝)(轉貼影片)

楼主(2017-02-19):
這是非常危險,不建議自己搞裝,除非你有相關電學資訊.

根據影片的回文...
用家裡總開關,然後透過接線,導入鹽水來焊接..
用 110V..
220V 也可以,只是鹽水要少一點..
電線最好 2.5 mm2 ~ 3.2 mm2 以上..

( 鹽水控制要多少量,應該是個因素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PeHNJYHWrI

這裡不能貼 youtube 影視框 ?!

网友:
這個個人保持懷疑,直接使用市電,沒有經過降壓,基本上是輸出電流小於輸入電流,
因為輸入電流還要承受損失,應該是輸入側的線先融化。

网友:
這真的太危險了而且精準度差,如果真需要用到的話也多半是本身職業和工作吧,那一台可靠的機器一定是必要的,記得可以貼坎入影片的呀? 會不會是因為樓主還不是正式會員等級?

网友:
當然可以運作    就是用水當負載  當焊條碰上去  分開時產生的電弧來焊接的
只是電流小了點  而且功率太大了

网友:
其工作原理是利用鹽水與銅棒當一個大功率的可變電阻,銅棒可以上下調整與水的接觸面,面積大電阻值就變小。
鹽份來幫助水導電比例越高電阻值就越小,整桶鹽水就是水冷裝置。

利用這顆可變電阻就能調節電流,電流大可以來切斷鐵板電流小點就能焊接鐵板。
但是電源線必須從總開關處直接拉電不能從壁上插座插電,最大也只能達到 50A 這個等級。

常見的電焊機利用變壓器降成低壓就能輕易的達到將近 200A,調節電流也很容易,效率也比較高。
第三世界的國家當然可以利用此簡單裝置就焊接就像馬蓋先影片一樣,但是焊接品質完全不能與專用的電焊機比,業餘與專業品質的差異。

网友:
借用此帖請大家順便看看這段影片,因為我有個問題想請教:

[youtube]nGSm5CUHHQ0[/youtube]

我不懂電焊,所以我看這段內容感覺似乎沒什麼問題。

但是該影片下方幾乎所有的回覆都是說影片造假。

請問究竟是有什麼問題呢?

--------------------------
補充:

我剛剛又想了一下,覺得應該是這樣:影片本身並沒什麼問題,網友批評他造假應該是指他的這段影片所用的縮圖造假,企圖藉此將大家騙進來觀賞。
大概是這種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