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器的漏電測試

楼主(2017-02-19):
1.電解電容的等效電路除了電容器本身串聯了一個ESR電阻外,實際上它也並聯了一個Rp電容.
2.有關ESR值,一般是越低越好,測試時可使用晶體測試儀或LCR表或其他ESR專用表.
3.有關Rp值,一般是越高越好,測試時可使用專用儀表或自行搭配電源供應器與高感度電流表.此值應用於ADC的Sample & Hold電路.一個已充好電的電容器,為何其兩端電壓一下子就下降了?
4.一般電解電容的漏電測試,是在標稱為載滿電壓時的漏電流,其常用規格為Imax<0.01*C*V,此值通常為uA級或以下.
5.你可利用上述公式,利用EXCEL列出此對照表,或參考我的製表.

6.有關影片中的介紹,其所使用的儀器為CA55 Capacitor Analyzer.

7.而電解電容器的電容量與其漏電情形,該如何簡易的以指針電表歐姆檔測試?(提示 : 指針往右偏轉與往左偏轉現象的數值高低與偏轉速度)請發揮你的想像力.

网友:
裡面的“Isotest 6”高阻計看起來便宜好用,無段調整20-500V,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買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