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tteriser的誕生(乾電池再生器)

楼主(2017-02-19):
1.還記得在去年市面上預告的乾電池再生器嗎?它終於在不久前已開始上市,目前其產品可令AA/AAA/C/D鹼性乾電池再生,而其號稱可產生8倍的再生能量,我評估至少也有4倍,這在我上次的PO文測試(使用電子負載測試)中,已可得到證明.一般1.5V的乾電池,當其電壓<1.2V時(cut off voltage),可能已無法令電器產品正常工作,但其內部的有效容量,可能還有6-7成左右.相關電池容量測試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60252-1-1.html
2.本產品包裝為4顆裝,售價為USD10.
3.本產品的電池最低可工作電壓約0.8V,輸出為1.5V(內部為DC/DC升壓器)
4.請留意影片中電池容量是如何被有效擠出.
5.相關影片內容介紹如下連結:

https://www.batteroo.com/technology

6.討論:本商品的應用性非常廣泛,希望你有機會也能想出類似美好的商品.

网友:
不只可以拿來搾乾一般的電池, 還可以拿來讓1.2V充電電池昇壓為1.5V.
這小東東不錯用喔!!

网友:
我想  其實電池串聯用也不錯
小電流的話也可放得很乾

2串3V  截止電壓  0.8V   有2.2V的能量

网友A:
這東西我存著懷疑與觀望的態度,其中文名稱應該稱為電池榨乾器會比電池再生器來的貼切。
並不是不相信其能夠延長一次電池的使用壽命而是沒看到其詳細電氣規格,例如最大輸出電流、變換效率與靜態消耗電流,版主如果方便幫忙測試一下。

就先說電池的使用壽命是跟使用方式有絕對關係。
電器的低電壓截止是 1.2V 還是 0.8V 就可能差好幾倍的使用時間,定電流放電或定電阻放電也不同、大負載放電與微電流放電也差距很大,持續放電或間歇放電總容量也會差距很大,所以對不同的用電池產品這玩意能延長電池使用壽命的倍數都是不同的,版主第一個連結內有國際牌鹼性電池的詳細規格可以自行查閱。
我只貼規格內的一張圖來說明不同的負載下的差異,應該是生產電池老廠商的數據要比新創公司的廣告詞讓人能夠信服。
最單純定電流連續放電測試條件下,10mA 下 1.2V 是 220H 而 0.9V 是 300H 只有 1.36 倍的使用時間差異,1000mA 下 1.2V 是 0.24H 而 0.9V 是 0.96H 是有 4 倍的使用時間。

在不知道靜態消耗電流的規格下如果是用在遙控器的情況內不知道會不會自放電將電池內的電力漏電漏光,官方的影片只有快速的將電用光來比較使用壽命。
DC to DC 電路是不難做但不知電路內有無節電休眠的設計,就像行動電源內的電路板一樣沒有電流輸出時會自動進入休眠模式此時對電池的靜態消耗只有 uA 以下等級的。

再以環保與使用次數來說買這產品還不如去買容易買到的鎳氫電池,以價錢來說掏寶上的一顆價可以在台灣買到兩顆低自放的鎳氫電池,這東西以廣告號稱可以延長八倍的一次電池時間,但鎳氫電池隨隨便便亂用亂充都能達到百次以上。

還有電池漏液最常發生在快沒電的最終時間,套上這個東西後不容易察覺電池快沒電了,只要電池漏液這玩意也跟著完蛋了,這又比不上鎳氫電池的不漏液優點。

有看到一篇相關的評論雖然翻譯的不是很好但也能加減的看一看 http://archive.edntaiwan.com/www.edntaiwan.com/ART_8800524648_3000003_NT_7604398f.HTM

网友:
這在一些需要定電壓的場合,像是電表或者隨身耳機擴大機似乎會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不小心套在充電電池上使用很快地用到沒電後過放就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我存著懷疑與觀望的態度,其中文名稱應該稱為電池榨乾器會比電池再生器來的貼切。
並不是不相信其能 ...

1.鹼性電池的容量測試或使用,其具有乾電池(或一次電池)重覆放電功能,只是在一般情形下,因負載的工作電壓需>1.2V(假設值),亦即電池在1.2V以下,仍具相當未能被使用的容量.
2.鹼性電池的放電曲線,因其具特殊性,此曲線可被多次參考使用(同一顆電池),這只有親身測試過,才能體會.
3.我的測試條件是設定為定電流(0.5A)放電,截止電壓為0.8V,並連續測試了9次(每次截止後,讓電池稍事休息),其總累加時間為第一次的4倍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1.鹼性電池的容量測試或使用,其具有乾電池(或一次電池)重覆放電功能,只是在一般情形下,因負載的工作電壓 ...

電池是化學反應的東西不是電子電路構成單純規格的電源供應器,所以測試容量的方法有許多種必須多方考量才能接近實際使用者用在不同電器上的實際壽命。

電池內部有等效內阻,電量越低時其內阻會變大而無法提供足夠電流或電壓時就會被認為電力不足。

各個一次生產電池廠家測試容量的截止電壓從 1.0V 到 0.8V 都有但沒人以 1.2V 作為放電停止時的標準,所以 1.2V 時仍具在相當多的電量,有些電器工作無法低於 1.2V 當然無法有效使用完電池,又有些電器可以用到 0.8V 才會停止工作這個情況使用電池榨乾器也沒什麼助益了。

電池的放電曲線在不同的測試條件下都是不同的,所以預估電池壽命要看電池規格中比較接近使用電器與使用習慣的那個曲線圖表,圖表曲線分成定電流負載或定電阻負載、大電流或小電流放電、一次放電或多次間歇放電。

電池的化學反應提供了獨特的自我電力回復性,休息越久電力回復率越高,當然會比一次放電的容量高出許多。

電池榨乾器本質上就是個 DC 升壓器,應該要提供詳細的電氣規格才對,可能因為怕會被大量仿製或其規格會被看出缺陷而不公布。
例如轉換效率只有 60% 那還不如不要用,靜態消耗自放電率高就無法長時間使用電池,小孩子要拿來玩遙控車會不會馬達放電過大而燒掉此電路或因為內阻過大而限制了最大電流讓四驅車比賽無法跑第一。
根據其建議賣價來反推其電路成本又要考慮到零件數量與體積應該是不會有太好的電氣規格了。
官網也有提到目前的產品不適合使用二次可充電的電池以後會再推出,不知這又是為何原因?
官網雖然有提供通過 FCC Part 15 的檢驗文件,只能說明其電磁輻射有符合某些標準規範但並不是全然沒有電磁輻射,所以對雜訊干擾比較講究的儀器設備不建議使用,FCC 的測試距離是 3M 但實際使用可能會極為貼近,無法保證電磁輻射不會對設備產生影響。

我的感覺這像第四台購物的新奇專利商品,利用某個已知理論抓住某個獨特點大作廣告,也會做一些獨特測試來取信於你,但消費者購入後實際使用不會有那麼大的成效,更不會去做詳細測試與比較差異,時間一久也就忘記這檔事而錢早就進入商人口袋了。

网友B:
不知Batteriser翻譯成乾電池再生器是ciko大想的,或者是網路上也有人這樣稱呼,在未對這個產品多做了解前,光聽到乾電池再生器就嚇了我一跳,一來高興有新的科技產品,但是再想一想非原生的電池還能再生電嗎,那真的會打破現在大家對於電池的認知.

概略看了一下內容,還有duke大所連結的網站,原來是電池榨乾器,害我高興的精神上硬了一下,馬上又軟了.

以這個電池榨乾器來榨乾電池所能取用的剩於電力,感覺好像不錯,因為我自己的就留有一大堆剩下約1V左右的乾電池,不過我以前沒有去想要用dc to dc去榨取剩餘電力,一來DC to DC它又會消耗一部份電力,而我想的比較簡單就是用一個較大的盒子,裡面多串接幾個電池盒把用過的電池放入,也許再用開關加設幾個二極體,再加個簡單的電壓監控,有需要時就去測一下電壓,這樣一個不用複雜技術的電池剩餘電力再利用的工具就完成了.

网友:
構想很好的, 不過覺得用途有限, 除非產品廉價出售並吸引超大量使用者持續使用.
穩壓輸出的BLOCKING OSCILLATOR 就可以做出來, 很久以前玩過一兩次.
求高利潤的話, 買家基本會感覺被 [騙] 一次, 就永不再買.
用幾分錢一顆的4BIT的MCU來做是會有利潤的, 所以這類產品成本都花在花俏包裝行銷, 基本沒喜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Batteriser翻譯成乾電池再生器是ciko大想的,或者是網路上也有人這樣稱呼,在未對這個產品多做了解前,光 ...

我已經很多年沒買過一次電池,一者是儘量使用低自放電池手邊共有三十幾顆輪流充電使用,還有上百顆別人只用過一次電壓都在 1.3V 與 1.4V 之間的鹼性電池,原本都用在舞台上的無線麥克風裡,業者擔心突然沒電開天窗每次都只會用全新的電池,我這堆用完後再去拿就有業者那邊隨時都有上百公斤。

以前某些款的 SONY 專業攝影機是使用 10 顆鎳氫電池串連的 12V 電池組,後來有家美國的電池廠就推出 13.2V 的電池組其反應與口碑非常好還賣的比原廠電池貴,其原理就是多串了一顆電池後可以將電池組的電力放到更乾,鎳氫電池就是不怕過度放電。原廠的 SONY 電池可以拍 30 分鐘這家的電池就是可以使用 40 分鐘。這顆 50VA 美國電池行情可以賣到台幣ㄧ萬六千元,SONY 就只能賣到九千元有時還買一送一,攝影記者大哥就是要用能多撐十分鐘的電池反正又不是個人出錢,這個道理跟前面說的無線麥克風的情況一樣。

网友:
影片我看了兩次,才搞懂這個產品

這算是讓鹼性電池物盡其用的輔助套件

構想很不錯,但是我覺得使用上可能會受到一些限制,有些場所及設備,這東西是不合適使用

好處是: a.完全榨乾電池使用時效,使一次性電池物盡其用
             b.當處於雞不拉屎,鳥不生蛋的荒地,遇到電池沒電沒得換時,取出此輔助套件裝上,即可繼續上電使用
                (不過,千萬別搞笑一開始就先裝上套套)

缺點是: a.由於他算是電池的一層外套,因此一定有商品會變成裝不進去,或是卡的很緊導致拔不出來
             b.用於有偵測電池電量不足的設備,我覺得裝上這個套件,就會失去偵測電壓不足該換電池的機制
             c.針對有些設備,禁止使用(高電流高電壓電池:如可循環充電式電池),裝上這個套件就不知道是否也會造成NG

我覺得這個產品,因該是不會普及一般大眾

但是我個人會有購買慾望.這樣我兒子玩遙控車車就不會太傷本,而且車車速度因該很穩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很多年沒買過一次電池,一者是儘量使用低自放電池手邊共有三十幾顆輪流充電使用,還有上百顆別人只 ...

我並不喜歡買一般用的電池,想用可以重複充電像鋰電池多好啊,可是一般電池都在1.2V,有許多裝置都不能用,不然就是電壓不夠高,效能降低,雖然以前也有買過一些可以充電的AA,AAA電池,使用後的感覺都不是很好.

現在會買一般的AAA型大都用在LED手電筒,有的需要用一顆,有的3顆的電池,以前有聽說有1.4V的充電電池,不知效果如何,若要買可以充電AA,AAA的電池,不知你是否有用過類似的電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並不喜歡買一般用的電池,想用可以重複充電像鋰電池多好啊,可是一般電池都在1.2V,有許多裝置都不能用,不 ...

家裡幾台桌上電腦都是使用無線鍵盤與無線滑鼠或無線觸控板,有的一次吃 4 顆有的吃 2 顆,我還有好幾台 2.4G 的遙控模型遙控器吃 4 顆或 6 顆不等,所以共要用上三十幾顆。

有些裝置也曾改過鋰電池供電 18650 型的或平板型的都有,但是都很不耐用尤其長時間沒用忘了將電池拔出就會放電到過低,此時怎麼救都沒用改回低自放鎳氫電池才是正途,因為沒有記憶效應也不怕過放隨便亂充亂放電都能用到五年以上充電次數也超過百次。

我只用兩種低自放電池以前都買三洋的後來只買國際即可用充電電池,真的全新買來就有六成電力充飽沒用也不會自放電,外皮也比三洋強韌插拔電池時不易被電池彈片弄破。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全測一次電池內阻並標示在上面(單位為 mOhm),需要同時使用幾顆時就挑數值比較接近的讓充放電曲線比較一致,內阻太高的給輕量用電裝置或直接丟掉去給回收。

鎳氫電池充飽時就是 1.4V 放電也能放到 0.9 或 0.8V 這完全看用電裝置。
以電腦的輸入裝置來說新的作業系統支援直接顯示電量百分比,一般常見都是用電到 1.0V 才會自動斷電,使用一次鹼性電池的差異只有最高電量顯示的百分比,全新的電池可以顯示九十幾趴而充飽的電池也只能顯示八十幾趴。
模型遙控發射器更為直接 LCD 上就顯示電壓數值,還能自行設定低電壓警告的電壓數值,任何電池都合用。

充電電池的儲存電量本來就比較低,所以用電輕量且一次要撐很久的建議使用鹼性電池如時鐘與紅外線遙控器也都能放到很乾,頻繁使用的用電裝置使用鎳氫電池最合用,用電量大的電動玩具也很合適省錢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裡幾台桌上電腦都是使用無線鍵盤與無線滑鼠或無線觸控板,有的一次吃 4 顆有的吃 2 顆,我還有好幾台 2 ...

有些裝置也曾改過鋰電池供電 18650 型的或平板型的都有,但是都很不耐用尤其長時間沒用忘了將電池拔出就會放電到過低,此時怎麼救都沒用
若是鋰電池之類的話,當電壓放到過低時,只要電池沒有壞,都有機會救回來,方式就是用10~20mA低電流慢充到約3.2V,再放到一般充電器上繼續充.

這個低電流慢充過程要充電很久,所以你可以用Op amp或比較器設計個電壓偵測自動控制器,在電池電壓達到3.2V時自動停止充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些裝置也曾改過鋰電池供電 18650 型的或平板型的都有,但是都很不耐用尤其長時間沒用忘了將電池拔出就 ...

試過各種方式都沒用,有低壓保護的充電器就是要用小電流回充到正常電壓後才能正常充電,但是觀察充電過程的充電曲線與電子負載的放電曲線都能看到容量嚴重縮水了,只要過放電過的鋰電池就會有內傷容量大減,過低電壓時間太久容量減低量更多。

用實驗電源供應器就能控制電池的充電不需特別電路,電壓先調好 3.2V 後短路接線再調好 10mA 的限流,直接接上電池後就能自動定電流與定電壓充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試過各種方式都沒用,有低壓保護的充電器就是要用小電流回充到正常電壓後才能正常充電,但是觀察充電過程 ...

在5~10年可能就有充一次電就可以用10~20年的電池,那到2030年就有充一次電,可以用一輩子的電池,那時我們都更老了,若能活到那時候,就能享用該科技了,到時候像本文裡ciko大所介紹的這類產品,可能都沒有用了.

不是夢 「超導電池」 充一次用一輩子
http://www.ndhu.edu.tw/files/14-1000-68708,r2391-1.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9EPj5-87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裡幾台桌上電腦都是使用無線鍵盤與無線滑鼠或無線觸控板,有的一次吃 4 顆有的吃 2 顆,我還有好幾台 2 ...

請教 duke83 大:

您用那個設備量 "電池內阻"
可以分享資訊參考一下嗎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5~10年可能就有充一次電就可以用10~20年的電池,那到2030年就有充一次電,可以用一輩子的電池,那時我們都 ...

scottwang 大

您16樓的po文中
一個外聯網址無法連結
不知是否有誤

無法外連的是下列這個
"不是夢 「超導電池」 充一次用一輩子
http://www.ndhu.edu.tw/files/14-1000-68708,r2391-1.php"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 大

您16樓的po文中

這樣呢?
http://www.ndhu.edu.tw/files/14-1000-68708,r2391-1.php

哎,還是不行!

不過,你自己複製全部網址,然後再貼上,是可以進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教 duke83 大:

您用那個設備量 "電池內阻"

M8 V6 電子負載有附掛的電池內阻計,還有一台 LCR 數位電橋也可以測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8 V6 電子負載有附掛的電池內阻計,還有一台 LCR 數位電橋也可以測量。

謝謝分享

M8 V6 電子負載有搜到您之前的PO文
[電子儀表] M8 V6 電子負載初試

LCR 數位電橋
這可能單價較高貴 (應該會更精準)
專職業者可能會用這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分享

M8 V6 電子負載有搜到您之前的PO文

這台一號機沒有電池交流阻抗,二號 mini 電子負載才有 http://bbs.pigoo.com/thread-61123-1-1.html

補充一下用 LCR 數位電橋表量電池內阻的方法,先切換為 R 檔測試頻率選擇 1KHz,先讓被測電池串連一顆大塑膠電容一起測,再單獨測此電容的交流阻抗,兩者相減就是電池交流內阻,因為電池的直流電壓會影響電橋的工作只能比較麻煩的這樣做。

不管用哪種方式測交流阻抗,測試前先拿個 0.1 歐姆 1% 的電阻來做測試比對,如誤差過大要先歸零或校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樣呢?
http://www.ndhu.edu.tw/files/14-1000-68708,r2391-1.php

那是系統的問題啦,它把','之後的網址通通遮掉了,我已改過來了,謝謝你的提醒.

若是以後你自己遇到此類的問題要重新進入編輯把''移到網址的最後面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家裡幾台桌上電腦都是使用無線鍵盤與無線滑鼠或無線觸控板,有的一次吃 4 顆有的吃 2 顆,我還有好幾台 2 ...

個人經驗之前好X多量販
買過3套 "勁量鎳氫充電組合包"
號稱15分鐘快充組,低自放電池配方,可重複使用2000次以上
(沒電後充電,真的都15分鐘亮綠燈完充)

但使用過程
不到一年,充放電不超過50次,就掛了8成電池
後來再到量販店,架上也都沒見過這型電池販售
感覺這產品廣告誤差很大

事後檢討
或許電池短命是因為他的充電電壓 DC 16V 2.5A
但充電座充電電流最高時有8.6A的規格 (4.3A.....~等)
大電流雖然造就快充的便利性,但卻提早結束電池壽命

勁量鎳氫充電組合包

充電座內含風扇

充電座 - 輸入電流與電池數充電規格

變壓器輸出規格

AA鎳氫規格 245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經驗之前好X多量販
買過3套 "勁量鎳氫充電組合包"
號稱15分鐘快充組,低自放電池配方,可重複使用20 ...

勁量充電電池我沒用過不敢說他好壞,但我認為有八成的原因是因為急速充電而損壞。

一般市面常見的彩色包裝電池或稱家用版電池無法承受快速充電,可以快速充電的電池都是工業用單色收縮膜包裝上面可能會有文字註明可快速充電與充電的電流,正極端處也會有一或兩個洩壓孔。

普通充電電池就不要貪圖時間慢慢充就好最好不要短於三或四個小時,充越快壽命越短即使是可快速充電的工業版本也是同樣情形。
不是因為 16 伏的高壓而是 8.6 安培的充電電流損壞了電池。

网友:
鎳氫電池絕大多數大都是快充線路充壞,原廠(我買過SONY)那種一小時快充的根本是亂搞,建議用200ma就好。

网友:
其實這個早就在國外被噴得亂七八糟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0C4LWV_&index=4
有興趣youtube自己找找很多篇的
理念很棒但實際是現實的
現在幾乎沒有甚麼產品會吃到1.2 1.3就cutoff
而且最重要的是電量顯示功能完全消失真的很傷
回想當年的gameboy時代 把沒電的電池休息一下又可以在開個2 3分鐘
年紀小還以為是奇蹟又有電了
但是也就這樣而已 沒電就是沒電 在怎樣也是榨不出東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我的測試條件是設定為定電流(0.5A)放電,截止電壓為0.8V,並連續測試了9次(每次截止後,讓電池稍事休息),其總累加時間為第一次的4倍以上. ...

因電池是出廠後N天/N月/N年才會裝上去用。
把乾電池再生後,要測試把乾電池放了N天之後剩多少電?

若才剛把乾電池充好電就進行測試, 可能會有些電容效應,測試的時間可較久,
但若充好電的乾電池放了7~10天或N個月以後進行測試,可能電就自放光了!
(店家把電池進貨->賣出的間隔,可能就N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