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電源版715G4381-P02

楼主(2017-02-20):
請教各位  我的電視開機沒多久就碰一聲   電源版715G4381-P02   檢查之後 TNY277 居然爆了 更換之後 依然沒 待機5V 輸出  在次確認後 ZD907 也短路了   請問有誰知道 ZD907  的色環嗎  謝謝

715G4381-P02

715G4381-P02

网友:
那個是9.1V

楼主:
1.謝謝你的答案 ^^
2. 我壞的那個ZD  我用放大鏡看知道第2環是紫  因為有點燒掉  第一環 好像黑 又像棕.....==
3.那再請教色環問題  我有GOOGLE 跟爬文了一下  色環的表示法  跟下面的對照表 好像兜不起來  到底正確的分辨方法是哪個呢 謝謝

色碼二極體介紹
http://bbs.pigoo.com/thread-55322-1-1.html

對岸的貼片玻璃穩壓二極體色環識別

网友:
引用 楼主:
1.謝謝你的答案 ^^
2. 我壞的那個ZD  我用放大鏡看知道第2環是紫  因為有點燒掉  第一環 好像黑 又像棕.. ...

參考看看
Diode Color Codes

Four Color Band DiodesJEDEC Series Diode Color Code

JEDEC Series Diode Color Code

楼主:
謝謝你喔 ^^  我參考看看

楼主:
謝謝各位的幫忙  我換好了 功能也正常  已經看了1個月
此外為了讓它散熱OK  又加工裝了個散熱片及風扇如下
缺點是 待機狀態時 風扇就會運作 所以必須養成不看電視時就關閉延長線總開關的習慣

更換穩壓OK

更換穩壓OK

更換TNY280 OK

更換TNY280 OK

加風扇

加風扇

网友:
以後請遵守版規發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